[維修實例] MSI 694D Pro PIII雙CPU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12):
MSI 694D Pro PIII雙CPU主機板...老板子了...
說實在話,這篇實在稱不上是維修,只不過是換電容罷了,請大家多包含...

這張板子我已經放置好幾年沒去動它了,
因為爆容的關係,系統很不穩定,時能開機時不能開機,當機連連...
之前有回應說會找時間將它修起來,趁著周末有空,就換換電容吧...

下圖很明顯可以看到很多電容已經激突+漏奶...啊...不是,是漏液啦...

再來個幾張電容特寫...

上面這張照片要特別注意右下角的C390這顆,(6.3V 1000uF),請注意極性...
後面會再說到這顆的問題....

下面...電容拆光光嚕...

C390拆掉了(PCI插槽中間)...看到主板上面標示的極性了嗎?

C390的特寫

新的電容焊上去了...有幾顆未爆容的,容值還在可接受範圍,懶的換,就沒換了...
(謎之音:明明就是小氣想省錢而已...)

有沒有注意到C390位置,我將電容極性相反焊上去,不是我焊錯喔!!!是故意的!!!

微星 694D Pro Ver.1.0這張板子,C390是個大問題,不知道微星怎麼會犯下這種錯誤?
"極性相反"...沒有錯!這張板子的大bug!!!
國內外幾乎用這張板子的都有遇到這問題,C390極易爆容,
拿電表量測..."-3.9V"...嗯...負的???沒看錯啦!就是負的...
解決方法,簡單啊!電容反過來焊就好了!!!
後來微星改版的 694D Pro2就有將C390這部份的bug改過來了,就不會再有爆容系統不穩的問題了...

將兩顆CPU裝上去,準備測試...

驗明正身: Pentium III 800EB x 2

準備好就送電開機啦!!!

確認正常開機,畫面無誤....

進BIOS看看運轉狀況...

以下是這次換掉的電容,大大小小一共16顆,前排最右邊那顆就是C390換下來的...

算不上燒機(因為沒有跑OS測試),就給它開著跑了2小時,確定沒有當機,
C390也沒有之前換新的電容跑約半小時就爆的狀況....
宣告完修!!!

後記.這張板子純因之前手癢回應說要修才動手的,目前已經用靜電袋收起來,繼續放回箱子中冬眠了...
謝謝大家花費自己寶貴的時間看小弟這篇無聊的換電容...

网友:
有好多張照片多沒有看見,更換電容也是需要技術的,能換好並且能開機就很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圖實在大了,以第一張圖為例,你的是249K,我幫你改一下變成94K,麻煩改一下吧!

网友:
恩~~什麼時候發的~~我怎麼現在才發覺...不過....照片勒~~只有一張???

楼主:
不知道為啥...我網路大lag...
改圖中....

---------------------------------
非常抱歉...我的網路因不明原因大lag...
變成重複發帖好幾篇...
造成大家困擾,真的很抱歉...
PING值都正常,連線卻像龜爬...
剛打電話去機房罵人,換了一回線路,目前已經正常,
造成大家的困擾,在此,鄭重再次道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網路塞車應該是你那裡的問題,我這裡的網路速度很正常。

网友:
直接編輯該帖內容就好了.....
不要在發了~~~把重複的刪除...

网友:
 發了好多篇哦~~
不過...能用編輯的方式改成其它的維修實例
這樣一下就多了幾篇不同的文了

网友:
看完了~~~~~~
不會無聊阿~~~至少你又救活一塊雙CPU主機板~~~
只是~~這板子~~只能拿來架站好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是軟的還是硬的,願意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才是最重要的,謝謝你分享一篇好實例。

楼主:
這塊板子以前就是拿來架站用的,
很早就發現C390有問題,只是懶的去處理,
因為不影響使用,不過時間一久,問題越來越大,
電容越爆越多顆....
後來就直接換掉了...想說有時間再處理吧...一拖就拖了好幾年...

网友:
建議CPU VRM區剩下的TAYEH與CHSSI也一起換掉吧~

以前在EPOX的主機板上也有看到標示印反的情形。

网友:
我想 carl0804大應該不會全換啦,
因為換完後,還是收起來..
因為用不到
但還是感謝 carl0804大分享這篇
想不到廠商也會出錯

网友:
這板子拿來當伺服器.應該還游刃有餘吧.恭喜完修喔~~

网友:
......阿蹦大切中要害了!
我現在才看到這篇......

極性標錯....原來是3.3V供電的濾波。

网友:
只能說科技進步實在太快,話說當年p3 800這可是很穩的cpu耶,曾有碰過好參次cpu風扇壞了,cpu還是穩定工作中....
這種雙cpu架構,大多數都拿來當server,修好後很適合拿來裝linux系統架設伺服器,目前服務的小學中,還有老師拿來當路由器,超穩定的。

网友:
電容極性標示相反
在asus的板子上是很常見

网友:
不過我看到asus ,通常是全部的電容都標示相反

像這篇只有一顆標錯的,我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台不是 asus 而是 MSI 的板子.. 搞錯了..

网友:
asus的極性是全部標相反的(修過的都清楚)
這各C390標錯倒是罕見
換換電容也是花時間的~~而且也讓大家見識到這各MSI以前的bug算是讓大家學習學習
感謝分享

楼主:
ASUS算是異類吧???
我看過它的板子都是標反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問過我在華碩的同學,他也不知道為啥他們公司的板子是這樣標...
MSI這版子C390標錯,有用這板子的大概都知道,
這還是國外先發現的bug...因為這塊板子當初外銷很多...
MSI算是丟臉丟到國外去了吧....

网友:
換電容也是要技術的....不無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