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到的大功率用的SSR式調速器,想做個調溫拆焊台拆焊台

楼主(2010-06-12):
剛在拍賣看到的這玩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120915647 ,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fjy-NiyMGg 可能蠻適合拿來DIY個土炮拆焊台。現正準備找個黑晶爐來改成 220V 調溫平台,再加上個熱風機,那顆調溫器不知撐多久。
上次看到有位前輩用黑晶爐搞了台拆焊台,這次我想用220v電源,不知要怎樣做比較安全點。
黑晶爐 加上 熱風機同時運轉,最高功耗可能要2800W,若用110V電源,那電流會高達 25A,所以才想問上次用黑晶爐改機的前輩能否指點一下,把市面黑晶爐改成 220V的可行性。

网友:
溫控器輸出方式多以ON-OFF方式控制,所以使用一般的SSR就可以了。
改成220V用,可能是將內部加熱管由並聯改成串聯方式接線。
若是直接改用220V,則發熱功率會變成四倍(P=V * V / R),電熱管有燒毀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黑晶爐上的電路板和散熱風扇還是只能吃110V的電,上220V應該還是會燒掉, 要怎麼改比較保險一點?還有用ON-OFF的方式,對加熱的PC板會不會熱衝擊太大造成線路或綠漆剝離?有這方面經驗的前輩們幫忙指點一下。

网友:
這部分可以透過改變電路板上電源電路來達成(改變壓器或是RC降壓電路),據之前小新兄貼的黑晶爐內部PCB板,也是透過繼電器ON-OFF控制火力的,所以這方面是可以的(公司使用的烤箱也是透過溫控器以PID方式對4000W的加熱器用ON-OFF方式控制內部溫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個小點子,就是把單相三線中二條火線和一條中性線接進黑晶爐中,電路板和風扇用一條火線和中性線,這樣可得110V (小電流用),而加熱管就如同狼大所說,改成串聯,吃二條火線 220V (大電流),正好電線三條都用上。不過就是插座也要動個手腳。把地線換成中性線。這可行性應不低吧。

网友:
也可以~不過記得分開安裝斷路器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