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機板上SOT-23電晶體如何知道型號的

楼主(2010-06-13):
現在機板上有一堆SOT-23超小型電晶體,上面的印碼都只有3~4個簡單的代號 ,根本無從判斷是什麼電晶體,想問一下大家都是如何找出這元件正確型號的? 像常見 H1A 到底正確型號為何 ? 有沒有一本索引表讓我們來查閱。

网友:
您可以嘗試利用 Google 搜尋:

smd device marking code

smd marking code

smd transistor marking code

sot-23 marking code

末尾的字母通常有其它識別意義,例如製造日期或哪一個廠所產等等,相同的編號也可能代表不同零件,跟人類的同名同姓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