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32吋高壓版問題{已經處理好}

楼主(2010-06-13):
請問高壓版號碼:4h.v0708.371/b可用那塊代用..還是可修理.謝謝
電視現狀為有聲音無背光~~

网友:
有檢查過高壓板輸入電壓及控制信號都正常嗎?

网友:
這應該不是32吋的吧?12燈售價很便宜呀!

网友:
用電表量昇壓變壓器因那那種東西壞了

楼主:
西屋3288is用高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這塊版子上那裡壞了 式MOS管還是?高壓啟動器
修理是一定可以修理的阿 沒有不能修理的 一一
你要換整闢高壓版也OK  我可以幫你拿 PM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高壓版號碼:4h.v0708.371/b可用那塊代用..還是可修理.謝謝
電視現狀為有聲音無背光~~

請問實際故障情形如何?

是完全不亮呢! 還是亮個1~2秒就黑屏,還是其他原因!

要先知道原因,就很好修了,如: 過壓或過流...

再來是零件了,關鍵零件如變壓器,OZ960G,MOS以及這板子我都有,有需求可PM給我。

沒說明故障情形大家也是無法隔空診斷問題,只能建議新換板了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我已把高壓板換掉~已經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又有一各問題.優派32吋電源爆電容.換好後看約30分鐘後就當機...但電視還可以看.就是不能轉台.各種功能都不能用.用搖控器也一樣.放一下重開又好了.過約30分鐘後就當機..稿的暈頭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