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到該換的東西還是得換....

楼主(2010-06-13):
接手的老車有電池蓄電力差的問題,曾經因此發不動一次,但想說不常開加上家裡可以充電,所以一直都沒有去換,今天中午開車出去送東西,沒想到只是熄火暫停並開警示燈十幾分鐘,車子就沒電了,因為是週日,拋錨地點附近沒有找到有開門的車行,只有五金行,想說買個救車線路邊攔個小黃接電啟動,攔下第一部小黃,詢問是否願意協助接電救車,沒想到開口就要200元,無奈買了線以後身上只剩一張小紅,小黃悻悻然的離開,之後攔下第二部小黃,這次的司機很好心,馬上就迴轉讓車頭對車頭,只是沒想到接線方法有誤(一開始兩邊都直接接電池正負極),車子啟動馬達運轉不太起來,在雨中好心司機與我試了幾次均無效,運匠推測車有其他問題,幫不上忙,因為有麻煩到人家,在對方推辭中還是塞了50元給人家,一面撐傘在路邊想辦法時,突然想到再看一次救車線的外盒,沒想到上面寫著"兩輛車電池正極直接跨接,施救車輛接電池負極,被救援車輛接引擎本體",看來剛剛是接錯了,所以阻抗過大影響啟動馬達運轉,於是call正在上班半路的朋友過來一趟,依照正確的接法後,引擎一點就著了,謝過朋友後馬上回家,拿了錢立刻往常去的電池行買了一顆新電池,以後終於不用擔心車子沒電的問題囉~

得到的教訓是,時間到該換的東西就要換,有時等到出問題時就來不及了~

网友:
哈哈~~

電瓶用太久壞了是其中一種狀況。另外一種是「發電機故障」也會慢慢把電瓶耗光。
我都是在車上放一個備用電瓶。一來嗎,車子電瓶老舊可以立刻換掉;再來就是遇上以上兩種狀況馬上可以自救。

楼主:
舊的電池給電瓶行抵新電池的錢囉~不過車上多載個電池,要固定不亂跑也是一個問題~

网友A:
以上故事告訴我們
身為人妻【錢】不要管太緊
我老婆都不讓我身上有超過1000
抗議!抗議!.....

网友:
「沒想到上面寫著"兩輛車電池正極直接跨接,施救車輛接電池負極,被救援車輛接引擎本體"」這段話讓我知道以前救車有多外行。所以車上的電池都是一樣大顆的。

照這個原理,其實救車電瓶不用太大。能多學一點真是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故事告訴我們
身為人妻【錢】不要管太緊
我老婆都不讓我身上有超過1000
抗議!抗議!.....
http: ...

1000塊還太多了哦!救車線500,再花200還有剩。男人身上有錢會作怪。
下次叫你老婆給800就好了。這樣救完車還有一百,跟狼大一樣了。

楼主:
本來也以為正接正,負接負,沒想到被救車的負線要接引擎本體:)

网友:
這麼神奇,又學到了!
之前看老爸在請人救車時(拋錨),也是正接正、負接負,雖然動得起來,但要貨車對貨車,要比對被救的車還大。

車上還是要準備救車線,千斤頂之類的也要準備。

楼主:
大概是救援線線路存在壓降,所以才直接接引擎本體讓啟動馬達能以最短路徑搭鐵而順利運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是救援線線路存在壓降,所以才直接接引擎本體讓啟動馬達能以最短路徑搭鐵而順利運轉。

原因出在負載過大才對.....
有些車子在接地回流要有足夠的面積才能產生更大的電流通過....主要有可能~~你又遇到下雨天~~
電壓電流都往地上去了..沒有經由導線回來...才會發不動...
接地在引擎也是要讓你的地線可以形成迴路....

网友:
救援線也有等級,大卡車準備的就是比較粗壯,夾子也很結實.

楼主:
手上用的是400A等級的救援線,對於1.5小車應是足夠(原裝電池46B24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出在負載過大才對.....
有些車子在接地回流要有足夠的面積才能產生更大的電流通過....主要有可能~~你又遇到下雨天~~
電壓電流都往地上去了..沒有經由導線回來...才會發不動...
接地在引擎也是要讓你的地線可以 ...

車子電瓶樁頭接線有點接觸不良了,可能夾子夾上去也無法完全接觸~

网友C:
不知狼大有否請小黃引擎保持發動並加油門!
尤其在被救援車起動馬達起動舜間電流很大,如果救援車的發電機能輔助的話起動會較順利的。

网友:
上次救援人家車子,無法成功,回家後發現救援線頭融掉.....果然便宜沒好貨賣場促銷品,
所以大家記得要買好一點品質的救車線....

网友D:
也有可能是被救援車的電瓶吃掉大部分的電吧。
通常救援的車都要在車子啟動的情況下接電給被救車應該就沒問題了,因為啟動中的車子在負載變大時,會自動調節供電的能力。

网友E:
這個問題應該有請台灣粗工來解說。
有請~~~~~~~

啥!你說你會怯場?

好吧!大家就幫他鼓鼓掌吧!

再一次喔嘿!

有請~~~~~~~

网友F:
"兩輛車電池正極直接跨接,施救車輛接電池負極,被救援車輛接引擎本體"
以前偶用偶的Majesty 125救偶的1600cc車車
雖然勉強發動了
自此以後偶的馬車就一項一項壞
而且馬車的零件超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狼大有否請小黃引擎保持發動並加油門!
尤其在被救援車起動馬達起動舜間電流很大,如果救援車的發電機能輔助的話起動會較順利的。

以第一次電瓶正接正,負接負的方法,小黃不管催油門多大,啟動馬達還是不太想轉,一直恰恰恰,所以運匠才以為車是其他地方壞掉。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被救援車的電瓶吃掉大部分的電吧。
通常救援的車都要在車子啟動的情況下接電給被救車應該就沒問題了,因為啟動中的車子在負載變大時,會自動調節供電的能力。 ...

朋友的車是WISH,是在請朋友熄火關閉電門下協助接電啟動的,使用包裝上建議的接法就可以很順利打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兩輛車電池正極直接跨接,施救車輛接電池負極,被救援車輛接引擎本體"
以前偶用偶的Majesty 125救偶的1600cc車車
雖然勉強發動了
自此以後偶的馬車就一項一項壞
而且馬車的零件超貴> ...

包裝上寫啟動後馬上脫離兩車接線,所以一發起來以後馬上就下車把正極接線拔掉(應該是怕電壓不均造成異常電流),不過朋友的WISH如果壞了應該也會第一個想到我

网友G:
被救援的車輛,要光掉所有電氣用品,如冷氣 音響 雨刷。。。。
會比較好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被救援的車輛,要光掉所有電氣用品,如冷氣 音響 雨刷。。。。
會比較好啟動

那時車上所有電裝品都關囉~(其實也不敢開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時車上所有電裝品都關囉~(其實也不敢開著)

狼大~~
該換就要換~~
錢該花就要花~~
不然!!就會這樣~~
放個假~~結果又要忙~~

楼主:
想說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所以馬上就衝回家拿錢去換了~

网友H:
正確程序如下,過程中亦避免產生火花,以及造成車上的電子元件受損:
易記的方法 被救+,救援+,救援-,被救-

1.紅色正極先接上被救車正極
2.再接救援車正極
3.黑色負極先接救援車負極
4.再接被救車負極,最好是車體搭鐵,不要夾在烤漆處~"~
5.夾好之後,救援車啟動,被救車不要馬上去啟動,等個5-10分鐘再去啟動,這很重要,也是往往很多第一次跨接不成功,第二次接卻可以的主要原因

搭火完成後,拆線依以上步驟4321反著拆

网友I:
記得一件事。
電池是會老化,發電機也會死掉。

當出了事,兩個是那一個出問題。
可以簡單的由燈號判斷。
我們通常在發動車之前有一段是開電源,然後才轉入打火起動。
在這個時候,車上儀表板的燈,會全亮。
可是車子發動後,3個燈就會熄了。
所以,如果你的車子發動中,會有3顆燈亮著。這時就是在吃電瓶的電,你的發電機停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確程序如下,過程中亦避免產生火花,以及造成車上的電子元件受損:
易記的方法 被救+,救援+,救援-,被救-

1.紅色正極先接上被救車的正極
2.再接救援車的正極
3.黑色負極先接救援車的負極
4.再接被救車的負極,最好是車體搭鐵 ...

現在才明白為什麼以前自己救車老是冒火花。。。。
原來如此~~~

楼主:
起火花的緣故通常是被救車電池無電,連接時因電位差產生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記得一件事。
電池是會老化,發電機也會死掉。

當出了事,兩個是那一個出問題。
可以簡單的由燈號判斷。
我們通常在發動車之前有一段是開電源,然後才轉入打火起動。
在這個時候,車上儀表板的燈,會全亮。
可是車子發動後,3個 ...

發電機正常(引擎運轉時充電異常燈未亮),使用勾表測試也有回充,只是蓄電池已經有問題,所以電能保存能力受影響。

网友:
狼大.您有發動後再量一次電瓶電壓嗎.因我有一次也是這樣.換了新電瓶沒量.過了2個禮拜又沒電.才發現是發電機故障.多花了一顆電瓶n_080|
救車要小心.因電瓶充電時會產生化學反應.會排出易燃氣體(好像是氫氣).地線應最後夾.且不能直接夾電瓶負極.恐有燃燒爆炸的疑慮.負極要夾離電瓶遠一點的車體.每個電瓶上都有貼警語.也聽說過爆炸案例.聽了很恐怖n_086|
還有一點.老車的線組很多都老化了.像我的小吉.啟動那組線老化.常常發不動.轉鑰匙只聽到喀一聲.後來我直接裝一顆繼電器從電瓶那直接供電給啟動馬達.已經快2年了.都很正常

网友J:
5.夾好之後,救援車啟動,被救車不要馬上去啟動,等個5-10分鐘再去啟動,這很重要,也是往往很多第一次跨接不成功,第二次接卻可以的主要原因

搭火完成後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曾經用100A的UPS電池+38mm2自製纜線,救一台1800cc的車
一接通馬上啟動,差一點就發不動,還好纜線夠粗,壓降不大

救車線最大的敗筆在於,
線徑太細&銅線與夾頭的連接太簡易,
導致壓降太大,
救車線要好就要自己做,品質絕對n_116|

网友K:
引用 网友J:
5.夾好之後,救援車啟動,被救車不要馬上去啟動,等個5-10分鐘再去啟動,這很重要,也是往往很多第一次跨接不成功,第二次接卻可以的主要原因

搭火完成後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曾經用100A的UPS電池+38mm2自製纜線,救一台1800cc的 ...

我也是自己作耶雄爸.但我是用喇叭線.不是紅黑那種喔.粗很多那種.線徑忘了.裡面的銅芯都是漆包線.焊時好難焊n_090|

网友:
400A等級的救援線n_064| 那大概有300mm平方那麼粗哦
一般約8~14mm平方已夠大(約30~60A), 用救援線無法啟動原因可排除電瓶因素(因為是以接電方式啟動)
我的經驗是救援線太細,
有的車輛啟動電流較小用一般救援線就夠用了 之前開福特可以順利救援啟動,但現在開toyota就不能用了 ,索性拿14mm平方導線一試,呵呵救援車不用摧油就可順利啟動了
再者,車子電瓶負極本來就接外殼,各項設備亦以外殼為負極接線(可以節省材料) ,,但不論是接電瓶線負極或接外殼皆可(但接外殼比接電瓶線負極阻值大(,但可省略))我通常是在線不夠長時才接外殼
電瓶除非過量充電,才會產生大量氫氣而引起蓄電池爆炸.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自己作耶雄爸.但我是用喇叭線.不是紅黑那種喔.粗很多那種.線徑忘了.裡面的銅芯都是漆包線.焊時好難焊n_090|

喇叭線跟電源線不一樣喔。
喇叭線拿來跑大電流的東西是會出事的。

网友L:
25樓的大大說的很正確~~
接搭鐵會比較好喔~~很多的說法是說不接搭鐵會灌壞被救車的電器
還有一個重點是你的電線太濫太細也是無法啟動的,很多大賣場的199~299的那種幾乎都是爛貨
電線也是一個關鍵喔~~

网友:
引用 网友I:

喇叭線跟電源線不一樣喔。
喇叭線拿來跑大電流的東西是會出事的。

逃兵大.我那不是一般的拉叭線耶~很粗我還並四條.這樣會不夠嗎n_079|

网友:
奇怪了~~~~不是較台灣粗工出來解答???怎麼沒看到他呢???
反倒是在我的問題裡面回覆了~~~~~

引用 网友L:
25樓的大大說的很正確~~
接搭鐵會比較好喔~~很多的說法是說不接搭鐵會灌壞被救車的電器
還有一個重點是你的電線太濫太細也是無法啟動的,很多大賣場的199~299的那種幾乎都是爛貨
電線也是一個關鍵喔~~ ...

199的那種~~~可以當作是在買他的夾子....其他的~~~就去拆廢電線來接~~
接越多條~~~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25樓的大大說的很正確~~
接搭鐵會比較好喔~~很多的說法是說不接搭鐵會灌壞被救車的電器
還有一個重點是你的電線太濫太細也是無法啟動的,很多大賣場的199~299的那種幾乎都是爛貨
電線也是一個關鍵喔~~ ...

+1,
之前看到的資料,不直接接負極而搭鐵是為了保護ECU.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問題應該有請台灣粗工來解說。
有請台灣粗工~~~~~~~

啥!你說你會怯場?

好吧!大家就幫他鼓鼓掌吧!

再一次喔嘿!

有請台灣粗工~~~~~~~

   火速趕來了,首先感謝雷的通知
一般五金百貨,超級市場買到的救援線僅供參考,有機會可以看看那粗大的絕緣外皮裡面,那幾根細小瘦弱的銅線,您們就會了解為何救不了車子,電線本身還(發燒):on_107|
再來為何電瓶正負極對接(+接+,-接-)依然無法啟動?
大家都知道很多汽車電機的負極都是直接鎖在車體(因為車體本身就連接電瓶負極),這麼說來狼大第一次嘗試啟動的接線法應該無誤.重點來了,啟動馬達安裝位置都在引擎本體連接一個大型齒輪(很大,跟啟動馬達的齒輪不成比例,為何要弄這麼大的齒輪來當啟動用的機構勒?懂機械原理的就知道了,不多解釋以免又離題了:on_139| ).
再來解釋引擎本體,現在的引擎幾乎都是鋁合金,另外大家知道引擎如何固定在引擎室的吧!那幾根固定引擎的螺絲+橡皮厚墊片(避震用)黑手稱之為(引擎腳).這就是重點了,如果引擎本體與車體之間的導通係數不夠大,很難去提供足夠的迴路電路給啟動馬達!
以上,為何狼大的車子會特別註明負極要(夾)在引擎本體的原因了,這種設計滿少見的,大部分的車子很直接的電瓶正負極點對點就可以了:on_141|
您那台是蝦咪蛙哥進口車?該說引擎本體絕緣作的好呢?還是引擎腳設計的像(教哇咖)一樣細呢?:on_112| .
也許很多人看了霧煞煞,台灣粗工也打的霧煞煞:on_144|
簡單來說:引擎本體的材質(鋁合金),引擎腳與車體的接觸面(導通係數),是造成無法實現簡單的電瓶正負極點對點連接救援的主因!
您也可以改阿,從啟動馬達的負極點(固定螺絲或是馬達本身的負極)拉一條線直接鎖在車體就可以解決了!
不過既然知道了負極要夾在引擎本體,那也不用多此一舉了:on_087|

最近在潛心修練修主板功力,時常頭昏腦脹:on_144|
所以遺漏了這篇帖子,來晚了,拍謝啦!:on_043|
非本科系的學起來真的很吃力:on_040|
希望有一天能混的版塊擴大,都混在打屁閒聊有點.......:on_020|

楼主:
這部是97年TERCEL,前車主每天都會開車上下班(短程),曾經未關車內燈導致電池過放,接手後每週會開一至兩次,每次約隔三天,周末有到公司值班會多開一次,前車主有裝強化接地,照理說引擎與電池負極應該有直接路徑可以相通,不過電池樁頭夾具已經老化,可能是第一次跨接無法啟動的原因,這次電池更換也有順便處理這個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部是97年TERCEL,前車主每天都會開車上下班(短程),曾經未關車內燈導致電池過放,接手後每週會開一至兩次,每次約隔三天,周末有到公司值班會多開一次,前車主有裝強化接地,照理說引擎與電池負極應該有直接路徑可以相通,不過電池 ...

 原來是那台出了名的省油車.內容我看錯了,是救援線包裝盒的說明是吧!
那說明也沒錯,依照汽機車負極電路的方式,接引擎本體比較靠近啟動馬達,是比較容易啟動的.
我以為狼大開的是稀有動物勒n_048|

网友:
狼大的車是"TT"喔~~~
很省油的車...
除了空間很小...後座很難坐...行李箱去大賣場時有點傷腦筋...
市區用不錯的車...

网友:
有接強化接地基本上負極導電性就很好(我也有裝~~老車裝的話感覺還不錯啦)
所以有可能樁頭的接觸不佳,試幾次後會比較好,因為有去夾它~~~

网友:
廠商的建議,簡單的說就是不用被救車的迴路[可免除多餘負擔],

粗工大說的對,車子負極是固定在車體上,開久了容易造成接觸不良,電阻變大,

所以我會在引擎上多加一條負線..

网友:
車輛沒電救援SOP

沒電車=>被救援車,來救你的=>救援車

1.兩車保持適當跨接距離,車體不可互相接觸,拉起手煞車。

2.兩車除必要的電氣設備(如頭燈、警示燈)其他附屬配件設備一律關閉

跨接程序..

救車線紅=>一端先夾在被救援車的電瓶+極,再將另一端夾在救援車的+極

救車線黑=>一端先夾在救援車的電瓶-極,再將另一端夾在被救援車的無漆重
金屬零件上(我個人建議夾引擎吊耳上),不可夾在被救援車的電瓶-極否則可
能會爆炸!!

救援車輛發動引擎,輕踩油門適當拉高引擎轉速...

被救援車輛啟動引擎....啟動後盡快將車開去服務廠檢修電瓶與充電電路

救車線拆除順序為先拆-極再拆+極(換電瓶也是,裝回去則是先+後-)

网友:
接下來我們來思考一個電學的部份。
一般的汽車電池是以十分之一電流充電的,也就是一個50安培的電池,它是用5安培電流充電,但是電池在不同的殘存電壓,充電電流一定相等嗎?不一定喔!當充電電池在很低的殘存電量時,它的充電電流比較高,隨著充電時間加長而使它的殘存電量量增加後,它的充電電流會逐漸減少。為了保護電池在低殘存電量時充電電流太高會損壞電池,所以充電電路會設計恆流方式充電,雖說是恆流,並不是說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定量的電流,因為充電到了一段時間後,充電電流小於設定的恆流電流時,恆流電路就自動失效了。
我想汽車應該都是恆流方式充電才對,但是現在你並聯了兩個電池,那汽車發電機輸出的充電電流應該是設定恆流的最大值,讓這兩個電池瓜分,這樣對幫助港都狼仔跨接的wish車是否有風險?我不敢下定論。
汽車電池的特性跟一般的充電電池並不一樣,它是被設計常態可保持在充滿電的,所以就算汽車每天長時間在開,電池也不會因經常處在充滿電狀態而損壞,除非是該電池年限已到或品質不良。shunxing以前提到一個重點,那就是電池的製造日期,這個大家要注意,免得真錢買到過期貨,也不要因為某店家便宜一點小錢而你就購買過期品,那是省小錢賠大錢的做法。

那剛跨接就要馬上啟動可以嗎?答案一定可以,只要你跨接的救車線裡面的銅線夠粗。
我自從上次搬家後很多東西都不知道丟那裡了,我有兩條卡車的救車線,下次找出來再拍給大家看。
當然結論還是港都狼仔說的,該換還是要換啦!
還有雄爸爸說的不錯喔!

网友:
其實.......狼大也做錯了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電池接在一起可以增加電流...
但~~萬一....那顆電池剛好壞掉...內阻變小....
或是~~電流都被電池給吃了...反而..會造成無法提供足夠的電流發動汽車..
我不知道W大在說的充電...會不會因為掛接之後~~~電流都被電池給吃了...
說明書寫的地線接在引擎~~~我一開始就在想.是不是要形成足夠的電流回流來啟動馬達..
畢竟~~地線越接近馬達~~啟動馬達的機會就會越大....

PS~~~我記得沒錯的話~~汽車用的電池...不可以把電全部放光..會加速電池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M:

那也就是說,狼大車子的電池,把施救車的電力通通抽走,變成在充電(狼大車子的電池),並非幫忙啟動引擎。
不過也奇怪,若是電池沒電的時候,內阻會比較高吧?

結論還是,救車線的線徑要粗,降低阻抗。

网友I:
其實,在跨接時,你可以看到的是兩組電池,兩組發電機。
你以電池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充飽電的電池,對一個都沒電的電池。假設這個都沒電的電池是"好"的。
那會造成的是充飽電的電池做的放電動作是很大。而電池做這樣的放電是很危險,也很容易損壞的。

那再看到兩個發電機。
一個本來是靜止的,一個是在發動的。
發動的,本來是輸出。
那如果你靜止的在發動過程,產生了逆衝,會不會讓你精密的行車電腦掛了???
所有的車在設計時。有沒有考慮這樣的系統?
還是只管本身的封閉系統?(光是封閉系統就夠累人的了)

如果你怕死。一個動作是最好的。就是把電池拆下來,接過去,等待救車發動後,再拆回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其實,在跨接時,你可以看到的是兩組電池,兩組發電機。
你以電池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充飽電的電池,對一個都沒電的電池。假設這個都沒電的電池是"好"的。
那會造成的是充飽電的電池做的放電動作是很大。而電池做這樣的放電 ...

我一直在想....
為何不是教先把被救車的電池兩端接點拆下裝到救援車的兩條線...
等被救車發動之後..在拆下救援線..
看是要包起來絕緣或是在把2端接點裝回原本的電池(裝回必須先接+在接-).
電池要是確定有問題~最好還是換了....

网友:
拆拆裝裝的,不是很方便。(對我們這種愛動手的人來說,還好。但很多人可不是這樣的。)

我自己的車上有放一個電池。以前還沒有看這次這篇文章前,遇上電池接電池發不動時,就是拆下電池兩端接點。發好了再接回去。

總之,不覺得方便。另外,如果是去救人家的車,也太麻煩對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想....
為何不是教先把被救車的電池兩端接點拆下裝到救援車的兩條線...
等被救車發動之後..在拆下救援線..
看是要包起來絕緣或是在把2端接點裝回原本的電池(裝回必須先接+在接-).
電池要是確定有問題~最好還 ...

我覺得要怕壞電池內阻過低損害好電池.不用兩條線都拆.只要把故障車電瓶負極拆開.救援車負極直接搭被就援車的車體.這樣就跳過被救援車電瓶.發動後在接回負極.但怕跳火發生危險

网友N:
本來以為只是簡單的救援心得帖,沒想到有這麼熱烈的反應
秀一下我的隨車裝備吧!
傳說中的救援線n_046|
注意我的纖纖拇指與銅絞線的對比n_020|
再來,額外的秀一下一般人不會想到的裝備
內行的人看了就知道這是瞎咪蛙哥了
注意看我的纖纖玉手與拖車繩的對比n_020|

這條救援線至少可以搭3.5噸貨車(俗稱:三噸半的貨車)
這條拖車繩一般五金超市也有賣類似品,但是那僅僅是(類似品).內行的都知道這條繩子的超能力!這是我10幾年前玩改裝吉普車的時候買的,當時一條要價1200新台幣.
這種拖車繩的特性是(扯),一般拉扯動彈不得的車子,不管怎麼扯都不會斷,我們曾經開吉普車去拉扯拖板車(夠大台吧),當然不管如何加足油門+助跑,無所不用其極的扯拖板車,拖板車依然不動如山:on_030| ,1.6的吉普車拉扯拖板車.....蚊子叮牛角:on_067| .重點是,怎麼扯都不會斷!
拖車的都知道(扯)最危險,繩子非常容易斷,尤其是鋼索.
這種繩子唯一的缺點是不適合一般救援拖行,因為怕摩擦破壞表面尼龍布繩,注意看我照片上有幾處稍微有磨破,那些都是借人家的時候,千交代萬交代,依然沒注意而造成的磨損:on_058| .
這兩種工具都是我的隨車裝備,先別想著救援他人,至少自己受困需要他人協助的時候,你本身也該備有適當工具提供他人幫你脫困!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本來以為只是簡單的救援心得帖,沒想到有這麼熱烈的反應
秀一下我的隨車裝備吧!
傳說中的救援線n_046|
注意我的纖纖拇指與銅絞線的對比n_020|
再來,額外的秀一下一般人不會想到的裝備
27990 ...

這地線....還真夠粗~~~~~
不但可以拿來發動車子~~~就算發不了~~~還可以用拖的發......

网友:
救難隊的就是不一樣.家伙總是比粗勇的n_116|

网友:
之前車發不動的時候,修車的是拿來一個手提的,看起來很像是電池加上面板以及救車線的東西.....
接上後發動......結果是我家車子的中控鎖保險絲燒斷!!也就是不能用遙控器"啾"的一聲鎖門跟開門了...
所以救車,本身的電流也可能過大吧....

网友:
有大大提到跨接時有時候產生的火花,有可能造成爆炸.
大家應該先了解,為何有可能引起爆炸?是啥麼媒介有可能引起爆炸?
沒有解釋清楚的話,看到過這篇的各位大大們大概不太敢作跨接救援線的動作了!
電瓶充電的時候因為化學反應會產生一種易燃氣體,那種氣體正常在開放式空間很快的就散發掉了,除非你走了狗屎運,跨接的時候剛好一團氣在那裡等著給你引爆n_047| .說個最近案例:我朋友前陣子幫他的電瓶充電,因為他忘記將補充電瓶液的封口轉鬆,用極速充電方式給他灌下去,沒多久,電瓶整個像吹氣球一樣漲起來,他趕緊關閉充電機,案例由此開始發生了.....他趕緊打開各個封口,為了觀察電瓶液的存量,剛好手邊的手電筒壞了,於是他非常天才的拿打火機充當照明,點燃瞬間.....轟隆.....電瓶四分五裂,我那朋友也真是走了狗屎運,竟然毫髮無傷!
為何會引爆呢?因為他打開封口之後沒有讓電瓶內部氣體排出,囤積再店瓶內部的是大量易燃氣體!
再來,跨接救援線引爆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引擎是漏油,這也是要走點狗屎運,剛好該車管路有些許漏油,這個情形比較常見,因為很多人只會開車,平時不會關心車子狀況!所以走這種狗屎運就是糾就自取的了!
救援線跨接引起電子電機設備燒毀的情形不常見(接錯線不在此限),汽車電子電機的設計就是要在不穩定的環境下運作!別跟我說你開的車子的供電非~常穩定,那都是(豪小)!所以,會燒毀也是要靠運氣了!

回覆57#
他拿的應該是一種救援霸,小小的電池它可以瞬間提供超大電流!那個不在我上述的範圍.上述所指是以車對車救援為例.

网友K:
粗工大30#我已有說明喔.
這應該跟我上次提的氫氧焊接機同原理.但我不懂n_131|
有化工底子的可以來露一下身手喔
我給他分解過n_108|

网友:
引用 网友K:
粗工大30#我已有說明喔.
這應該跟我上次提的氫氧焊接機同原理.但我不懂n_131|
有化工底子的可以來露一下身手喔
我給他分解過n_108|

電瓶內部鉛板(極板)+電瓶液(那個瞎咪蛙哥酸稀釋液,忘記了:on_144| ),產生電解作用,利用這原理畜電
所以舊電瓶不要丟喔,那裡面的鉛板,回收價目前也很值錢.:on_112|

网友:
先給大家畫一張簡圖,大家一邊看一邊想一想。

圖中B電池的車子沒電了,由A車電池跨接啟動,如果像雄爸爸的做法,先接上一小段時間再發動B車,其實救車線並不需要多粗。
為什麼?因為電池本來就像是一個大電容,一個有電的電池跟一個沒電的電池並聯,就像一個有電的大電容跟一個沒電的大電容並聯一樣,大家想想結果會如何?
那為什麼救車線越粗(當然我是指內部銅線,而不是指外皮)越容易啟動,因為導線的電阻跟長度成正比,跟截面積成反比,這句話的意思是導線越長,電阻越大,導線越粗,電阻越小。
我們用上面的例子來舉例,我們假設這兩條救車線每條的電阻是0.1Ω,那B電池跨接A電池需要兩條,所以一來一往就是0.2Ω,如果A車必需要提供30A才能使B車啟動的話,那依歐姆定律V=IR可知導線上的壓降是30A*0.2Ω=6V,這時導線應該是燙到不行,而B車因壓降太多而車子根本無法啟動才對。如果導線的電阻是0.01Ω呢?是不是問題就不大了?
原理我們最好要知道,但是該換還是要換,因為車子是要讓我們方便的,我們千萬不要自己找碴。

网友:
我猜猜看~~~

接上後先充一下電池,不要馬上發動車子,這樣的話比較容易發動。
看了上圖,想一下原理。

就是沒電的電池一開始會很耗電能,因為電池已穩定在沒電的狀態。給它充一下電,讓它暫時保持在較高電位狀態,這樣一來,車子就容易發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粗工大30#我已有說明喔.
這應該跟我上次提的氫氧焊接機同原理.但我不懂n_131|
有化工底子的可以來露一下身手喔
我給他分解過n_108|

沒有辦法呀
有大大指名要有化工底子的:on_015|

電瓶充飽電後
電極開始一極產生氫氣另一極產生氧氣
點火後氫加氧產生水是沒錯
不過反應極為劇烈以致產生氣爆
就像瓦斯超過一定濃度點火也會爆的情形一樣
不過前者更激烈

那個酸是硫酸加蒸餾水稀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沒有辦法呀
有大大指名要有化工底子的n_015|

電瓶充飽電後
電極開始一極產生氫氣另一極產生氧氣
點火後氫加氧產生水是沒錯
不過反應極為劇烈以致產生氣爆
就像瓦斯超過一定濃度點火也會爆的情形一樣
不過前者更 ...

悶這麼久才跑出來呼吸.....
需要CPR嗎

网友:
哇~~又是歐姆定律.
雷大真是博學多聞阿我只知道會產生氫氣.不知道會產生氧氣.又學到了n_116|
還想補充一個電瓶水添加.不一定要買電瓶水
1.因電瓶水可能帶有酸性.電瓶水的硫酸水是有一定的配比.硫酸太多可能會造成電瓶壽命減短.如電瓶水也只是乾淨的水.那也沒必要去買一瓶2x元.路邊純水機20元可是一大桶耶n_136|
2.不能添加礦泉水或自來水.只能以蒸餾水或純水.(這又要懂的大大告訴我了)我只知道這兩種水無雜質對電極板不會造成損害.
這是車廠師父跟我說的.
粗工大昨天看電視.您那隻獨角仙上電視了阿.汽車廣告有看到牠耶:o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因為電化學偶不專精...

回复 网友P:
水要電解不容易反應
加一點點硫酸以及惰性的電極
就很容易電解產生氫跟氧

一般只記住電瓶過充會產生氫氣是因為它危險
電瓶處在較熱的工作環境
水分會蒸發減少
所以只要補充水就好了

蒸餾水已經很乾淨了
可是可能還有一點點離子
所以用離子交換樹脂去離子後變成所謂純水

一般水看看您燒開水的水壺就知道離子的影響了

网友:
我在25樓寫第5點的時候,

其實是想到經驗中曾發生的幾次失敗例子,其中一例是
幫人跨接電,可是接上後老是啟動不了,因為是逆向兼併排停在巷子裡,後面一車過來了,我急忙撤線開離讓人家過
但那路過的車子居然停在那被救車旁,主動幫忙又跨了一次電,這次,他一次就發了,我好悶~~~我的車比較爛就是了

後來我分析了兩點可能
1.冷車啟動本就要吃力點,啟動時間也長,那瞬間所需的跨接電力可能會不足以啟動
2.我覺得有必要先給被救車一點時間,稍稍蓄一點電力(因為是過度放電狀態),稍稍負擔一下啟動瞬間所需的電力

後來我實驗我哥的閒置車(也是放到沒電,唉),給它接上去後,我把救援車怠速發動著,約莫一柱香……煙的時間,再去發動被救車就ok了

楼主:
加水式電池的蓋子都會有通氣孔,免加水式電池則有洩壓閥,但在塞住的情形下就可能會使電池內壓過高,使反應的氣體無法有效排出,而造成安全上的疑慮,所以充電時要在開放空間,且最好旋鬆或是拆下蓋子(加水電池)

第一次啟動時,因為是直接夾樁頭,可能老化的樁頭夾具接觸不良(接觸電阻大),所以發不起來,跨接線夾具部分也有發熱情形,第二次啟動時,直接把正極夾在樁頭夾具上,負極夾在引擎本體,就順利啟動了,應是W兄所說明的電阻*電流產生的壓降現象。
前一段時間用了直流勾表測試,自己的車啟動馬達運轉瞬間峰值電流將近100A,所以只要有微小阻抗,都會產生嚴重壓降。
最近也安裝了一個插在點菸器的簡易電壓表,對於掌握電壓狀況應有一定幫助。

网友:
其實,充電時會產生的是氫跟氧。
但是它們在電池外的氣體濃度,是不足以引起爆炸的。
氫氣要達到濃度才會有爆炸的現像。
而這個還要有"火花"這個是"閃火點"的問題。

那電瓶會炸,是在"充電"尤其是"過充"之後,變成"電解"水。
這才會產生氫跟氧。
而它的濃度在電瓶內是足以爆炸的。

网友:
看完這篇~~我又偷學了一大堆東西~~~快閃~~在來去工作n_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