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架設請教

楼主(2010-06-13):
請問大家誰有架設論壇的經驗?我們未來的主機要用FreeBSD架站,請問80G的硬碟分幾個Partition比較適合架設論壇(割多大)?不要叫我全部裝在一個Partition,系統掛了還算了,如果連資料也一起掛我會累死。
以前這個工作是MIS在做,不過這台我想自己做,很多年沒摸FreeBSD了,最近得練點功才行。
對了!誰自認FreeBSD還不錯的出一下聲好嗎?

网友:
高手都在聊天室
正聊得起勁...

网友:
我以前玩過幾年的 FreeBSD,不過使用 UBUNTU 後就沒在玩了..

建議 Wish 先看一下以下的網站..

http://freebsd.lab.mlc.edu.tw/

另外,以前我常上的 FreeBSD 網站:

http://redhat.ecenter.idv.tw/bbs/forumdisplay.php?forumid=65

FreeBSD 書並不多,若是 Wish 有需要的話,我可以到天瓏書局幫你買幾本..

网友:
幾年下來,國內玩 FreeBSD 的同好,都去潛水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最好的參考網站,就是 FreeBSD 的 Handbook 了..

http://www.freebsd.org/doc/en_US ... handbook/index.html

另外,大陸方面這些資料還很多,可以使用 Google 輸入關鍵字 freebsd site:cn 也可找到許多較多的資料..

网友:
現在用的是Knoppix...
Server用的是Fedora...
手中在試用研究的是CentOS...
FreeBSD沒用過...

楼主:
我不是要FreeBSD教學,我是要問架論壇時,FreeBSD要分割Partition大小的問題。

网友:
以前由於 UNIX-LIKE 檔案不大(雖然說當初的硬碟容量更小),所以在 "傳統" 上有分多個分割區..

舉個例子來說,以前的核心不大,給它個幾百 KB 就夠了(/boot),但現在呢?

所以傳統的分割方式,這是個傳統包祔,個人覺得早己不合時宜了..

其實一個分割區壞了,若是物理上的問題,這台硬碟也壽命不長了..

現在雖然硬碟大了,同時檔案系統更大,分割區就比較沒這個考量..

而重新考量的重點是在於是否多個使用者(如學校、公司多人使用),也就是 /home 目錄是否要獨立出來.. 以 Wish 的情況來說,這應該不在考量之內..

比較保險的方式是:

1. 使用不同的硬碟,建議使用兩個硬碟,一個存放系統,另一個存放程式及資料庫,以免一台硬碟掛了,另一台還可用,這樣系統那台掛了,至少程式(如架站的 PHP 程式及 MySQL 資料庫)至少還在,這樣不會因為系統硬碟掛了,而導致資料漏失,但放程式及資料庫那台掛了呢?所以請多多用 cron 備份,或是使用 rsync、nfs.. 等做異地備份,或不同主機的備份..

架站多是使用 apache 2,只要將你的程式(也就是網頁程式)設定在第二台硬碟上,比如說 /www/ 這個目錄;MySQL 資料庫呢?也是可以設定存放的目錄,例如放在第二顆硬碟上的 /sqldata/ 這個目錄下..

這種方式就好像 MS 分成 C 及 D 碟般(可用一個或兩個硬碟).. 而一般在 C 是放作業系統(也就是 unix-like 的目錄)..

2. 若不採取 1 的方式,建議使用硬体磁碟陣列 1(raid-1) 的方式,也就是兩台硬碟存放同樣的系統及資料,一台掛了,另一台可自動接手,另外還是要定期做好備份

佪人是比較建議使用第二種方式..

所以要不要分割,不是重點,重點是在於如何保護這些重要的資料,以及出問題後如何快速回覆..

若真的要分割,其實 BSD 系統和 GNU/Linux 都很類似,這方面網路上資料應該很多了.. 要看檔案系統,請用好男人 man hier 就可知道那些目錄是重要的..

我不建議分割的方式是因為,各有各的說法及強調之處,誰是最好的解決方式,沒一個定論.. 這種只能自己決定了..

以我來說一向都是只分成一個 / 及 約 2MB 的 swap..

以前寫的關於分割的一篇文章:

http://cm-life.blogspot.com/2008/04/linux_16.html

网友:
對了,若是手上書不夠,我這有兩本,雖然滿早期的,但 FreeBSD 到現在 8.0 版了,變動一直不大,還是很具有參考價值的..

网友A:
w大,看論壇程式好像不大,看到官網上面寫,好像沒有支援FreeBSD。
http://faq.comsenz.com/usersguide
現在已經改版到X1了,不知道要不要升級。
http://www.comsenz.com/downloads/install/discuzx#down_open

网友B:
考量磁碟規劃應是把重點在後端資料庫的備份與維護吧?
至於分割成多少,說實在話,若是單純給論壇使用,我會儘可能規劃最大比例給它
而備分的部分,不會在同一個實體碟的另一分割區,各位修硬體的應該都比小的我更了解硬碟掛掉是什麼情形

用 NAS 作 cron 備份是我覺得很方便很安心的方式
至於裝論譠的碟該怎麼規劃,應以系統效能為優先考慮
另外,論壇的功能是需要一些 MOD 跟 hack 來達成,這是一直以來貴站欠缺的
我也曾建議過,有關搜尋的功能不便使用的問題等等
不是作廣告,但有機會可參考一下 TWed2k 的作法,該論壇也是用 Discuz! 架的
分區TAB,搜尋,TAG...等等,都有助於使用者"爬文"
註冊這論壇有好一陣子,講一句良心話,老手要新手多爬文是沒錯,但老手往往不知道新手要爬文是有什麼困難度
老手會說,我都可以怎樣怎樣,然後酸一下新手,再數落新手一頓,可是不知道新手光是身份權限所限制的功能,就是會有阻礙!!

网友:
引用 网友A:
w大,看論壇程式好像不大,看到官網上面寫,好像沒有支援FreeBSD。
http://faq.comsenz.com/usersguide
現在已經改版到X1了,不知道要不要升級。
http://www.comsenz.com/downloads/install/discuzx#down_open ...

升級到該版~~資料庫會混亂~~~~~~

引用 网友B:
考量磁碟規劃應是把重點在後端資料庫的備份與維護吧?
至於分割成多少,說實在話,若是單純給論壇使用,我會儘可能規劃最大比例給它
而備分的部分,不會在同一個實體碟的另一分割區,各位修硬體的應該都比小的我更了解硬碟掛掉 ...

依我的做法~~~~視作成標準分割~~~~
最重視的還是資料備分~~~~這部分我會寫時間一到自動備份~~~由於PL的程式要是寫的好的話
還可以實現自動異地備份~~~這支程式我記得以前網路有免費的源碼可下載使用~~~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至於新手的教學文~~我還是建議用該論壇的廣告輪撥功能來實現連接~~~
而且~~~這論壇~~對新手並沒有權限限制吧???除了寶藏區以外~~~貼圖~~只要回覆10帖就可以貼了~
版面大家習慣了~~~就不要改會比較好~~~改的越華麗~~系統負荷越高~~我以前架設雷傲論壇就是這樣~~~
越簡單~~~系統運作越快~~~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基地也改版了啊!也不知道他們花多少時間轉移,感覺蠻順利的耶!東西、分數都在。
廣告輪播,這版的程式不知道有沒有?

備份的問題,程式自動排程備份比較輕鬆。
那天看w大貼出那台伺服器,不知道能不能跑磁碟陣列。
專注在資料庫維護,磁碟陣列是損失不會很大,恢復速度也快,但成本稍高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地也改版了啊!也不知道他們花多少時間轉移,感覺蠻順利的耶!東西、分數都在。
廣告輪播,這版的程式不知道有沒有?

我知道他們改版阿~~~
看他們在改之前有說過~~~資料庫式分散管理的~~~~
所以也不能一次改~~~會出現問題~~有些資料庫還必須先經過新版的轉換系統先行轉換過
要不然格式會錯誤~~~這就是麻煩的地方~~~
另外.基地的改版~~~因該有更換主機了~~畢竟新版的系統負荷超重的~~
他用了一大堆程式語言美化介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自從他們改版之後,我瀏覽的情形有順一些。
但介面還要習慣一下,好多廣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問你是在那裡看到Discuz沒有支援FreeBSD?我怎麼都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w大,我是看到上面寫的系統沒有FreeBSD,故猜測好像不支援。
我再找看看喔!

楼主:
回复 网友G:

首先謝謝你的好意,FreeBSD我多年前用過一段時間,我看一下應該就會了,真的有需要再跟你問。謝謝!

网友A:
報告w大,我搞烏龍了.......
看了一下調查表,可以耶!
http://www.discuz.net/thread-442459-1-1.html
http://www.zzbaike.com/wiki/Disc ... 3%E8%A6%81%E6%B1%82

网友H:
Wish 你要先看看你的資料是不是用 mysql 來存的.
以我的經驗
root 我大約會給個400M就很夠用了.
然後
/var 會放 database (包括 mysql), mail跟 log 你想想要放多大.
通常給個 20G, 30G 都可以.

/usr 的話.就把剩的給它.
/usr/home 是所有使用者的. 視使用者的良心佔空間.
/usr/src 會佔蠻大空間的.
/usr/ports 是你要去挖你要的應用程式的地方.

那 swap 基本上. 是用 RAM 的兩倍為正常的設定法.
那個 /temp 的話,我都不去動它的.

還有問題.再提出來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sh 你要先看看你的資料是不是用 mysql 來存的.
以我的經驗
root 我大約會給個400M就很夠用了.
然後
/var 會放 database (包括 mysql), mail跟 log 你想想要放多大.
通常給個 20G, 30G 都可以.

/usr 的話.就把剩的 ...

挖~~~系統研究的很詳細唷.....
有機會再跟你討教~~~~~我對於系統的規劃還不是摸的很熟~~
等我哪天要在玩LINUX在詳細請教系統的所有用途~~我要做一份完整的系統出來
以後維護才會簡單方便

网友:
有篇文章給W大參考 http://linux.vbird.org/linux_bas ... x.php#beforeinstall. 若該網站資料能全看懂, 保證Linux類的MIS換你做.

网友:
我比較支持cremaker大的做法,
不要分割,直接擴充硬碟將系統與資料庫分開,
其實這方法就已經有點像是將資料庫分散管理了,
避面系統本身出問題時影響到資料庫,如果再加上RAID,
系統和資料庫要出問題的風險就小很多...
當然如果可以配合自動異地備援的話是更保險的做法.

我現在的server就是只做RAID,
因為當初也是有分割,不過現在發現根本沒必要分割...
正在研究CentOS就是為了想換系統,
如果當初就用cremaker大的做法,我現在就不用管那麼多了,
又要移轉程式和資料庫等一堆東西...
系統就給它眼睛閉著直接換下去就好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以前自己架BBS站時的分割如下, 給W大參考:
(前提: RAM=256MB, HD: 40G, 整顆都切給FREEBSD使用)

/: 1024MB
/swap: 512MB
/home: 8192MB
/home/bbs: 8192MB (但 slice 調小以配合BBS檔案存取需求)
/var: 1024MB
/usr: 剩下來的

cremaker大提的RAID 1確實是比較穩當的作法,
不過.....我就遇過兩顆一起剉給你看的鳥事 (封閉系統主機還出這種錘, 當年我任職公司的維護部主管差點被USER叫去立正站好)
所以....還是養成備份的好習慣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報告w大,我搞烏龍了.......
看了一下調查表,可以耶!
http://www.discuz.net/thread-442459-1-1.html
http://www.zzbaike.com/wiki/Disc ... 3%E8%A6%81%E6%B1%82 ...

現在的論壇程式大多使用 PHP 來寫,在 HTTP 方面也大多使用 Apache,在後端資料庫多提供支援 MySQL,所以只要這些版本有被支援到,是跨平台的,也就是不管你是用 MS、GNU/Linux、MAC、FreeBSD.. UNIX .. 來架,只要 PHP、Apache 2X、MySQL 版本對了,一般沒所謂支援的問題..

在 UNIX-Like 上架,唯一要注意的是這個 Discuz 的目錄權限,在 MS 下無關,但使用 UNIX-Like 或 BSD 系統,一定要設好權限..

Discuz 我架了沒多久,就不用了,為什麼?因為其版權宣言很模稜兩可,我當初是要商業應用的,但要購買商業授權,現在不知如何了..

Discuz 我認為唯一的好處就是 comment 寫的很好,很容易看得懂程式,但在 UNIX-Like 下架,一定要設好相關目錄的權限,否則有時容易出錯..

使用 FreeBSD,大多使用 root 權限,所以安裝時較沒問題,只要把某些目錄的讀寫設好或是設為 www 的使用者名稱,就沒問題了..

這方面 Discuz 內並沒相關說明,還得自己去實作,算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當初當使用 FreeBSD 及後來使用 GNU/Linux 也是照著傳統的作法,繞了不少路..

很多事是要自己去体會,書本中的知識是死的,讀死書不如不讀書..

FreeBSD 及 UNIX-Like 都是很古老的系統(都是來自於 UNIX),但很多書本作者不知經驗不夠還是只知依樣畫葫蘆,一些似是而非、老掉牙的東東,還一字不漏的照抄.. 真的是夠了..

CentOS 確實是個好東西,我現在也在評估用 UBUNTU Server 還是 CentOS  來架計劃中的網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自己架BBS站時的分割如下, 給W大參考:
(前提: RAM=256MB, HD: 40G, 整顆都切給FREEBSD使用)

/: 1024MB
/swap: 512MB
/home: 8192MB
/home/bbs: 8192MB (但 slice 調小以配合BBS檔案存取需求)
/var: 1024MB
/us ...

我沒記錯的話/swap: 512MB這是分頁檔吧....
這東西很重要~~要架設伺服器~~~512MB是不夠用的~~~~~至少要開2G.....
我以前在架設聊天室~~這東西相當重要~~~尤其是人越多佔用的空間就越大....
最主要的用途~~再於程式運作時候的暫存轉換空間~~以前都只照書本下去開都給他開128MB...
每次聊天室人數超過10人就給我系統卡住....後來我都直接開1GB來用~~~人數上到100人以上也很正常..
現在的核心對於分頁檔重不重視我就不知道了~~~畢竟現在的實體記憶體~~~都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L:

呵.....感謝shunxing大的提醒.
當初因為是架純文字的FIREBIRD, 再加上是封閉BBS(當初編繹程式時把人數上限定在64人, 儘量減低記憶體需求  ), 所以沒考慮這方面.

网友:
很想幫忙!!但只會用烙鐵!!
一樣10多年前!!老闆叫我學!!我知道軟體我不行!!
所以才走修理這一條路!!
10多年後~~軟體還是不行!!
所以抱歉了!!

网友:
關於Swap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Linux的一個Swap上限爲128MB,可以有16個Swap, 也就是最大上限爲2GB.
Swap空間的大小一般來說必須是記憶體的兩倍大或者至少為32MB,
而且Swap是2的倍數32MB,64M,128M,
如果切超過,例如切成200MB的話,還是只能用到128MB,其他都浪費了,
所以以一個Swap來說,切割成大於128MB的Swap是沒有用的.
一般Swap的切法,是切為記憶體的2倍到4倍.記憶體越小,這個比例要相對的增大.
例如記憶體為256M,Swap切成512M,這是標準切法,
當然視系統需求,也是可以切到1024M,不過效能未必會比較好.
如果要驗證swap是否有效,可以去看/proc/meminfo這個檔案,
如果切了一塊不是2的倍數的swap,會發現浪費了一大塊硬碟空間.
不過以現今的電腦而言,因為記憶體便宜了,大家的記憶體都安裝的很大,
Swap的功用變的若有似無的,因為Swap是在當實體記憶體用完時才會使用到,
所以如果電腦本身已經有1G或是2G以上的記憶體,
又沒有要執行什麼大型軟體的話,
Swap可以只需要切個意思意思,256M或是512M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
補充說明一下:
會將Swap切為記憶體的2倍的原因,是因為如果系統crash,
可以使用命令將記憶體中的數據寫入到Swap中,
再加上系統重新啟動後如果需要去看Swap的內容查找系統crash的原因或錯誤,
又需要有一個相同大小的Swap來載入系統,
所以1+1=2,需要記憶體兩倍的Swap,
但是對一般使用者而言,系統crash就只能重新啟動,
根本沒有人會去找crash的原因或錯誤,
所以對一般使用者來說,如果記憶體夠大(1G,2G或以上),Swap幾乎是用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唉!沒去考慮到核心組件的特性,也就是說,若該核心組件,包括阿帕契、MySQL....等之類的能在不同平台下跑,那麼便太多環境問題。
看到Discuz的官網討論區,針對linux、unix相容環境,架設上,有蠻多參數要優化,可以提高運作性能。彈性好像蠻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