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920 喝飲料~~結果是~~軟仔~~

楼主(2010-06-13):
ACER  2920  喝飲料~~
之前有說過!!飲料因為有添加物與糖!!所以比較濃!!
會大量附著於~~鍵盤  &   上蓋中間~~
所以跑到板子上會相對的比較少!!
下面這一台就是實列!!

前4張!!飲料大量附著於  K\B  &  CASE  中
落入基板的相對的比較少!!

主板只有少數的零件~~有氧化的痕跡~~
下圖畫圈圈的地方

一般這一種電容都做~~穩壓  或  濾波用的!!
我都會拆掉他!!

拆下來的不用補上!!因為也沒電路圖!!以經驗來談我都是拆了不補
因為不嚴重~~所以我用洗板水擦一擦~~(不用拆下來洗)

本來是不過電的~~經擦乾淨後!!恢復正常!!
這一篇是要告訴大家!!不是波到飲料每次都要洗板子!!
分享之!!

网友A:
這種電容氧化後很容易短路說~

网友B:
拆了不補會不會不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容氧化後很容易短路說~

對阿~~因為有漏電~~所以拆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不補會不會不穩呀?

一般如是貼片電容(有級性)!!就要補~~
這一類的電容一般我都沒有補!!
像CMV  17  &  19 吋的AD板~~保險絲會OPEN~~也是這一類電容短路!!
我也是拆了他!!
像ASUS  A3000 的C225我也是拆了~~

网友C:
NB 好像 常常看到 人家 請它喝飲料的 ~ ...
謝謝彰大  分享...........

网友D:
請問洗版水是哪種溶劑呢?

感謝:)

网友E:
又修好一台拉~~~怎麼都是喝飲料的機器阿~~~

网友F:
濾波電容居多,把它推掉,真直接,不過電就那幾兩顆電容引起,這麼好運。
雖然弄掉也是可以,但相對電源穩定度會不夠,或是那些是抗雜訊用的,清掉之後,系統運作上可能會有時候怪怪的。
Centrino 2的電腦就這樣請它喝飲料,真不小心。

回复 网友G:
因為客人喝完飲料,習慣放在旁邊,一不小心打翻,心中自然而然想到阿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 好像 常常看到 人家 請它喝飲料的 ~ ...
謝謝彰大  分享...........

所以用NB時!!請勿喝飲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洗版水是哪種溶劑呢?

感謝:)

其實很多可以用~~
如甲醇~乙醇~我是用異丙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修好一台拉~~~怎麼都是喝飲料的機器阿~~~

喝飲料的~~其實狀況很多!!
我是把困難的&簡單的都舉例一下!!

下次可能要來賣比電了!!
如~~ACER  ASPIRE  5930
CPU P8400  OR  P8600  &  T9400

朋友那一邊有進一些!!
偷偷告訴你~~不貴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濾波電容居多,把它推掉,真直接,不過電就那幾兩顆電容引起,這麼好運。
雖然弄掉也是可以,但相對電源穩定度會不夠,或是那些是抗雜訊用的,清掉之後,系統運作上可能會有時候怪怪的。
Centrino 2的電腦就這樣請它喝飲料,真不小心。 ...

其實~~我有稍微看一下線路!!
這一條線路還有別的電容!!
且~~如沒有別的電容!!只要是這一種的我還是拆!!
只要開機順利!!且熱機沒問題~~我還是當成完修!!

网友:
那阿彰大拆了為何不想補上去看看會不會有影響

經驗告訴我們能修好就是棒~~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謝阿彰大的回覆

又長知識了

對於我這個超級新手來說啦

网友:
哇用一字起子拆貼片電容.這個強.學起來n_116|
那不是白帕思電容嗎.不是放多會比較好.少一兩顆應該無所謂.真得沒想到可以這樣拆貼片電容.這樣拆會不會有失誤.把銅泊給翻起來呢?下次這樣玩玩.感謝阿彰大分享n_116|

网友I:
電腦前最好別吃吃喝喝.......甚至看AV...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電腦前最好別吃吃喝喝.......甚至看AV...

如果因為如此而故障,可能也不好意思送修

网友:
修的好最重要,又學了一招

网友J:
大哥文章提到,一般這一種電容都做~~穩壓  或  濾波用的!!
我都會拆掉他!!拆下來的不用補上!!因為也沒電路圖!!以經驗來談我都是拆了不補
像這種的零件不影響到電腦內部嗎?

网友K:
看阿彰大的維修文都有帶白手套~~是防靜電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哥文章提到,一般這一種電容都做~~穩壓  或  濾波用的!!
我都會拆掉他!!拆下來的不用補上!!因為也沒電路圖!!以經驗來談我都是拆了不補
像這種的零件不影響到電腦內部嗎? ...

以個人經驗來說~~那一種電容容量都不大!!
做濾波的機會比較大~~
如震盪迴路~~那就不行一定要補回
剩下就看心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阿彰大的維修文都有帶白手套~~是防靜電用的嗎??

水哥~~不是防靜電~~是因為洗板水有毒!!
帶手套是不想讓~~洗板水~~被手部的毛細孔給吸收~~
只是不想增加~~肝臟~~的負擔
我的小朋友還小~~不想讓他們那麼早沒父親~~
所以錢不能省~~
防毒面具我都有用~~或是口罩也可以
排煙也很重要!!

有一陣子還去山上買~~野生的牛樟芝~~
不要因為賺錢!!犧牲自己~~
等你有的小孩你就會懂的!!
當你累的半死的時候!!
與他們玩一玩!!精神又來了!!
比打強心針還有用!!(吵的時候那就交給我的內人)
切記!!切記~~賺多少是註定好的!!不用太拼!!
家人是最重要的!!夠用就好!!

网友(2010-10-02):
回复 网友L:

有這些保護是對的!
剛查了一下異丙醇的資料~可以看一下!

異丙醇是什麼?
異丙醇(IPA)在室溫下是一種無色揮發性高的液體其蒸氣易燃,食品及工業上常當溶劑使用。異丙醇高溫時會分解產生毒氣,且異丙醇於密閉空間之蒸氣濃度達2-12 %,即會引起爆炸,容器可能破裂,爆破,故使用該類產品必須小心謹慎。

異丙醇對人類健康有何危害性?
異丙醇為對人體健康有危害之物質,輕度會刺激眼睛及上呼吸道,高濃度可能造成頭痛、噁心症狀,大量曝露時會造成意識喪失及死亡。異丙醇可經由食入、吸入或吸收而產生毒性,一般異丙醇誤食致死的病例十分少見。
.
異丙醇在人體如何代謝?
異丙醇主要是在肝臟進行氧化作用,經由乙醇去氫酵素代謝成丙酮(acetone),再代謝為醋酸酯、甲酸酯,最後分解成二氧化碳排出體外。異丙醇和丙酮主要是由肺臟呼吸道所排除,經由腎臟排除的比例十分小。異丙醇的半衰期是6~7小時,丙酮的半衰期是22小時。

異丙醇用途:
異丙醇除了應用於精油上,也常是製造丙酮及其衍生物之原料與工業製程中之溶劑。同時,因為異丙醇也具有防治害蟲的效果,所以可應用於小型園藝栽培,但仍僅能少量使用。而高純度的異丙醇則大多應用於半導體產業,做為晶圓的清洗劑,藉以清除晶圓表面殘留的有機物。另外異丙醇低凝固點之特性可用來當抗凍劑,並且異丙醇還用於醫藥、化妝品、香精工業上等。

民眾應注意事項:
由於我們的生活中常接觸到許多異丙醇的相關產品,因此對於異丙醇危害預防措施必須格外注意。首先,在急救措施上,對於吸入性患者,應立即移除污染源,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並盡速送醫;若為皮膚接觸性患者,則應立即除去污染衣物,並以溫水沖洗患部15分鐘並送醫;眼睛接觸者,則將眼皮撐開並以溫水徹底沖洗20分鐘後就醫;食入性患者若未失去意識,則必須給予大量溫水並催吐,立即送醫。另外,在防護設備上,異丙醇之操作人員需有完整個人防護設備,從事異丙醇相關工作需在通風良好且遠離火源的區域方能進行。
在薰香油產品方面民眾必須注意標示,含高濃度(50%以上)異丙醇之薰香油不可以點火方式使用及吸入過量對人體有害且薰香油不具醫療效能。

网友:
各位大大都好用功喔哦!我不知道要幾年才能跟得上你們 !

楼主:
水哥~~你是故意嚇我的吧!!!!!
說真的賣的人是不會說的!!
只有自己照顧好自己才是真的!!
謝謝你寶貴的資料!!我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