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承潤滑油一問

楼主(2010-06-13):
軸承該用什麼潤滑油比較好呢?

用那種水水的潤滑油好像不太好。以前用在風扇上,使用後覺得不耐久。
如果用黃油,好像又進不去。

該買什麼油呢??各位。

网友:
噴霧式黃油阿~~~我之前不是都說過很多次了??
家電維修那版~~~~我就說過了吧~~~

网友:
建議!!汽車用的油精最猛!!!(我都是用愛X強)

一瓶就可用好久了!!

想想機油在引擎那種殘酷的環境下還要保有潤滑度....

那電風扇的軸承,我用過好多種.....噴射式黃油,WD-40,針車油,....過一陣子油膜就被磨破了!!

黃油又卡灰塵....!!

還是機油精比較耐久....,我連抽水馬達的軸承也用油精保護!!

网友:
我的建議和 shunxing 一樣,使用噴霧式黃油..

而那罐 WD-40 可用來清潔軸承的..

PS;那包菸不是,用來固定之用的..

网友:
如果有蒐集摩托車的廢黑油,那種抹下去也很爽。
其實還要看您的軸承在什麼地方。

楼主:
算是一般的軸承,只不過縫縫很小,就是二圈鐵圈可以轉的那種。
所以才說不知道什麼油可以進去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裡面是滾珠吧?上面幾位前輩們提供的噴霧式黃油就行了!
如果有黑油的話,也可以用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裡面是滾珠吧?上面幾位前輩們提供的噴霧式黃油就行了!
如果有黑油的話,也可以用喔!

黑油~~最好要過濾之後才用~~~免得......更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都忘記提醒了!

网友D:
使用機油其實是一種很好的選擇+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機油其實是一種很好的選擇+1

機油其實不是會很容易流掉嗎?

网友E:
如果只是怕進不去
加熱溶化比較好進去
不曉得軸承有沒有耐熱

网友:
別用太黏的喔,啟動起來很吃力,室溫低的時候(冬天)反而會黏吸住!
其實油品都有一定規格番號.
參考車用機油的標示,那番號代表油性.
滾珠軸承需要的潤滑只是薄薄一層,選用比較耐操(耐高溫不易變質)的就好了!
油精的話(曼尼)比較兇了點
一般車用機油就很好用了,全合成的機油更好.
噴霧式黃油很好用
WD-40適合清潔用
軸承屬於運動部品,高速運轉會產生熱,而其內部能夠容納潤滑散熱作用物質的空間很小,所以需要耐高溫不易變質型黏度適中的.
一般活葉之類的低運動部品(比如門用的活葉,鑰匙孔....)用黃油,因為很黏,不易流動.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怕進不去
加熱溶化比較好進去
不曉得軸承有沒有耐熱

軸承分很多種,一般的軸承沒有防水防漏設計,純金屬製耐高溫!特殊設計防水防滑防泥巴(不是諾X亞手機n_043| ),應用了結合橡膠或塑膠製成,不耐高溫!

网友:
軸承屬於運動部品,高速運轉會產生熱,而其內部能夠容納潤滑散熱作用物質的空間很小,所以需要耐高溫不易變質型黏度適中的.
一般活葉之類的低運動部品(比如門用的活葉,鑰匙孔....)用黃油,因為很黏,不易流動.

微小軸承潤滑脂要求起動轉距小及高速轉動下低發熱(黏度變化小)有專用的滑脂,(人造油滑脂)
低運動部品用高黏度滑脂.
鑰匙孔用固体潤滑劑,(石墨粉或乾性潤滑油)不能用黃油,鎖心會卡住.

車用油脂,大部分為耐高溫及高壓,只適用在家中找不到可以用的潤滑油時的代用品.

電扇是用預潤滑平軸承,使用者無法補充潤滑油至原狀況,只能時常加油提供潤滑.

网友:
回复 网友F:

嚴格上要說你的軸承用再哪一個部份
馬達上的當然是用黃油阿(注油式軸承)當然也有裝密閉式免加油的
車子裡的傳動軸也是黃油~~引擎本體裏面的軸承本身就有機油潤滑
而且也有免加油的密閉式軸承,當然這個如果久了油也是會不見
若是這一種的你也無法打開~~要潤滑就加個機油就會滲進去了不是嗎

网友:
如只是一般軸承用機油[四行程的]就可以了,不危險的話邊轉邊加.

网友G:
電風扇軸承用哪種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電風扇軸承用哪種好?

這個問題,家電區有熱烈迴響帖,請移動尊駕前往察看n_090|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個問題,家電區有熱烈迴響帖,請移動尊駕前往察看n_090|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