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常壞掉的零件

楼主(2010-06-14):
已經更換過兩個POWER都是這個爆掉
請教一下這顆零件的名稱是什麼?規格是什麼?電子材料店買的到嗎?

网友:
建議你先看一下這一篇 :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mages/common/back.gif
建議你先看一下這一篇 :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剛剛努力的看狼大寫的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還是不知道該顆元件是什麼n_150|

上網搜尋後終於知道了,原來它是 MSR功率型NTC(負溫度係數電阻) 大陸網拍稱它 熱敏電阻

,不經一事真的不長一智n_107|

网友:
輸入端NTC會容易壞掉,主要是因為發熱,而原廠又使用過小的規格所致,不過這也可能表示電源有存在輸入電流超額的現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顆零件要去哪買?網路上都找不到

网友:
拆舊電源或是去較有規模的電子材料店說要購買NTC電阻(負溫度係數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