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300W-BLV問題請教

楼主(2010-06-14):
小弟在測試這台POWER上機之後無法開啟   ,但以電表測試ATX電源電壓皆有到標準,唯一要說怪的地方變是有高頻聲
內部兩顆電容凸起+5VSB輸出濾波回路上的C14及C21兩顆電容器的頂部有明顯的漲裂情形,請教有經驗的師傅們,這造成高頻聲的電容是否會影響到接上主機板後的負載呢,因為此顆POWER接上主板後是電腦無法動作的,但測試換顆新的的POWER卻能正常工作,所以認為是POWER問題,請指教

网友:
電容爆了當然要換掉,沒爆的也要檢查一下容值,換掉之後說不定就可以改善了呢?

貼個圖上來看看吧!

网友:
有異常的電源供應器在修理好前最好不要貿然接上主機測試,以免因為輸出異常衍生其他損壞問題,應先把故障排除後,試啟動測量電壓,待正常再上機測試。

楼主:
狼大給的建議我太晚收到了,在一次測試他突然啪不知道哪裡又燒了   = ="

网友:
剛修好的POWER要做空載量測電壓值,之後要上負載測試看有無壓降~~
貿然接上基板可是一大禁忌,新手記得新花點心思看一下文章,要不然可能會將災情擴大到無可收拾那就太可惜了,加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