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TTEN 936b 恒溫烙鐵不加熱

楼主(2010-06-14):
這台故障的原因是上電後,加熱指示燈不會顯示,也就是不會加熱..

故障原因可能是鉻鐵的溫度感應器出問題,於是將烙鐵分解..

檢查了一下,問題出在紅色點處,有虛銲的現象..

將銲點不良處補銲..

OK,可以加熱了,LED 指示燈也會亮了..

网友:
自己用的898D+有遇過內部PCB作工不良,TRIAC的G級電阻虛焊導致不加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狼大..

我原本也是懷疑電路板的問題,不過搖了搖烙鐵或拉一下烙鐵的線,有時 LED 指示燈會亮,所以就想說問題可能出在烙鐵的接點有問題..

网友:
恭喜cremaker大完修.
您的烙鐵又頭好壯壯了n_116|

网友:
買大陸的東西回來 最好要檢查焊點  ~有些焊點 真的很多虛焊的..

网友:
該不會~~~熱到空焊??

大陸的東西~~~要是買回來不先拆下檢查~~~還真的不能安心耶~~~~
用沒多久就給你壞~~~~

网友B:
我的比較怪,休假前好的,休假後就出問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想說我買的這支 也才改好沒多久,
覺得很好用。
看到這篇文章,我還嚇了一跳...
還好,只是虛焊,明個兒趕快拆下來補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說我買的這支 也才改好沒多久,
覺得很好用。
看到這篇文章,我還嚇了一跳...
還好,只是虛焊,明個兒趕快拆下來補焊一下。

什麼時候改好的?我還以為仍在計劃中..

這台其實我改了滿多由 220V -> 110V 的,都是免費幫朋友改的,我想若是 "痞酷網" 的朋友,若是有需要,只要買好變壓器,我可免費幫忙改(不收任何費用),不過最好是在大台北,捷運可到之處,因為我沒交通工具啊..

對了,包括重銲電路..

因為個人覺得這台真的很好用,價格又不高.. 所以推廣一下,願 "痞酷網" 的朋友都能有台好的恒溫烙鐵台使用.. 套句話: "福氣啦"..

我還是另起文好了..

网友:
cremaker大這台是大陸安泰信的烙鐵~~他的品質不是算不錯
當然不錯的東西也是會出現小瑕疵的
感謝分享~~
我只有一支兩光烙鐵而已~~~

网友E:
我的烙鐵最兩光~~
公司用一支很爛很便宜的100W烙鐵...大概只比木柄烙鐵好一點...
家裡只有一支也很爛的40W烙鐵和一支別人給我的80W木柄烙鐵....
這支80W木柄烙鐵,是之前為了解焊MOS去借的,
朋友直接從櫃子裡拿這支給我附加一句"用完不用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加一句"用完不用還了 ...

如果是 Atten 936b 這台,他的說法可能會有所改變..

這台真的很物美價廉哦..

要改成 110V 又不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 Atten 936b 這台,他的說法可能會有所改變..

這台真的很物美價廉哦..

要改成 110V 又不難..

您老可以買幾台先改好讓大家跟你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老可以買幾台先改好讓大家跟你買....

我也有想過..

一次購入個 10 台的話,價格會更便宜.. 變壓器一個約 300 元,也會便宜些..

先看情況,不過我不想賺大家的錢..

如果這樣的話,我會把相關成本明細 PO 上來..

我再想想有否更好的方式..

网友:
我都是和大陸買直接叫他們改成11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想過..
一次購入個 10 台的話,價格會更便宜.. 變壓器一個約 300 元,也會便宜些..
先看情況,不過我不想賺大家的錢..
如果這樣的話,我會把相關成本明細 PO 上來..
我再想想有否更好的方式.. ...

代購代改,我建議酌收費用啦!!
已經很便宜了,收個一成費用我還是很開心~~~~
如果很便宜的話,代購代改代辦已經很感激了。

(交給人家的東西都要是好的,萬一進到不好的瑕疵品,你豈不是要貼錢?加一成除了您的服務之外,也算買保險啦!)
(我跟人家代買過電腦的東西,吃過瑕疵品的黃蓮,我知道一成不多。但麻煩。)

如果您真有意服務版友,我舉手要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感謝CreMaker大大
原本以為恆溫落鐵掛了,紅燈不太會亮不然就是一亮即滅,整台都拆了也"看"不出哪裡有問題,看了您po這篇,趕緊去拆手柄來看看,裡面都碎了
換掉加熱蕊後再上電,加熱無誤,真是太感謝您了,痞酷網真是個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比較怪,休假前好的,休假後就出問題

 多年前轟動一時的(搞鬼)案,難道重現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