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利用現有的電視天線纜線將電源送給頂樓設備用

楼主(2010-06-14):
小弟一直有個想法,電視天線的5C纜線,銅心那麼粗,是不是能用來傳直流電上我家頂樓。之前自己有嘗試想焊接電源線至纜線,或想透過分線盒分接,都是因為地網線焊不上去,不知前輩們有何妙法可分享。

网友:
早期有線電視還不流行時,大多數使用電視天線,接收類比無線三台的VHS訊號時,
幾乎都會在天線的下方接一個黃色的盒子(波氏達),它的工作電壓就是由室內的電源盒送上去的,
只不過功率很小,
不知道你的用途與功率,僅提供上述方向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來架無線路由器和強波器用的,要5V  1A 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來架無線路由器和強波器用的,要5V  1A 左右。

如果你原本的銅軸電纜沒有要用~可以接直流電上去
那條銅心線可耐壓110V5A左右但因為是同軸~~~接電要很小心~~~~以免短路

如果只是5V1A~夠用拉.....拿電話線也可以~~~絕對夠你用~~~~
電話線可以耐電流到110V2A..如果只是5V可以耐到10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問題是地網線根本無法焊接,它根本無法上錫,有何妙招可以焊接 ? :Q

网友C:
只要5V 1A,電視5C線可以啊...
可是看到你說地網焊不上去...
建議你用喇叭線好了...至少好焊多了...

下面這張表給你參考,AWG線徑耐電流規格表....

Gauge
Diam
Area
R
I at 3A/mm2
AWG
mm
mm2
ohm/km
mA
0,04
0,0013
3,8
0,05
0,0020
0,06
0,0028
0,07
0,0039
0,08
0,0050
0,09
0,0064
0,10
0,0078
0,11
0,0095
0,12
0,011
0,13
0,013
0,14
0,015
0,15
0,018
0,16
0,020
0,17
0,023
0,18
0,026
0,19
0,028
0,20
0,031
0,25
0,049
0,30
0,071
0,35
0,096
0,40
0,13
0,45
0,16
0,50
0,20
87,5
0,55
0,24
72,3
0,60
0,28
60,7
0,65
0,33
51,7
1,0 A
0,70
0,39
44,6
1,16 A
0,75
0,44
38,9
1,32 A
0,80
0,50
34,1
1,51 A
0,85
0,57
30,2
1,70 A
0,90
0,64
26,9
1,91 A
0,95
0,71
24,3
2,12 A
1,00
0,78
21,9
2,36 A
1,10
0,95
18,1
2,85 A
1,20
1,1
15,2
3,38 A
1,30
1,3
13,0
3,97 A
1,40
1,5
11,2
4,60 A
1,50
1,8
9,70
5,30 A
1,60
2,0
8,54
6,0 A
1,70
2,3
7,57
6,7 A
1,80
2,6
6,76
7,6 A
1,90
2,8
6,05
8,5 A
2,00
3,1
5,47
9,4 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5V 1A,電視5C線可以啊...
可是看到你說地網焊不上去...
建議你用喇叭線好了...至少好焊多了...

下面這張表給你參考,AWG線徑耐電流規格表....

我怎看不到您的表n_079|

网友:
Dave大,您動作也太快了一點吧...
小弟還在排版編輯填空格,您就跑來看了啊???

网友:
其實,第4台的訊號網,就把電力灌在那個電線中傳送了。
不然它的放大器要的電,要去那生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問題是纜線是現成的,而且在戶外喇叭線應該很快就掛點。現在電線真的很貴。第四台的線放我也略有所知,但其線放端口是5C,當然沒問題,我是要轉成DC 2.1mm插頭,所以才有焊接需求。

网友:
一般是送AC24V以上(以免DC直流極化),使用端再整流穩壓(DC5V),地網線根本無法焊接,無法上錫(可F頭或螺絲鎖焊)

网友:
喇叭線規格很多種...
大大你想的應該是一般室內視聽音響用的吧???
喇叭線也有戶外用的,屏蔽要好的話,還有分單隔離,雙隔離,隔離又有分用錫箔或是銅網...
要更好也有,用耐燃線...1.6的耐燃線比一般2.0的線還要好!!
線本身也有分單心線或是多心線,多心也有分看要幾心的...

喇叭線要是沒有室外用的,那我公司廣播系統要怎麼做???
全部都配管會配到累死人...

你5C線是現成的嗎???
有方法可以敎你,轉一下頭就可以用了...
我找一下,照張照片給你看...等等補上來...

-------------------------------------------------------

5C 轉 RCA頭 再來應該不用敎了吧???
轉成RCA頭就可以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次看見有這種頭,有它我就有法子搞定了。這問題我一直困擾了好久,想不到在這提問不到兩天,問題就有意想不到的解決方案。Carl 兄 感謝您,這下頂樓電源的問題全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看見有這種頭,有它我就有法子搞定了。這問題我一直困擾了好久,想不到在這提問不到兩天,問題就有意想不到的解決方案。Carl 兄 感謝您,這下頂樓電源的問題全解決了。 ...

說清楚,講明白
大家集思廣義,問題總有解決的方法
常上來逛逛,相信很快的你也會愛上這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一直有個想法,電視天線的5C纜線,銅心那麼粗,是不是能用來傳直流電上我家頂樓。之前自己有嘗試想焊接電源線至纜線,或想透過分線盒分接,都是因為地網線焊不上去,不知前輩們有何妙法可分享。 ...

地網無法焊接,請用錫油就可以了,我用過粉多了,保證可行性粉高。

网友:
訊號可以,安培級的大電流就不適合了

网友:
安培數撐得住啦!
我公司有做過專業舞台音響的戶外喇叭線就是用5C當作喇叭線,
所以才有這種轉接頭啊!
記得那時傳送的電...AC 100V1A...最遠一條線有拉到約200米左右...
還有另一種轉接頭5C轉BNC,傳送RGB影像用的,上面照片我工具盒內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地網線根本無法焊接,它根本無法上錫,有何妙招可以焊接 ? :Q

接電線的方法又不是只有焊接而已!?

前一陣子看到電熱絲接電線,這種就不能用焊的。
很簡單啊!!!金屬環用夾子夾的。

网友:
你可以參考碟型天線上的衛星收天器就是用同軸電覽線供電的,善用「分歧器」跟「分配器」(隔直流),你的夢想很容易實現的…

网友:
想利用現有的電視天線纜線將電源送給頂樓設備用
什麼設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