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1s 請問顏色偏紅是ad板壞了嗎

楼主(2010-06-14):
請問各位大哥asus vw191s 顏色偏紅是ad板壞了嗎?
自行判斷如下:
1.燈管更換新的還是一樣.
2.更換屏線還是一樣.
3.vga線用別的螢幕試過正常.
4.此塊ad板有雙vga輸入.v1.v2交換插.顏色都沒變.
5.重置為原廠設定值.還是一樣.
6.自行調整顏色紅色都調成0.還是一樣紅(如照片所示).但bios看起來好像很正常.

請問應該再如何檢查呢?還是確認是ad板壞了?可以修嗎?

ps:另外請問如照片所示的按鍵開關.要去哪買?我在雅虎買到.可是高度要0.5公分.他的是0.2公分.所以買錯了

雙VGA的是asus vw191s
單VGA的是MAG的 AD板壞了高壓板也壞了

PS:1.按住SPLENDID+MENU後再開機.結果無法開機.
   2.重置時感覺螢幕有變正常.但一下子約2秒就回復成照片的樣子.而且會出現當機.無法開關機.只能拔插頭.而且螢幕會出現亂碼.會顯示中文含符號.內容大約表示各種檢查正常.

ASUS VW191S

ASUS  VW191S

MAG

MAG

网友:
VGA訊號線換掉看看

网友:
這是訊號輸入有問題吧~~~~~
該不會是你的顯卡掛了~~~

网友:
個人經驗是這機種的燈管問題!
這燈管確定都試過了嗎? 映像這面板是對岸的,燈管蠻細的。

另,不接電腦。重新開機看會不會紅屏呢! 看開機瞬間的LOGO畫面。

网友:
燈管

大大你可以先用高壓板點一下等管是不是泛紅(老化)

小弟有維修過此螢幕,出現症狀就是燈管老化

以上建議參考之

网友:
燈管有很大的嫌疑,不過看你的OSD顏色似乎還正常,也許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毛病。

楼主:
感謝各位大哥的熱心回覆.
1.我確定VGA線沒問題.因為我接到別台畫面一切正常.所以顯示卡是正常的
2.燈管我原也以為是.所以我剛好之前有一台MAG美格的面板原先是正常的.我拿來試也是這樣.但我怕剛好這種面板燈管壽命很短.所以我先拆下燈管直接點.我個人覺得很亮.但怕不準.乾脆換新的.結果也是一樣.所以應該不是燈管的問題
3.不接VGA線.會顯現ASUS字樣.並沒有偏紅.跟一般ASUS的一樣.只有進XP以後的畫面異常

网友:
你的目錄選單顏色是正常的,故面板應該是正常的才對
建議找一下工廠模式是否有顏色自動校正的功能,一般的都會有才對
ASUS方法如下:
按住SPLENDID+MENU後再開機,開機後按MENU鍵後,選單會出現在左上角,並且多一個F的字在選單左上方..
按左右鍵去選那個F....就可以進入工模....
試看看吧,如果還是不行的話那就建議換MCU了

网友:
這是RGB輸入少G(綠色),看選單是正常那MCU就正常,如vga線到顯卡正常,要由RGB座到MCU之間查耦合(AD-IC,R,C)

网友:
樓上tfc77大大是正解

樓上tfc77大大是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小弟沒注意到OSD顏色是正常的
小弟的想法跟狼大一樣 那出在燈管的問題就比較小了

网友:
重置看看不然回工廠模式調整.再
不行AD某科IC不良.
打死都跟燈管沒關西

网友:
剛開始沒注意到OSD畫面是正常的(白色的)! 的確背景是紅色,所以與燈管無關! 之前類似問題常見示燈管老化變紅?

可以PO上這片AD板嗎?重點在 VGA -> Scaler -> LVDS

楼主:
感謝各位大哥的指導:

照片已補

雙VGA的是asus vw191s
單VGA的是MAG的 AD板壞了高壓板也壞了

這兩個雖然不同牌.但其實板子高壓面板都一樣.

PS:1.按住SPLENDID+MENU後再開機.結果無法開機.
   2.重置時感覺螢幕有變正常.但一下子約2秒就回復成照片的樣子.而且會出現當機.無法開關機.只能拔插頭.而且螢幕會出現亂碼.會顯示中文含符號.內容大約表示各種檢查正常.

不知有哪位大哥有高壓及AD板.可以便宜賣我.我需要AD板*1及高壓*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像是24C16在作怪,重置時正常但是無法寫入EEPROM,所以又變回不正常的樣子。
有工具的話可以將24C16清除試看看,沒工具就直接換一棵新的。

网友:
以你的故障模式應該是它沒有錯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不厭其煩的指導.
想再請教 24c16 是哪一顆.我只看到 24c08 .是這顆嗎?
要甚麼工具清除?
台北有人在賣嗎?還是哪位大哥有在賣.我跟你買

ps:另外MAG那片電源燈都不會亮.也一直查不出原因.也很頭痛.

网友:
一樣的,24C08 P拍上一堆人在賣

買一顆新的換上去吧,在試試看問題應會解決~~

另外實例維修區有一台MAG的維修實例,你看一下吧~~

楼主:
E大你好:感謝你再次指導.不過我MAG那台是高壓燒掉.可是AD版子我用ASUS的高壓版也是不亮燈.是不是他24LC16B壞了.謝謝

网友:
ych123321大.您的圖片過大.要改一下喔.您的圖片為1296*972.
要改成800*600

楼主:
感謝.馬上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E大你好:感謝你再次指導.不過我MAG那台是高壓燒掉.可是AD版子我用ASUS的高壓版也是不亮燈.是不是他24LC16B壞了.謝謝

Mag的高壓燒掉建議換成通用高壓即可,但Mag與Asus的AD板應是可以通用,但不亮燈建議檢查一下基本電壓是否有輸出

但目前看來應是Mag的電源板沒有工作,非高壓故障哦~~

楼主:
E大你好:感謝你再次指導.我想請問你HT24LC08可以用24C08取代嗎?24lc16b可以用24c16取代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E大你好:感謝你再次指導.我想請問你HT24LC08可以用24C08取代嗎?24lc16b可以用24c16取代嗎?謝謝

网友:
Sorry現在才看到您的問題,可以代用,有L的是低功率的

是可以代用的,謝謝。

楼主:
今天晚上.換了24c08結果問題還是一樣.真頭疼.

网友:
不知道修好了沒?
今天修理一部小鳥時也是發生修好後OSD顏色正常,訊號輸入偏紅,OSD怎樣重置或是調色溫就是沒效,最後是進入工程模式後使用一次AUTO COLOR就好了,您可以試看看。
小鳥故障原因是掛AD上的3.3V穩壓,可能因此造成SERIAL EEPROM資料錯亂。

以下舉例
成功進入工程模式後,應會在選單看到一個小F(紅框)

用方向鍵選到F以後,進入會看到此視窗,裡面AUTO COLOR選項。

一般自己都是把畫面設成全白來校準,出來結果還不錯,不過用全白也不一定是正確的作法,必要時先記錄數值再調整。
調完後應會看到GAIN與OFFSET的數據會有變動。
有的可能會稱AUTO WHITE BALANCE或AUTO WB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大您好:感謝你的再次指導.我試了很久.都無法進入工模.我是按住SPLENDID+MENU後再開機.結果無法開機.再1.2.3.4個鍵的各種組合去試也是不行.謝謝

网友:
手邊有的ASUS VH196是按住MENU後再開機,指示燈變成橘燈後就是進入工程模式,再按下MENU後就會進入工模。

楼主:
回复 网友E:

狼大再次感謝您如此費心.我剛才再試了幾遍還是無法開機.只要SPLENDID或MENU任一鍵按住就無法開機.檢查按鍵一切正常.後來乾脆全部更換也不行.換別組按鍵板也是不行.真奇怪.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有一顆 ~asus 193s 也是 ~按 ~
按住MENU後再開機~也沒辦法進入工廠模式~ ~可能我跟你都是同樣的.

网友:
請問27#帖子

請問三隻鳥如何進入工廠模式謝謝指導

网友:
可能代工廠不同,所以進入工模方式也不同

网友:
有可能是U7
ASMS538027C 故障
摸摸看 會不會過熱
也可以補焊 看看會不會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能數據錯亂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請問你指的ASMS538027C在哪?我找不到?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狼大還是非常感謝你.再次向你說聲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