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 405 左聲道燒喇叭

楼主(2010-06-14):
音響區還真的非常冷啊!為了增加一點氣氛,先貼一款排隊候修的 QUAD 405後級,左聲道會燒喇叭,在開始動工前,先來個開胃菜,

正面圖

正面圖

正面圖

背面圖

內部 配置,看起來相當簡潔

左聲道

右聲道

幾年前幫他改裝的鍍金 RCA 訊號輸入座

單聲道模組,採用鐵殼功率晶體

這兩隻二極管(ZD)看起來黑黑的,印刷掉落了

楼主:
PCB 背面

使用OPA TL071CP 負責訊源放大,使用IC座可更換不同IC

輸出晶體使用RCA功率管

原廠濾波電容---英國製品

网友:
 我怎看不到圖.是我電腦問題嗎?今天第二次看不到了.還是大大您忘了修改圖大小.太大了呢n_079|

楼主:
是嗎?圖檔都是 640X480啊!?不會是圖太多的因素吧?

難道是用連結,伺服器太慢?

网友:
難得來一次,沒看到......................殘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嗎?圖檔都是 640X480啊!?不會是圖太多的因素吧?

難道是用連結,伺服器太慢?

圖片尺寸大小正常 圖片容量大小 過大 13張圖片 2.12MB

网友:
我都有看到啊...
都很正常...
尺寸和容量我就沒去算了...

网友:
補上音響技術雜誌之相關文件供作研究與參考。

953.77 KB, 下載次數: 199

986.98 KB, 下載次數: 164

楼主:
上電測試

加上8歐姆假負載,輸入訊號正弘波和方波
上方是左聲道,下方是右聲道
方波有嚴重傾斜現象
量取輸出端直流電壓,分別是 +0.002V 和 +0.009V

网友:
Quad405 Instruction Book 有寫道,20Hz 時約有 -1dB 滑落,古董機的規格都訂得較務實保守。

网友:
方波不應該這麼差,應該是有零件出問題了。

楼主:
上端是輸入,下端是輸出,兩相比較更清楚,而且兩聲道都一樣,熱機了幾小時也沒異狀,不知使用者是如何燒喇叭的。

网友:
n年前裝過3套黃氏仿的quad 405-II 套件,記得插拔訊號線時也有次莫名其妙燒了我的kef 高音!
我記得黃老師分析過405-II是少見的"超前授"而非常見的"負回授",故在設計電路時得小心產生振蕩的問題!

    至於頻率響應的問題,20~30年前的英國機器都不會有太漂亮的數據(ex.無法達到時(100khz 3db),記得梁中鍔(當時為高傳真視聽雜誌)測過naim nait的方波波形一樣難看的很,但實際試聽確沒人說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款後級是沒有電源開關的,有可能是在未切掉電源之下拔插訊號線造成的,
的確是有些銘機,上測試台數據並不怎麼樣,甚至不級格,可是實際聆聽就是沒有說不好的,而且賣得也真貴!

网友:
先確定有沒有超高頻諧波,20K以上的 這個也會燒高音喇叭,你燒得是高音還是低音?
沒有用隔離線雜波容易串入,容易震盪。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樓圖片已重新上傳,
沒錯,第二張圖中的方塊是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