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LCD上的PI板問題請教

楼主(2010-06-14):
如圖所示
紅3的位置有160V左右的電壓

紅1紅2完全無電壓輸出
因為不懂紅1紅2如何正確測量好壞
只有拆下來量有無擊穿而己
測量沒有擊穿,正負極調換阻值都不同
把高壓線圈拆下來量
藍1藍5導通,藍2藍4導通
裝上去時...藍1~5全部導通
請問各位前輩,這是哪裡出問題???
PS:不好意思,還是新手,很多元件不知道名稱,若有說錯煩請糾正,謝謝~

网友:
紅1和紅2跟二級體量法一樣,都只有單向順向電阻,(藍1和藍5導通)不能通,(,藍2和藍4導通)單向順向通

PS:紅1和紅2拆下量

楼主:
紅1和紅2都己有拆下量過
有單向阻值.所以應該是正常
藍色的高壓線圈拆下量後.
1跟5是導通的
那是這棵高壓線圈壞嗎??
順便一問
正常狀況下
為什麼量藍1~5都量不到電壓...
不論是ac檔或dc檔都量不到
量紅1和紅2才有
經過的高壓線圈後是轉變成什麼電壓呢??
(這樣講不知道有沒有人看的懂n_058| )

网友:
(把高壓線圈拆下來量藍1和藍5導通,藍2和藍4導通)這是量變壓器的嗎??

請細量這會有3種低阻抗
腳1,2對腳3,4
腳5對腳3,4
腳1,2對腳5(阻抗高於上)

正常可使用狀況下
在(腳12,腳34)跟(5,腳34)可量到AC
紅1和紅2可量到DC

這顆叫變壓器,是(PWM)高壓轉低壓,轉換後還是AC由紅1和紅2半波整流成DC,

紅3的位置有160V左右的電壓不代表正常,要有振盪(30~100KHZ),低壓藍端才會有AC

PS:查DC低壓端對地阻抗,電容量,Z-二極體UJT,SCR,光耦合是否異常導致啟動保護

楼主:
感謝TTC77大大的指點
但因為客人急著要
而我電子方面的技術還是很菜
沒辦法一下子就找出問題
又找不到同樣的板子換上
只好先改公板交給客戶了
所以可能沒辦法回答處理的情況了
再次感謝您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