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改裝服務>Atten 936b 220V 改 110V

楼主(2010-06-15):
我目前手上這台 Atten 936b 是託 samfu 大買的,當初大陸淘寶價 72 人民幣..

但這台沒 110V 的規格(我想短時間也不會有了),所以對某些人來說可能還是不便..

你若是有適當工具及有電子基礎,不妨參考以下這篇,自己改一下,真的不難..

http://bbs.pigoo.com/thread-20837-1-1.html

若不然,這台我免費幫朋友改了幾台,算是很有"經驗" 了.. 為了讓 "快樂媽咪" 的朋友,都能有台不錯的恒溫烙鐵台使用,加強你的工作效率,我可免費提供修改服務..

但請注意:

1. 材料請自備(24V 3A)變壓器乙個
2. 含電路板加銲
3. 免費修改,絕不收任何一文費用
4. 為方便彼此,以大台北區域,捷運可達之處
5. 修改及測試一律 1-2 天交貨(在捷運站交貨)

若是損壞者,我亦可免費幫你修,材料費實報實銷(以發票為證).. 時間由於若要買零件,約 3-5 天..

有意者,請在此文上留言,或 PM 給我約定時間,因我星期二、五有固定 CASE,其餘時間都可收、送貨..

個人因聽力不便,故沒使用任何通訊設備,也可用 cremaker@gmail.com 和我連絡.. 最好在此留言,以免糾紛..

這項服務沒期限,直到 "快樂媽咪" 網友們都有一台好用的恒溫烙鐵台..

THKS..

网友:
感謝CreMaker大的熱心,讓這裡的朋友受惠n_116|
看了您的改機我的也改好了,感覺超好用的
台灣買的3a變壓器,都一樣大顆,感覺原裝的那顆應該只有2a
我把底部磨了一下,還好裝的下去

楼主:
改得很水,帥啊..

嫉妒中..

网友A:
CreMaker大.不要再引誘我啦.剛買tq90還沒3個月.再買要被罵.看了您貼那價錢.又手癢n_0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Maker大.不要再引誘我啦.剛買tq90還沒3個月.再買要被罵.看了您貼那價錢.又手癢n_098|

嘿嘿,我就是要誘惑你..

你和大嫂一人買一支吧.. 改這個對你們來說算是小 CASE 了..

有了這支,先前買的 GOOT TQ-95 連用都沒用過一次,還是在室的說..

這支 GOOT TQ-95 可買兩支 Atten 936b 了..

說真格的,我常常要銲、拆東西,所以用好一點的烙鐵真的可省下一些時間及增加效率..

以下就是被我冷涷起來的 GOOT TQ-9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我就是要誘惑你..
你和大嫂一人買一支吧.. 改這個對你們來說算是小 CASE 了..
有了這支,先前買的 GOOT TQ-95 連用都沒用過一次,還是在室的說..
這支 GOOT TQ-95 可買兩支 Atten 936b 了..
說真格的,我常常要 ...

最近我也去買了GOOT TQ-95,覺得做工還不錯。
但最近在忙搬家,一直沒空修東西。所以跟您一樣,這一支還是在室的。

恆溫真的有比較好用嗎??我是看了介詔,有人說瞬間衝得上去就夠用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支,再買一個刀頭。(可不便宜耶~~)

网友A:
72人民幣市包含烙鐵還是只有那溫控阿.這台才台幣360.運費+起來會不會跟tq90一樣呢n_0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去買了GOOT TQ-95,覺得做工還不錯。
但最近在忙搬家,一直沒空修東西。所以跟您一樣,這一支還是在室的。

恆溫真的有比較好用嗎??我是看了介詔,有人說瞬間衝得上去就夠用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支,再買一個刀頭。(可不 ...

我是覺得恒溫烙鐵台有幾個特點:

1. 溫度範圍很廣,以這台 Atten 936b 來說,可由 200 - 480 度,所以低溫銲對熱敏感的零件;高溫銲像是主機板的電容、ATX Power 的輸出,都很方便
2. 補溫快,這也是恒溫烙鐵強調 "恒溫" 之處,溫度幾乎可保持一定
3. 加溫快,從上電到可使用,以 350 度來說,我實際測的時間約 30 秒,就可用了
4. 耐用,不必讓烙鐵一直處在高溫下使用

以 TQ-95 來說吧

1. 兩段溫度 15W 及 150 瓦
2. 補溫慢
3. 從上電到可使用,我想至少要三分鐘吧..
4. 看看烙鐵上的說明,使用 150 瓦時,勿超過 10 秒,為什麼呢?一個原因就是怕燒壞了烙鐵頭及陶瓷加熱管.. 但這 10 秒限制,有時不方便..

兩者比較之下就很明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人民幣市包含烙鐵還是只有那溫控阿.這台才台幣360.運費+起來會不會跟tq90一樣呢n_079|

整台啦.. 那有人在賣半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覺得恒溫烙鐵台有幾個特點:

1. 溫度範圍很廣,以這台 Atten 936b 來說,可由 200 - 480 度,所以低溫銲對熱敏感的零件;高溫銲像是主機板的電容、ATX Power 的輸出,都很方便
2. 補溫快,這也是恒溫烙鐵強調 "恒溫" 之處, ...

這玩意兒啊,貴是不貴啦!為了方便好修,又會忍不住想抱一台回來。。。。。。。。。。。。
也不過前一陣子才買了熱風槍。

天啊!我妨礙了資訊業,發展了工具業~~

网友C:
挖 真好 網友有福利囉 ~

网友:
恒溫烙鐵+1,原本是用TQ-95 ,用了恒溫烙鐵,現在TQ-95 已經冷凍起來....我是用特別定製版第3代898A+恒溫熱風槍烙鐵搭配942使用的6640變壓器

网友A:
那看到時有誰要團購.在來敗一台.屆時我家"武則天"又要發牢騷了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到時有誰要團購.在來敗一台.屆時我家"武則天"又要發牢騷了n_136|

學你先前買 UT61E 的那招,搞壞原先的,告訴大嫂 "原來的壞了,已無法修了",但精明又是同行的大嫂是否會上當,就要看你的 "撒嬌" 功夫了..

第二種方法,拖她一起下水..

怪怪,說到團購,最近都沒人在辦了..

shunxing 大不妨辦一個 ATTEN 936B 團購專案,這樣我的 "生意" 會比較好..

還有 Dave 大有否看過 TQ-98 ,這是使用 220V 的電壓耶,原本我是想買 TQ-98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學你先前買 UT61E 的那招,搞壞原先的,告訴大嫂 "原來的壞了,已無法修了",但精明又是同行的大嫂是否會上當,就要看你的 "撒嬌" 功夫了..

第二種方法,拖她一起下水..

怪怪,說到團購,最近都沒人在辦了..

shunxing 大不妨辦 ...

當時我只中意上TQ-90跟95.但外出維修我機會很少.且我有一隻40w的.TQ-98是別的牌子嗎(日本他牌).要是是那隻.我有想過.他可按30秒.但想了想10秒跟30秒.應該是10秒加熱速度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時我只中意上TQ-90跟95.但外出維修我機會很少.且我有一隻40w的.TQ-98是別的牌子嗎(日本他牌).要是是那隻.我有想過.他可按30秒.但想了想10秒跟30秒.應該是10秒加熱速度較快 ...

我沒注意到廠牌,不過看外觀都是藍色的,我只看到 220V 就放回去了.. 還有它那個頭,和 TQ-95 比較起來,真的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 真好 網友有福利囉 ~

客氣了..

我會有這個想法,也是基於會來 "快樂媽咪" 的網友們,大多是同行、同好吧..

再來,常常看到網友們反應拆銲的問題,像主機板容就被問了 N 次..

在誤打亂撞下買了這台,發現到這個工具的好用,所以,也算是一種回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你先前買 UT61E 的那招,搞壞原先的,告訴大嫂 "原來的壞了,已無法修了",但精明又是同行的大嫂是否會上當,就要看你的 "撒嬌" 功夫了..

第二種方法,拖她一起下水..

怪怪,說到團購,最近都沒人在辦了..

shunxing 大不妨辦 ...

瞎~~~~~我最進忙到暴了~~步然也想團購阿~~~因為我還有幾件工具要買~~~~~
等我比較有空~~~~要買的東西都確認了在來辦吧~~~

另外~~TQ-90那種的烙鐵~~~真的不好用~~~我還是乖乖用那60W的~~~便易耐操又好用~~~

网友D:
說實在,TQ-85比較好用,瞬熱性能較佳,烙鐵頭椎面也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人民幣市包含烙鐵還是只有那溫控阿.這台才台幣360.運費+起來會不會跟tq90一樣呢n_079|

Dave大,少算了一個變壓器的費用,我本來要買單組輸出24-0的結果都找不到,只好買24-0-24(3A)的,那顆買了320元
雖不敢說是神兵,但覺得它就像神兵一樣好用。
我那支GOOT TQ95也冰起來了~

楼主:
嘿嘿,大家的 TQ95 都收了起來..

我現在 TQ95 只有一個功能,就是當 Atten 936b 電路出問題,用它來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實在,TQ-85比較好用,瞬熱性能較佳,烙鐵頭椎面也較大。

我本來也要買TQ-85那家沒賣所以敗了這隻n_073|

网友A:
回复 网友E:

yoyomay大那個變壓器應該很好買.搞不好我的零件堆就有n_136|
引用 楼主:
嘿嘿,大家的 TQ95 都收了起來..

我現在 TQ95 只有一個功能,就是當 Atten 936b 電路出問題,用它來修理..

看來好像非敗不可了n_1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yomay大那個變壓器應該很好買.搞不好我的零件堆就有n_136|

看來好像非敗不可了n_144|

敗啦,敗啦,繼續引誘你早日加入  Atten 936b 一族..

而且,內部電路滿簡單的,出問題也不難維修..

敗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敗啦,敗啦,繼續引誘你早日加入  Atten 936b 一族..

而且,內部電路滿簡單的,出問題也不難維修..

敗啦..

我怕那個陶磁加熱芯~"~.會不會很快掛掉n_121|

楼主:
這個 Atten 936b,我每天至少用個兩小時,還頭好壯壯..

不過我想不容易壞吧..

溫度不要設太高,恒溫烙鐵台應該比傳統烙鐵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陶磁加熱芯 比一般的電熱絲來的耐用 !!

之前買一支日本制的 1200 元 結果 !!

用了很久依然健在!!

最後不知被公司的哪仁兄看上了 !!

就偷偷的被摸走了 !!

网友:
看起來真不錯,我也買了TQ95

不過技術太差,解焊主機板那電容老讓我解不太幾來

後來又去買了一個細頭的(犀牛牌)

网友:
放假回來手上的898D+掛點時,也是靠TQ95修好的
不過目前TQ95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處理大面積銅箔(例如POWER輸出線組GND端),所以一直都放在另外的烙鐵架上沒有收起來。

网友G:
我也是用TQ-95...

用恆溫烙鐵可以拆下場效電晶體這類元件嗎?

我也好想補充裝備來打怪喔...

恆溫烙鐵熱風槍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用TQ-95...

用恆溫烙鐵可以拆下場效電晶體這類元件嗎?

我也好想補充裝備來打怪喔...

恆溫烙鐵熱風槍都需要...

我跟你講哦..

以我的技術來講,很難不 "帶傷" 的拆下來,要不就是有 "內傷"  .. 雖然我自認我拆銲的工夫還不錯啦(不要臉?自賣自誇)

恒溫烙鐵是 "點" 加熱的方式..

但熱風槍是 "面" 加熱方式.. 而且是隔空加熱..

所以.. 要拆 MOS 這類原件,真心建議用熱風槍拆,效率較佳..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拆的毫髮無傷...臭屁一下! ................拆壞一張板子上的MOS練出來的結果。
焊工要練啊!
刀頭烙鐵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拆的毫髮無傷...臭屁一下! ................拆壞一張板子上的MOS練出來的結果。
焊工要練啊!
刀頭烙鐵也很好用。

其實這個很簡單..

你、我同時拆 10 個同樣位置的 MOS,你用一般烙鐵,我用熱風槍,就很容易比出那個是最佳方式..

什麼,差不多,那來個 100 個..

网友:
回复 网友J:

效率是真的差很多!...............呵呵!
用烙鐵去拆,還要清場。
以時間因素考量,還是風槍好用。

网友:
只要不小心吹散了旁邊的貼片,可以肯定 烙鐵贏了n_136|

网友:
嗯....熱風槍的確是最好的工具

我有有練習用烙鐵拆,有的很容易解焊有的則散熱太快不容易做到..

如果是拆除故障元件剪斷兩隻腳就可以拆下,若要完好的拆下比較麻煩

些...

网友K(2010-08-31):
我也想買這台呀…不過拍賣上都找不到你們說的936b
我只看到這台很像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223571787
有沒有人可以代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想買這台呀…不過拍賣上都找不到你們說的936b
我只看到這台很像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223571787
有沒有人可以代買的呀…

那台 Atten 936B 是託朋友在大陸淘寶網買的.. 在台灣我也找不到有人在賣這台, 可能是電壓的關係(大陸沒出 for 110V 的)..

我看了一下你附的網址上的 SAKIE 936, 價格還不貴.. 你不妨考慮..

因為 Atten 936B 雖然不貴, 但加上運費及改電壓的費用(Atten 936B 用 220V 電壓), 可能就不只這個價格了.. 可能價格在 900 左右..

這兩台看起來很類似, 應該都是仿原廠 936 的, 提供給你做一下參考..

网友:
感謝大大囉…那準備購入這台…到時分解一下拍成圖給大家看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