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富士通 DL-3800印表頭 斷針處理

楼主(2010-06-15):
報表紙打印出來有斷針!!(字有缺)
很明顯是有斷針~~如圖
細部分解他!!
拆到這就可以了!!這個時候務必將印表頭拿好!!
不小心就會散了!!
我有標示左邊12針  &  右邊12針
它是左邊第5針斷~~
所以將它取出!!
補一隻上去!!
慢慢組回!!請慢慢來!!
因為是新的針!!所以有一點不一樣!!但不影響使用!!
裝回測試~~畫方格正常!!
分享之!!

网友A:
好厲害~~~
這樣也可以修喔~~~
不過怎樣判斷是哪知針斷啊???
我不會修這東西,請敎一下如何看是哪支針斷了???
而且,這針哪裡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
這樣也可以修喔~~~
不過怎樣判斷是哪知針斷啊???
我不會修這東西,請敎一下如何看是哪支針斷了???
而且,這針哪裡有賣???

用看的就可以看出來了....
這因該都是拆~~報廢品吧~~~~
問樓主囉~~~~

网友:
斷針看不出來
專業級維修
已是細部拆解了

彰大都修專業機器
一般人想碰都碰不到
讓人大開眼界

网友:
阿彰大這東西我看都沒看過~~
樓上的說的是阿彰大的東西都是較少見的
一直都是讓小弟開眼界的~~感恩

网友:
3800/3850/3750/3700/f80+/f80如外包覆是鋁制散热片没工具就難拆,樓主那顆外包覆印字頭是軟塑膠的散熱不好

网友:
想請教如遇雙層的要怎麼拆?先前拆過一個雙層的,最後當然是裝不回去....

网友:
好厲害喔~~~~真是佩服

网友:
水啦,第一次看到換針的,家裡也有台跟朋有「凹」的印表機
但是....布望不要讓我換針啦,沒這個功力
只是這台會夾紙

网友:
我還沒玩過撞針. .精采又厲害.改天有機會來試試.但不要是我的點陣機喔~~

网友:
厲害!都沒看過這種分解

网友:
挖~彰大  連這也會 ~QQn_151|

网友B:
 ...這也能修哦~~~
一般遇到斷針都直接叫客戶換頭了~~~~
阿彰大實在是太強了~~~

剛看到以為補一支上去是...把壞的剪掉然後焊上一支縫衣服的鋼針....原來是換良品啊~~~
下次我也要來拆印字頭看看~~XD

网友:
每當看到有人維修點距陣列表機,就會回想以前在公司維修的日子
以前維修斷針的列表機在更換新針時,都會在新針上擦上薄薄清潔油,避免新針會不順而卡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也能修哦~~~
一般遇到斷針都直接叫客戶換頭了~~~~
阿彰大實在是太強了~~~

剛看到以為補一支上去是...把壞的剪掉然後焊上一支縫衣服的鋼針....原來是換良品啊~~~
下次我也要來拆印字頭看看~~XD ...

印字頭的撞針...並不是都通用的喔....
我之前為了要拿LQ-670的印字頭來換LQ-680的.....沒想到規格居然不一樣....

网友:
斷針還能修 真是維修達人 佩服

网友D:
這個頭真的很貴,以 EPSON 67(8)00 來說,幾年前一個就要 3200 了..

我以前壞了,都用換的,這台換那台,有機會看看是否可用換針的方式..

請教一下 shunxing 大,670 和 680 印字頭不能互換,那麼針可互換嗎?THKS..

网友:
不巧二十年前修過 24 針印表機, 所謂斷針有時只是被乾墨水卡住,
細部分解把針抽出, 用指甲把上面的墨水痕刮掉再裝回去就完修了.
一塊蛋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頭真的很貴,以 EPSON 67(8)00 來說,幾年前一個就要 3200 了..

我以前壞了,都用換的,這台換那台,有機會看看是否可用換針的方式..

請教一下 shunxing 大,670 和 680 印字頭不能互換,那麼針可互換嗎?THKS.. ...

epson  670  可以用  570  &  550  系列代替
epson   680  可以用  2070  2080  替代  真可以互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epson  670  可以用  570  &  550  系列代替
epson   680  可以用  2070  2080  替代  真可以互代

感謝哦..

又學了一招..

我現在 LQ670 有兩台,LQ680 有四台..

懂了這個,印字頭出問題,就方便修了..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
這樣也可以修喔~~~
不過怎樣判斷是哪知針斷啊???
我不會修這東西,請敎一下如何看是哪支針斷了???
而且,這針哪裡有賣???

第2張~~右側第5隻有斷!!黑黑的~~
如不知道哪一隻!!第4張圖的正中央手指壓下去一點就可以看到了!!
shunxing 大~~說的對~~一般還是用殺肉的~~(零件只友好與壞!!沒有新跟舊)
買一個回來拆不划算(DL-3800  & F80  &F90 都可互代)
如自己焊針也不太划算!!須試好幾次!!回溫的延展性的時間不一定!!
有時要丟入~~油回剛!!
有時是丟入~~水~~
所以後來不試了!且一個頭早期做一個要2~3個小時
不划算!!所以不補焊針了~~用殺肉的
回收廠檢一檢一大堆~~
一個可以救好幾個

网友:
做維修的,就是要抱持這種態度
只要能拆的,都有可能修好
當然前提是...不計較工時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哦..

又學了一招..

我現在 LQ670 有兩台,LQ680 有四台..

懂了這個,印字頭出問題,就方便修了..

THKS..

你的680是12針一盤~~分長短!!
需下圖的工具才可以拆開!!
拿要拿好!!不要散了!!會不好處理!!

网友:
 真特別的工具....今天算是開眼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680是12針一盤~~分長短!!
需下圖的工具才可以拆開!!
拿要拿好!!不要散了!!會不好處理!!

這麼細的東西須要用這麼粗的工具!
開眼界了!
謝謝分享!

网友:
想到那盤如果不小心灑掉,抖抖...

网友:
挖~~阿彰大印表頭還需要用軸承拔取器拆阿
這個是兩爪的,三爪的比較穩
厲害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哦..

又學了一招..

我現在 LQ670 有兩台,LQ680 有四台..

懂了這個,印字頭出問題,就方便修了..

THKS..

想不透未何要用這個工具吧??
看了你就知道了~~

銅那部份可以頂!!因為內部有上膠
如圖

這樣才拆的出來!!不然你的頭就壞了!!
分解給你看!!
可以分成上盤~~與下盤!!各12針
後方施壓就可以看到有無斷針
針跑出來了吧!!

大概是如此!!剩下的就組回來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字頭的撞針...並不是都通用的喔....
我之前為了要拿LQ-670的印字頭來換LQ-680的.....沒想到規格居然不一樣....

一定是不行的!!一個(670)是單盤24針!!
另一(680)是雙盤各12針!!有分長短!!
架構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不透未何要用這個工具吧??
看了你就知道了~~

銅那部份可以頂!!因為內部有上膠
如圖

這樣才拆的出來!!不然你的頭就壞了!!
分解給你看!!
可以分成上盤~~與下盤!!各12 ...

嘿嘿,我還正在想,大大就回了..

那個工具我有看過,沒實際用過..

不過,我還是有個疑問,是用 "頂" 的嗎?

网友:
第一次看人修這個...
猛..

网友:
回复 网友E:

cremaker大我來雞婆回答一下
這不叫用頂的,應該說是逼的,台語教做是 ( 逼猴 ) 啦
是逼出來的不是頂出來的~~

挖阿彰大後續還發了這個拆解實例看了還真爽,原來是這樣拆這樣查看的這真的是長知識了
感謝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不透未何要用這個工具吧??
看了你就知道了~~

銅那部份可以頂!!因為內部有上膠
如圖

這樣才拆的出來!!不然你的頭就壞了!!
分解給你看!!
可以分成上盤~~與下盤!!各12 ...

...看到這工具...我就想到~~我還有3個幾乎全新大小不一的工具
用到的機率~~好小....畢竟我都用修的修好......

用來換LQ-680的印字頭我還第一次看到....
我當時也是想拆680的針來換670的..結果..一拆~~
才發現都不一樣~~由於LQ-680的印字頭比670新~~~我就組回去沒再分解了..
就因為我拆不下那主體..也不想去破壞它了解怎麼猜....
這次又讓我學到了~~感謝^^

网友:
dl3800/F80另一種 ,這種頭鋁制散熱比軟橡膠好沒工具無法拆,樓主那工具無法拆這種 另e牌670/680/2070/2080/2090補針只針對頭用不久純斷針的頭做換幾針,使過一段時間的針頭列印產生不良時,你可檢查一般24針都堪用只換幾針最短的雖然可用但稱不久又要換針,一般最好24針一次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F:
dl3800另一種 ,這種頭鋁制散熱比軟橡膠好沒工具無法拆,樓主那工具無法拆這種 另e牌670/680/2070/2080/2090補針只針對頭用不久純斷針的頭做換幾針,使過一段時間的針頭列印產生不良時,你可檢查一般24針都堪用只換幾針 ...

因該更簡單~~一ㄓㄧ字起子就可!!如下圖!!

不好意思!!小弟都是無師自通!!
不是很正確!!但目的是一樣的!!
東西會好就好!!

网友:
dl3800/F80你拆的如整新拆過的就比較好拆 ,原廠完全未拆的較難,整新拆過前面用力拉會鬆動,完全未拆過用力拉也不動,連翹的地方也沒有

e牌我用的拆頭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工具...我就想到~~我還有3個幾乎全新大小不一的工具
用到的機率~~好小....畢竟我都用修的修好......

用來換LQ-680的印字頭我還第一次看到....
我當時也是想拆680的針來換670的..結果..一拆~~
才發現都不 ...

時代變了~~現在都不用換針了!!
如你的是LQ-670有斷針!!
我會去回收商那找LQ-570的印表頭!!(一個50元)
但要看一看有無斷針!!
然後把它互換就可!!

如圖!!

這一個拆下來!!裝670的散熱片就可以了
不用換針!!

楼主:
引用 网友F:
dl3800你拆的如整新拆過的就比較好拆 ,原廠完全未拆的較難

e牌我用的拆頭工具

好雞絲!!
大大是~惠隆~出來了!!
還是~~康和!!
我跟嘉輝比較熟~~

网友:
不是惠隆康和,嘉輝是台中南區那家嗎?,

楼主:
回复 网友G:

lq2090  一樣把(680  & 2080)整個機心換過來就可以了
因為2090的針背是圓形的!!但我有代過!!
涂SIR~~人不錯!!惠隆康和的機器也有送過來~~
你是說卑頭瓊仔(回收商)真的不好買~~

网友:
回复 网友H:

印刷量大用戶不建議代換

网友A:
看到逼猴都出來了...一個頭竟然有這麼大學問!!!
我一直以為只有修摩托車或修汽車才會用到逼猴,
沒想到拆個撞針也要用到逼猴,
不過小弟眼拙,還是看不出斷針怎麼看...
不過現在應該有簡單一點的方法...
如果有遇到斷針要修的,直接pass給阿彰大...

网友:
看起來印表頭是放在印字頭座再用固定膠定位.
要拆時由底下頂出,沒有拆機經驗時用拉的一定會將印表頭分家.
這樣設計是印表頭容昜更換而且体積小,

只是膠水的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I:

印刷量大用戶不建議代換~~
有同感~~像彰基~榮總~~中國~~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q7979 大~~因該比較強!!
我很多都放掉了~~
如螢幕~~lcd  tv~~列表機~~收銀機~~雷射~~彩雷..等等
現在專攻筆電~~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其時我以耗材為主,維修退為輔

楼主:
回复 网友L:

如有到嘉輝~~與他說ㄚ彰!!有修筆電的她就知了!!
它就會帶你來我這邊!!
我們會一起接單!!系統商如他有接列表機!!
就會介紹我去接螢幕!!
我也一樣會介紹我的給他修列表機!!
已搭配7~9年了!!他是一個沒心機的人!!
好好先生

网友:
開眼界了.....呵呵

原來矩陣印表機的印字頭是長這樣阿...

网友M:
阿彰大你不會用那個雞絲拆完印字頭後,順便用那個雞絲開個紅酒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逼猴都出來了...一個頭竟然有這麼大學問!!!
我一直以為只有修摩托車或修汽車才會用到逼猴,
沒想到拆個撞針也要用到逼猴,
不過小弟眼拙,還是看不出斷針怎麼看...
不過現在應該有簡單一點的方法...
如果有遇到斷針 ...

冷氣也常常用到~~~~~

不過~~後續的回文~~又讓我學到一堆東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阿彰大你不會用那個雞絲拆完印字頭後,順便用那個雞絲開個紅酒喝吧

下次開一瓶請你喝~~
我家酒很多!!(長輩放的)20~~30年的都還有一些
因為我不喝才會放那麼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