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tar HSD190ME12 面板維修-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15):
這一台液晶螢幕拿來時已拆開了,這是朋友從回收商收回來拼拼湊湊組合的,背面型號是"ACER AL1914",配的面板是 HannStar HSD190ME12,原來的面板是什麼型號無從得知。不過可以確定AD板是可適用此面板的,因為剛好有兩塊一樣的面板,一塊可以正常顯示但邊角有受傷,而這一塊沒有受傷卻不能正常的顯示,看影片時畫面上垂直條紋會隨著訊號左右變化,感覺就像是完全沒有水平的掃描線,換個說法...就是X軸無動作,Y軸有動作。照片上看起來是有些橫線條,但這些橫線條是不會有明顯變化的。

  這一塊是可以正常顯示的,測量並記錄下電壓值。

  接下來對故障的面板也做相同的測量。

  比對後很清楚的發現問題的所在了,少了個3.3V的電壓(應該是啟動電壓),原以為是那顆SOT-25封裝IC有問題,上面印字為"G8TA",查不到這個零件的資料,懶得查了就先換了,更換後卻依然沒有電壓輸出,測量該腳對地阻值只有11.3Ω,原來是短路了(先前直接更換這個動作是錯誤的,因為短路就有可能燒毀這個IC,好加在並沒有造成損失),查看此線路是連接至排插,之間尚有並接一個電阻,測量該電阻並沒有短路現象,可見短路的問題是在排線之後,拆掉排線後短路的現象已經消失了,由此更加確定短路點是在排線之後。

  拆下面板的框架,仔細的查看並測量有短路的線路,此條線路上共有四顆0.1uF的去耦電容並接,無法直接量出是哪一棵電容在作怪,只好一個一個的拆下來測量,結果拆到第四顆才發現短路的電容,一一焊回去並補上一棵好的,裝回框架,再做測量已無短路現象了。

  裝回試機,顯示已經正常了,熱機一段時間確定已沒有問題了。

  完修...

网友A:
好完整的比較法~~~~~~~
連資料都紀錄了........

网友:
chi大大這篇修面板的實例真是精彩
比對的照片很清楚的顯示電壓值的不同~~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完整的比較法~~~~~~~
連資料都紀錄了........

有時修沒有經驗東西,這種方法是最快的方法之一,修過後也就有經驗了。
不過條件是必須有好的可以做比對。

网友B:
每次看人修螢幕就覺得很厲害~~
大概是因為自己不會的關係吧~~

顯示類的產品,我只會修DLP電視牆和LED看板....

网友:
不錯的維修經驗分享,找一相同板子比對馬上縮小範圍
厲害!

网友:
不錯~~資料真齊全
簡寫易懂

网友C:
比較式的維修法在第一次的修理中通常可以獲得相當不錯的經驗及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人修螢幕就覺得很厲害~~
大概是因為自己不會的關係吧~~

顯示類的產品,我只會修DLP電視牆和LED看板....

會修DLP電視牆和LED看板,這不是更好嗎!
這些可是專業領域的,一般人還不一定碰的上,就算遇上了可能也不敢動手吧。

現在修液晶的,我都覺得有點氾濫了
懂得,不懂的,好像只要會換電容似乎都可以摻一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式的維修法在第一次的修理中通常可以獲得相當不錯的經驗及成果~

是啊!雖然沒什麼技術可言,卻是快速獲取經驗的方法之一。
當然...最好的方法...還是有人從旁指導。

网友:
恩恩 ~很詳細的 ~解說  ~很精采~
很少有修面板的 實例~..

网友:
修的好阿!  講解也很詳細~~

网友:
好「讚」的維修文,比對法確實很少看到
但快速縮小故障,這還是得靠經驗n_014|

网友D:
如果沒有對照組可供比對是不是就比較麻煩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沒有對照組可供比對是不是就比較麻煩了些..

a471大...好久不見了

會不會比較麻煩,這就要看有沒有經驗了。
有經驗且熟悉面板原理,即使沒有對照組可供比對,應該還是能很快就抓出問題的。
沒有經驗的,即使測量到沒有電壓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會知道那是故障點。

网友:
真是佩服chi的的功力.以後要麻煩chi大多多照顧囉~~~

网友(2010-08-11):
還好有同型機可以比較,比較式的維修法又能紀錄那麼詳細~~~真是學到ㄋ~~~感謝版主~~~

网友(2011-05-22):
感謝大大精彩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