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電磁爐 IH780T 無法啟動

楼主(2010-06-15):
早上要用電磁爐溫水沖牛奶,發覺無法啟動,無電源反應,因為這是泡茶用的,所以馬上就拆開來修看看了
看圖便知道了。

主線路板

發現有個突起的電容

拆開變壓器,底部有燒焦的痕跡

拆下量測初級呈斷路

這下頭大了,如果是一般的電容或晶體還好找,像這變壓器沒規格也不知可找代用品,
請教像這款變壓器何處能買到呢?
他的規格是初級110伏,次級是供給控制電路的電源,會是幾伏呢?

网友:
哇.這要問那位大大有這台.看他二次側是多少n_073| 但這會燒斷.會不會後面嚴重的災情n_079|

楼主:
變壓器的次級有三個線頭,中間是 COM 端,外側一 端供給7805穩壓 IC
另一端供給7812穩壓 IC

网友:
可以看二次端整流電路電容的耐壓作為參考。
一般濾波電容耐壓通常取輸出的兩倍(例如12V輸出就會取25V的電容)。
另一個方法就是看輸出端有沒有三端子穩壓IC,看輸出多少,輸入電壓要高於輸出電壓(例如有7812,則輸入可能是15V)

楼主:
兩顆瀘波電容分別是470uF/35V,1000uF/16V

470uF/35V 電容值

1000uF/16V 的電容值

网友:
470uF掛了n_075|   1000uF也該換了n_136| .祝您成功完修....
變壓器狼大是老先覺了.參考他的方法一定成功n_131|

网友:
有7805與7812的話,也知道濾波電容電壓額定,那就可以找對應的變壓器來使用,可能會比較特別,二次側應為15-0-8的規格,接下來輸出電流值也是一個關鍵,7805/7812都是額定1A的三端穩壓器,那變壓器至少需要0.5A以上的輸出能力,不過體型可能會大於目前用的款式。

网友:
可以先看看 IGBT 有沒有掛??
在大散熱片底下那個就是IGBT

楼主:
回复 网友A:

IGBT沒有掛,只有爆電容和變壓器燒了,因找不到合適規格的東西,手上只有一顆12.5-0-12.5的並不合用,所以就上回收場去挖寶了,
雖沒有挖到合用的變壓器,但是用100元買到了尚朋堂 SR1330 和一片有IGBT的基板,
且把SR1330修好,就有一台可以泡茶了,這台就暫時擺旁邊不用了,那天找到變壓器再修了。

在此謝謝各位高手熱心的幫忙,也因為大家的幫忙才很順利的把 那台SR1330修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