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enQ VL3231機型 可以改公板嗎?

楼主(2010-06-15):
各位前輩 請問BenQ  VL3231機型 可以改公板嗎?此為面板上的字 請問有規格書嗎?  謝謝

526.15 KB, 下載次數: 60

网友:
哇哇!這是T-CON跟AD合板阿,盡量修吧!,如要改公板要先解決AUO-T-CON板配T315xp01面板

PS:
T-CON先pchome找t315後看相容xp01再找AD公板就好辦了

AUO-T315XW01核對腳位跟規格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06090/ETC/T315XW01.html

對ㄚ,目前還不知現故障為何,原因說出後集思廣義說不定就修繕

网友:
此畫面花花是全輸入都一樣嗎??那壓T-CON,AUO邊RAM跟腳接觸看畫面有無變

用VGA輸入是正常的話,在av,tv輸入壓MCU邊那二顆RAM腳接觸看畫面有無變,或是MCU左下的AV,TV選擇IC邊排阻有問題

OSD正常大都是MCU邊那顆RAM有問題或排阻有問題

楼主:
謝謝TFC77答覆,是的全輸入都一樣VGA輸入及av,tv輸入
你的方法我試看看

网友:
全輸入都一樣,OSD也會,那就T-CON部份跟到MCU排阻(LCD到T-CON的二排線擦拭看有無變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便條紙那張筆記,記得調整圖片大小。
寬度縮小為800 pixel。長度隨比例調整。
利用文章編輯功能將1#那張筆記重新更新就行了。

軟排記得先清看看。

楼主:
謝謝TFC77大及sio274chen大答覆  T-CON跟AD合板大小 零件多按過無變化
大小軟排線清理過無變化
TFC77大你給我的規格書T315XW01與我的T315XP01好像不一樣,  面板至 T-CON跟AD合板
的軟排線 2條各50pin , 右邊1條30pin,  T-CON跟AD合板驅動板 型號BenQ  4H.M7001.S05
請問有此T315XP01規格書嗎?  謝謝

楼主:
看起來不好修理, 以賣 顧客一台新的, 舊的估500元 先庫存

各位前輩 ,如有好意見請告知,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