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KV40畫面有雜波重貼照片太大

楼主(2010-06-15):
請問這是那區塊故障.從何處下手.CRT後面補焊沒用.看DVD也一樣

有雜波搖動不穩

有雜波搖動不穩

周期性搖動

周期性搖動

网友:
應該是電容漏電,用.1/400V一端落地.一端接測試棒,延電源電路,高壓例外,(返馳高壓附近要注意高壓),再追訊號電路,看那點畫面干擾是否有減少,就補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