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表的問題

楼主(2010-06-15):
想請問各位前輩.我在網上買了一台二手的電容表YF-150.量了全新的電容如下:

日製電容
3300UF 量出來數值是 4400UF
2200UF 量出來數值是 2640UF
1500UF 量出來數值是 1742UF
1000UF 量出來數值是 1067UF
470UF 量出來數值是 440UF
220UF 量出來數值是 274UF

電容量越大量出來差越多這是在誤差範圍嗎?

网友:
正常的電容表應不會如此,可以的話另找電容表測試,互相比較一番。

楼主:
不死心又找了一些台製電容
3300UF 量出來數值是 3150UF
2200UF 量出來數值是 2100UF
1000UF 量出來數值是 1050UF

這些數值就比較正常
真奇怪

想請問這些日製電容本來就是電容值比較高嗎?還是...........

P.S 日製電容是網路上買的.台製電容是一般電子材料店買的

网友:
難道那是快樂表?!....

如果有其他電表做比較才能知道!!

量電容時最好先將電容的腳短路一下(放電..)比較好!!

网友:
就手上的日系電容來說,並無與台系有明顯測量上的差別~

网友:
其實電容表在量大電容時基本上就會有比較大的誤差值...(充放電速度)

所以以本身電容廠所標示的誤差值大部份都在合理範圍!!(+-20%)

所以容量越小,會越準確!(你可以拿同一包電容去量看看數據是不是不會差太多,那電表就沒問題..)

注意一點,測量p級的電容(如高壓板用的輸出電容22p,33p等..),有時還需要先扣除測試棒的電容值喔!!

网友:
我的YF-150 ,日製電容3300UF 量出來數值約是3800UF
4400UF感覺有點多

网友:
看了你的量測數據,您的儀錶應該是ok的 , 問題是您的日系電容有問題, 可能不是日系電容,只有 470uf 比較像, 如真的是日系的,有可能是不良品,日系容量管控很精準,一般會做到 +2 ~ -10 % 誤差,除非有特殊要求,如都做那麼高不賠死才怪
註:
不良品:就是高代低用,原本是做4700uf ,結果太低了,改成 3300uf 的

楼主:
如果買到過期的電容會這樣嗎?

网友:
依數據來看應不是過期品,不良品機會較大,所謂電容過期品爭議性很大,一般 容量會降低'損失拉高'漏電流大'或呈現短路情形,但最多的還是漏電流較大,各位大大對於買來的電容庫放久了或剛買來的,建議一般處理方式如下:1.用power 充電電容 30~60分鐘,電壓先調電容規格的1/3 充10分鐘再調至 電容電壓規格值
2.沒power時 用乾電池 3v 以上 充電30~60分鐘,但絕對不可以超過電容規格電壓值

ps:

充電過程為了安全,請接一個 500~1k 歐姆的電阻

充電過程電容起先會漸進發微熱而後一般室溫,如發現電容有持續發熱燙而不退現象,請勿再持續充電,可以丟掉了

网友:
過期的定義很難說,
一般來說,離生產週期越久,容值會降的越低,
也就是為什麼市面上有些存放太久的電容會便宜賣的原因,
不過你量測的"日製"電容...和日系不一樣喔...
差異太大了吧...
我公司有日本原廠提供的一些維修備品,其中就有不少"日製"電容(真的Made in Japan),
量值和標示的差異並不大(Fluke的某機型,我不記得型號,量測值±10%以內)
日系電容的誤差值會再大一些(沒量到過有差超過±15%的),不過品質還是算相當好的,
比台製或某些不知產地的電容要好非常多...
這也就是為啥很多電子產品要標榜使用的是日系電容的原因,

网友:
放置地點也是關鍵,若是儲放在高溫環境下的電容,也較容易退化。

网友:
上次l大跟p大做的那個電容表.好像不錯用.雖然ut61e可量到22000uF.但我找到一片16*2的lcd我想有空也來實習一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5%AE%B9%E9%8C%B6

网友:
聽說,會換電容就有半瓶水了
所以小弟也趕快上網去敗一台電容表回來,來這邊跟各位前輩學習
這兩天就會到手

网友:
我也想敗電容表啦n_105|

不過在刷卡就爆了n_132|

网友:
今天拆到一塊板子,板子上有兩顆濾波電解電容,防爆紋看不太出有突起,但是問題就在於當啟動電源後,用紅外線測溫槍量兩顆電容,其中一顆電容的溫度上升比較快~拆下來先放電,用電容表量兩顆電容容值正常,但是為什麼溫度上升速度不一樣呢?我想起了站上大大分享的三用電表說明(請看該pdf的99頁),接下來拿出指針電表撥到x1k,那顆溫度上升比較快的電容讓指針直接打到底就不回頭了,所以判斷電容是否正常還是不能只靠電容表呀~以上感謝這個站上有那麼多善心大大分享知識與文件~

网友:
我的ut61e電容檔測量出來的數值我也覺得滿奇怪的,不過有就好,我把那些數值當作參考n_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