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詳解 TOYO IE900 更換流水感應轉輪電解水機維修

楼主(2010-06-15):
這台 IE900 在 TOYO 電解水機中算是高階產品了,目前價格在 38,000 - 56,000 之間,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水貨和公司貨囉..

這台的故障原因是無法電解,同時水流量顯示 0,一般這種情況都是流水感應轉輪的問題,換了它問題大部份就解決了..

另外雖然以 IE900 為例,其實像 IE300、IE700、AI系列都結構都很類似,所以會換 IE900,其它類似機型也沒問題了..

一般的更換步驟為:

1. 拆下濾心(本体濾心)
2. 拆開外殼,這個就有學問了,每種廠牌都不一樣
3. 換下故障的流水感應轉輪,這里有點複雜

所以用了大量的圖片來說明,希望對大家有點助益..

今天的主角 TOYO IE900 電解水機:

故障原因,使用時不電解,水流量為 0

先拆開濾心外殼,拇指向下、向外施力就可拿下了

取下濾心: 向右旋開濾心固定環(要注意有些廠牌是向左打開、向右上緊)

旋開濾心固定環後,向上就可取下濾心了

接著下來,要打開外殼,所以要取下背面及底部螺絲,還有就是進水及排水接頭,以下是背面的螺絲,共有 6 顆(紅色點處),要注意的是準備長一點的十字起子,否則有些會拿不下來(因深度關係)..

取下底部螺絲.. 紅點處的螺絲和背部螺絲一樣,黃點處的是平頭較短的,裝回時不要搞混了..

然後取下進水及排水接頭,TOYO 新款機都是使用卡的方式,所以如圖握住進水接頭左右搖個幾下,向外就可取下了..

以同樣的方式,取下排水接頭..

以下是拆下背蓋及底部的螺絲,有兩種規格,不要搞混了..

將前蓋(面板)向外就可取下前蓋了,下圖是分開後的圖型,紅色點處是鵝頸龍頭(取水口),連接到電解槽上,由於和外殼固定在一起,所以要將他們分開.. 黃色點處,流水感應轉輪就在那里..

轉開鵝頸龍頭鎖在電解槽的兩顆螺絲..

用一字起子取下 C 型環,要注意的是用另一隻手擋住,否則不要撬飛找不到了,那就頭痛了.. 鵝頸龍頭向外拉,就可和電解槽分開了..

記得前面拆下來的濾心嗎,它就是固定在這個固定座之上,紅色點處就是霍爾感應IC電路板,黃色點就是放流水感應轉輪的地方..

為了要更換流水感應轉輪,再取下面四顆螺絲..

取下的四顆螺絲.. 注意不要和其它螺絲搞混了,這四顆比較長..

呼.. 快完成了,流水感應轉輪就是在這里面..

用尖嘴鉗夾出,讓它現出原型..

經過以上重重努力,終於現出原型了.. 黃色點就是流水感應轉輪,注意到沒,前端的磁鐵部份已有鏽蝕現象.. 紅色點處像陀螺的,作用為將流水感應轉輪,套在上面之用的..

--------

換上良品後,為了不佔太多篇幅就省略了,反順序裝回即可..

OK,完修..

這個流水感應轉輪,原廠一個要價 800,天啊..

网友A:
這個流水感應轉輪前端的磁鐵部份已有鏽蝕現象..

請問是磁鐵鏽蝕或是磁性消失造成無法感應?無法更換磁鐵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流水感應轉輪前端的磁鐵部份已有鏽蝕現象..

請問是磁鐵鏽蝕或是磁性消失造成無法感應?無法更換磁鐵嗎?

這個我有試過..

嚴格說來,鏽蝕是因為這個零件是用膠封的,用久了膠會變質導致進水.. 鏽蝕並不代表不能用,不過到了鏽蝕程度,磁性通常不夠了..

單單更換磁鐵有困難,因為那個磁鐵不大,如鏽的太嚴重,即使充磁效果也不佳..

那些壞的,吸力都不夠了.. 所以霍爾 IC 無法感應..

我先前有想過用充磁器,看是否可用,也是可行的(前提是不要鏽的太嚴重),不過由於已進水,通常都是換掉的..

拆一個給大大看看..

大大的看法是正確的,只要磁性夠了不要鏽的太嚴重,用膠重新補強,也是可以 "堪用" ..

网友B:
真詳盡的圖文, 看完好像是自己修了這台電解水機, 感謝分享. by the way, 因為太精彩看的太仔細...背面螺絲是不是6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詳盡的圖文, 看完好像是自己修了這台電解水機, 感謝分享. by the way, 因為太精彩看的太仔細...背面螺絲是不是6顆呢?

客氣了,對是 6 顆,我 "算" 錯了..

已修正,THKS..

网友C:
水機子的螺絲都這摸多呀
難怪大大要買電動起子
要不然手轉真的會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機子的螺絲都這摸多呀
難怪大大要買電動起子
要不然手轉真的會很累

TOYO IE、AI 這兩個系列,螺絲真的很多.. 不過它的螺絲都是白鐵的哦..

像 TOYO TYH 系列就還是用一般螺絲,有的時候內部漏水,導致生鏽,那就很 "好玩" 了..

像 rex560810 大裝窗簾方面的工作,我想沒在用一般起子的吧,像一些自攻螺絲,一天下來,手豈不會拿筷子都 "發抖"..

還是,開個玩笑,"偷工減料" .. 開玩笑哦,勿介意..

其實,我的手腕到現在還沒完全好..

网友C:
自攻螺絲不太可能用手轉啦
沒有充電起子也可以用電鑽夾起子頭去轉

一般的起子有用到
在哪呢
在一般滑軌跟牆壁之間的小壁架
它用一塊鐵片卡住軌道
調整鐵片時會用到一字的起子
調好後
一字起子仍然戳著一字洞
旁邊的十字螺絲用電動起子鎖緊

因為自己做
只要客人不趕時間
慢慢來
還不至於偷工減料啦
只怕被嫌裝太久

有時小壁架想多裝幾個
但工廠出貨附的是固定數目
偶又沒多帶出來
這樣不算偷工減料吧

网友D:
這台也是流水感應裝置故障...

C大更換零件在取得方面是購買原廠零件來修復還是有

所謂的副廠零件可以用?

看樣子電解水機器水流感應裝置故障是個通病..

网友E:
恭喜完修電解水機.我目前還用逆滲透.前幾年想換電解水機.但價格好貴.又佔地方就作罷.看完此帖.哇電解水機零件還真貴阿n_10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也是流水感應裝置故障...

C大更換零件在取得方面是購買原廠零件來修復還是有

所謂的副廠零件可以用?

看樣子電解水機器水流感應裝置故障是個通病.. ...

我現在使用的零件是副廠的,據說光開個模就要八萬元,XD..

不過單價就很便宜了,一個 300 元..

對啊,這個流水感應轉輪維修,就好像換電腦設備的電容一樣,是軟的.. 而且壞的比率很高,約 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電解水機.我目前還用逆滲透.前幾年想換電解水機.但價格好貴.又佔地方就作罷.看完此帖.哇電解水機零件還真貴阿n_106|

因為它的零件都專用的,很少是共用的,不像 RO 所以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攻螺絲不太可能用手轉啦
沒有充電起子也可以用電鑽夾起子頭去轉

一般的起子有用到
在哪呢
在一般滑軌跟牆壁之間的小壁架
它用一塊鐵片卡住軌道
調整鐵片時會用到一字的起子
調好後
一字起子仍然戳著一字洞
旁邊的 ...

真的是行行出狀元.. 佩服啊..

网友F(2011-08-01):
回复 网友G:

Cremaker大,不好意思在這裡又向您提問
最近想再添購更換電解水機,考量耗材與使用習慣還是先以TOYO來參考
IE-900,IE-700及AT-568都是5枚電極機種,想請問一下您知道IE-900另2台高階
主要是差在哪個部分?IE-700及AT-568是否為一樣的機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Cremaker大,不好意思在這裡又向您提問

AT-568 我沒實際用過,不過看它的說明,應該介於 IE-300 及 IE-700 之間,和 IE-900 應該比不上。

也許是較新的機種,不過看起來外殼都一樣。

說實在的 TOYO 的機種及做工,我不是很欣賞,以同樣的價位,我建議買 Panasonic 的高階機種。

像 IE-900 貴在什麼地方呢?主要是可造強酸水(二段),但這能喝嗎?也不夠酸,大約只能到 2.5 至 3 PH,而且可能要添加鈣片或加塩巴才造的出來。

我修過的 TOYO 大多是 AI 及 IE 系列,我目前用的是那台呢? 2100 這個機型,很久前的機型了。2100 是我最喜歡的機種了。

另外,像 TOYO 的機子,若不會自己修,原廠零件比 PANASONIC 還貴。XD..

IE 及AI 我想 AT 也一樣,電解槽是封死的,將來清鈣很麻煩。

另外,為何不考慮 "神戶電工“(國産品) 的産品呢,以兩萬元左右就可買到不錯的電解水機了。

其實,電解水機,目前不算是太高深的技術了。

還有記得一定要裝前置濾心,這樣可延長機子本身濾心的使用年限。

有問題,歡迎再討論。

楼主:
另外,不必去計較幾枚幾槽的,這只是個話術,拆開電解槽,其實每家都差不多的。

若有機會我讓你們看看電解槽內部,很好笑的 ^_^

個人純建議 ^_^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感謝您的解說, 您提到的神戶電工(應該是TOHO的機子),之前在一個介紹電解水的網站有看到

同時也在那個網站看到他將各家電解槽拆來比較, 怪的是前機天再回去看,把網站翻來翻去卻看

不到那篇文章,不知是否被廠商施壓撤掉了,所以之前有對電極板面積與能力成正比的想法

加上已拜讀過您對IE-900與IE-700的維修文章,乍看之想2台電解槽似乎一樣,所以才會提出

為何IE-900比較高級的問題?還是2台內部電極版面積還是有差

至於AT-568應該是拿IE機型的安德成貼牌機, 安德成好像不做了吧,所以這台也出現接近2萬

的價格(原本好像定位在IE-700與IE-900之間,蠻向AI-2500), 所以才會拿來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感謝您的解說, 您提到的神戶電工(應該是TOHO的機子),之前在一個介紹電解水的網站有 ...

其實 AI 和 IE 系列用的電解槽都很類似,但 AT 系列,說實在的,我沒修過,不敢亂說。

一部好的電解水機,電解槽當然很重要,但我看過 AI 及 IE 的電解槽,幾乎都是一樣的。

另一個因素就是電壓,電壓愈大,電解的效果會更好,所以像鹼性水或酸性水幾段,都是由電壓來控制的,電壓愈高,就愈鹼或愈酸,不過相關的零件就比較貴了。

你說的 TOHO 就是神戶電工,國內像是安德成、千山 .. 等有在賣這個廠牌的話,都只是掛個自己的牌子。

其實我真的沒看過 TOYO 這個 AT 系列,它的外殼和 AI 及 IE 是一樣的,所以內部構造應該也差不多,不過我所知道的 TOYO 新的系列外觀不是如此,所以我也對這個 AT 系列感到很好奇?

另外,現在 TOYO 的機子品質也不是很好,像以前的 TYH-2100 及 81 用料都很實在,看外殼就了解了。

所以,我的建議是,若你這兩台還可用,不要迷信新的系列較好,這些新的産品一但出問題,維修都很貴的。

你不妨先把那兩台檢查一下,看看造水的品質如何?電解槽有沒結鈣?可以到化工材料行買酸鹼測試液,一瓶就可以用很久了,也不貴,約 120-140之間。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謝cremaker大的解說,這2天真是獲益良多,對於自己使用的電解水機又大幅了解了

我會好好參考的!謝謝您

网友(2012-06-20):
感謝大人講解謝謝

网友:
講的很好感謝

网友:
感謝樓主分享,如果實在找不到原裝的器件,也可以用壹般咖啡機上常用的霍爾感應器應急用。
只是這樣電解水機測量的流量數據就不准確了,但是總比機器不能啓動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