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更換電容的疑問

楼主(2010-06-15):
想請教若原本的電路容值為2200 uf耐壓10伏
可用相同容值但耐壓25v較高的電容嗎,電容的充放電時間會影響整個電路的穩定嗎

网友:
耐壓高當然是可代換,體積會大了點,容量在10%誤差也可代換
Q:電容的充放電時間會影響整個電路的穩定
A:電容的容量當然是會影響,電路的穩定用比原電容大一點都可,有關時間,旁路,耦合用的就不能亂改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相同容值但耐壓較高的電容取代,不會影響電容的充放電時間。電容較不會因為電壓過高,擊穿電容絕緣層。

网友:
可以,不過電源供應器內部通常空間有限,電容直徑及高度可能會造成安裝的問題。

网友:
t=rc :lol:lol:lol

网友(2010-12-26):
受用無窮

网友:
我朋友建議~採用固態電容一般做的較小(較貴)或別採用比原電容還要大的電容~材質較差!!他解說一樣是10V2200UF別排可以做這麼小他卻要做這麼大所以材質一定是用的比較差~已固態電容舉例!!
當然只是舉例~大陸的同SIZE電容一定不能跟台灣的比!!
以上參考看看!!我也是外行人~只是聽朋友說的!!

网友(2011-01-25):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這樣,像早期的電容都很大一顆,日系也不例外,現在都越做越小顆了,代表製造技術有所提升
但固態和電解不能相比較,兩種是不一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