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瓦層版T5日光燈故障

楼主(2010-06-15):
無法點亮,有許多問題,方便的話可以給一下提示。
電晶體的電壓都不一樣,網路上好像沒有這一顆?不知道有沒有替代?有上ALLDATASHEET網站查詢
,還是看不懂。望各位先進提供一下意見。

因為太長,分成2段

因為太長,分成2段

网友:
這是蠻典型的自激式電子安定器,可以先將晶體解下測量BCE間狀況,另外確認電阻及電容是否合乎標示。
電晶體應是MJE13003。

网友:
晶體應該不是MJ13003
因為包裝外觀不對
MJ13003外觀是TO220或TO220AB
圖片中的晶體外觀,顯然是比TO220還要小型的晶體

這種電路應該也是利用二極體&電容,作半波整流,形成正負電壓,供給上橋&下橋
除了檢查晶體是否正常外,也請檢查外觀像基納二極體(藍色)的零件是否短路

楼主:
e13003 是npn電晶體 還在測試中。e13003應該掛了,bc be都量不到 0.68V左右的電壓差,等買到其他零件再測試
基納二極體(藍色) 沒有導通 這個我不會量 量不出好壞 兩邊不管怎樣量都不會beep。
還有電容我也沒有可以量的儀器,可能開敗一個了。

网友A:
DIAC一般故障率低,用三用電表確認無短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AC一般故障率低,用三用電表確認無短路就可以了。

狼大 diac什麼?不懂,可以教一下嗎?
還有e13003可用LB124e替換嗎?我有壞掉的省電燈泡零件,檢查起來電晶體好像沒壞,這顆好像只有耐壓差一些而已,不知道可不可以替換。

网友:
回复 网友B:

diac是雙向閘流體,網路找一下就有囉!

网友:
耐壓最好一樣或更高,晶體在高溫下耐壓會下降,因為安定器運作溫度較高,為了避免後續問題,最好使用相同耐壓的晶體。

网友C:
MJE13003 網路上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25568470

這種安定器不難修,13003 跟電容很常壞..

13003(to-126) 可用 13005 或13007(TO220) 代用,前提只要空間允許...

网友:
從PCB上看到預留TO-220元件位置,可以考慮更換更好的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MJE13003 網路上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25568470

這種安定器不難修,13003 跟電容很常壞..

13003(to-126) 可用 13005 或13007(TO220) 代用,前提只要空間允許... ...

13003耐壓 700v
13005耐壓只有 400V 比較低一些
13007耐壓也是700V 電流也比較高
13007可能會好一些對不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對喔..你再仔細看一遍datasheet,不懂請到新手區看w大的文章...

13003 一顆4塊~9塊,13007一顆10元,價格有差自己要考慮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對喔..你再仔細看一遍datasheet,不懂請到新手區看w大的文章...

13003 一顆4塊~9塊,13007一顆10元,價格有差自己要考慮清楚..

....那價錢...是人民幣嗎???

网友:
不用買啦
日光燈的電路跟省電燈泡極度雷同
拆一般壞掉的省電燈泡
電路板上都有兩顆MJE13003或是類似的電晶體
你第一步應該先檢查跟MJE13003連接的兩個電阻(2組共4顆)有沒有開路
接燈管處的四方型塑膠殼電容也檢查看看
若要全面檢查電路
從接燈管處開始往電晶體方向一個一個零件查
(謎之音:剛K完省電燈泡電路圖就跑去教人家...... )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是台幣,太貴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台幣,太貴了嗎?

........台幣.....13003也才10元以下
我問到的怎麼都是25元起跳.....
通常換個2顆..成本都快半顆燈泡的價錢了..
這類的電晶體...軌道燈裡面的電路也都使用這種電晶體...
現在反而在省電燈泡裡面常見...

楼主:
13003 再大陸買200顆 大約新台幣700元上下不加運費
台灣都要9-10以上,我也還在等,小新大也要嗎?
要不要一起買?

网友:
哈哈.我數學不太好,為了修這一組故障值得嗎?

不過我還是很雞婆,13003 可替代同型號很多,

但每家生產的腳位不盡相同,替換時要小心,最好是

一對的更換,不懂請參考電源區的文章..這電路真的

很基礎...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03 再大陸買200顆 大約新台幣700元上下不加運費
台灣都要9-10以上,我也還在等,小新大也要嗎?
要不要一起買?

我不缺~~~目前光是拆費版的~~~~就夠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