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8吋車用液晶修修實例

楼主(2010-06-15):
不好意思~各位大大...
這是小弟第一次發表實例~後來看了照片~才發覺到...好多小細節漏拍喔...
請各位大大見諒...偶下促會改進滴...

這台液晶是客人殺來送修的~
原因是不過電~心裡想說...應該是軟的吧~說不定保險絲斷掉而已~
小弟平時比較懶惰~上班的東西就忙不完了...所以不喜歡幫客人修東西
雖然修東西是自己的興趣~但是修好的錢都是進老闆的口袋...不是自己的~呵呵...
(噓...)
SO...沒啥成就感~不然加個小薪水也不錯~

來看看今日的主角...(這好像是上個月的題目的~今天才交作業=..=)
而且...我忘了先拍再開殼~拍謝拍謝...

哎唷...PANEL是日立的溜~真的假的

高壓板

背面來一張

再來就是測量啦...
首先~因為問題是不過電~那很有可能是保險絲有問題
1.先不上電源來量一下保險絲...就是圖中1區
哇咧...保險絲居然是好的喔~那a安捏...

2.好吧...換上個電試試~因為這台的電源是先經由AD板~
如果電源可以供給到AD板上的話~也表示外線到內線沒斷線~

3.先測一下圖中的2區~哦~有電DC12V~怪怪哩...
保險絲沒壞~又不過電的~

4.先來量量LM2576-5看看有沒有輸出~就是圖中的3區~
噗...沒輸出5V耶~但入電有12V~哈哈...就是你了...(忘記電表照1)
不過...還是要先量一下LM2567-5後端的電路阻抗有沒有問題~因為會造成穩壓IC損壞~
原則上在末端的阻抗可能存在短路的問題~先從高壓板下手吧~

5.先拆線~直接上電給高壓板~燈管亮了...(忘記拍照2)
那高壓板應該是沒問題的...再量個AD板的阻抗也都正常~
電容~MOSFET都沒短路...(忘記電表照約3~6)
就判定是LM2576-5的問題了~因為沒輸出...

6.拿起手邊的LM2576-5~哇咧...是TO-220的封裝...(忘記拍照7)
沒關係...拿出鐵絲鉗把多的頭剪掉(忘記砍頭照8)~在屁屁先上點錫薄薄的一層就好...

7.因為只有烙鐵可以焊~所以先在電路板上薄薄一層錫...
再對齊一下晶體的下接腳焊上去即可...

上電測試OK了~有電壓出來喔~LM1117-3.3電壓也都正常~喔耶~

穿衣服熱機2小時...
收錢收工...哈哈

真的很不好意思~忘了拍很多照片~事情果然還是要做過才會知道有那裡有那些地方要改進的
我要加油了~

也謝謝各位大大收看~如有錯誤~歡迎指點一下~^O^

网友:
挖日立的面板
我也修了一台12吋的,有空在PO~~面版好像是日本的但是不知道是哪一間的
我的是燈管兩端都燒燬連機殼也遭殃修好也有瑕疵
多PO各幾次就會記得了~~因為會想到要PO給大家看就會記得拍了
恭喜完修了
不過修這種小面板收費是多少阿
一般都只看到螢幕及電視的價錢沒有看到小面板維修的價錢?

网友:
恭喜順利完修~車用螢幕有些價錢也是很貴滴~

网友:
哇完美演出n_116| .恭喜完修喔~~~

楼主:
哈哈~感謝各位大大~
這台收費800元~小弟不打亂市場行情的~
其實在這之前也修過兩台7吋~一台8吋的~只是沒po上來~
但價格也是一樣~不過有一台是小問題~換VGA線~收500~
線有現成的~所以拆機裝機就OK了~
這車用的螢幕熱度滿高的~尤其是PI板~有遇過PI板過熱螢幕會閃避...
面板的話~聽廠商說是達方代工的~正不正確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受教囉....非常精采

网友:
恭喜完修了很好的實例

网友:
利害,利害,受教了

网友A:
小弟車上也有一台8.4吋的觸控螢幕,還不錯用,缺點就是觸控部份不精準,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自行更換觸控模組呢?

网友B:
車用螢幕~~要是有搭配DVD系統的或有其他東功能系統的...
維修費用通常可以高上一倍.....畢竟~~~要看產品價格收費~~~~
便宜的~~~舊依照一般的場行情17吋以下~~對客戶就是800元...
看情況~~~我有時候只收600元或是700元...

主要還是看價值~~~~價值越高的東西~~~或是越少看到的東西~~~
收費通常都比較高~~~畢竟~~有些東西我們根本找不到料~~~
若考慮到還要保固~~~~最好是本錢的2倍半收費~~
以防保內故障~~~還要賠客戶..也保障自己的誠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弟車上也有一台8.4吋的觸控螢幕,還不錯用,缺點就是觸控部份不精準,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自行更換觸控模組呢?

看有沒有校正程式(一般WIN下觸控程式都會有附上校正功能),或是看看觸控板有沒有受壓情形(若有受壓也會干擾正常點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有沒有校正程式(一般WIN下觸控程式都會有附上校正功能),或是看看觸控板有沒有受壓情形(若有受壓也會干擾正常點擊)

內附的驅動程式裡是有校正程式,但校正後,精準度還是不佳......才想說是否可自行更換較好的觸控模組。

网友:
如果可以拆,也可以找到相同尺寸的觸控面板,應該就可以更換了。
不過有時小型觸控面板精準度會比較差。

网友:
很精彩的維修實例,這一篇是一定要收起來
小兵立大功,雖然錢還是老闆收走....
不過車用螢幕零件故障應該不好買吧!

网友:
感謝狼大~
因小弟住在台中,不知台中縣市何處有在販賣相關模組材料呢?
小弟都只能靠Y拍及露天...Orz...

网友(2010-07-16):
敬佩,敬佩收下在慢慢研究,謝謝

网友:
很精彩
怎麼感覺大家都手邊都有備料阿
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車用螢幕~~要是有搭配DVD系統的或有其他東功能系統的...
維修費用通常可以高上一倍.....畢竟~~~要看產品價格收費~~~~
便宜的~~~舊依照一般的場行情17吋以下~~對客戶就是800元...
看情況~~~我有時候只收600元或是700 ...

哈~是呀~這台是因為有看到日立面板~雖然外殼的品牌看不到了~
但客人會想修好應該有很大的原因~而且這台解析度很好喔~
當然...秉持雙贏的原則~要修就來~不修就找別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