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道「免電源,充磁脫磁的原理?」

楼主(2010-06-15):
充磁器與脫磁器的原理我知道。
免電源充磁器大約可以猜得到。
但是,免電源的脫磁器要怎麼做?

就這個光...
http://store.pchome.com.tw/cpushop/M03734307.htm

网友:
將原有磁性元素的排列方向打亂就可以達到退磁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我有買一個,但感覺效果不怎麼好
要用好幾次才有效果

网友:
這種東西好像與鐵材行常看到天車吊一顆大磁鐵一樣?
扳個開關,就可以把非常重的鐵材吸起來,也可以將磁極放掉。
也沒有看到外接電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效果不好是可以預期的,因為不用電源光靠磁鐵的磁力是不太夠。
請教您試過退磁的功能嗎?效果如何?是如何操作的?

如果使用交流電源產生時變的磁場,然後由強轉弱就可以退磁。
不使用電源光靠磁鐵如何退磁?如何將原有磁性元素的排列方向打亂?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他說明書上寫的是插入「+」 充磁
插入「-」是消磁 。
但我的試的情況是用起子插入「+」 是可充磁
插入「-」後大部份是不會消磁的,
只有少數機會才會消磁,要多試幾次才會成功...
但心裡的os會
可能我買的這個品質不好吧..大陸的便宜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說明書上寫的是插入「+」 充磁
插入「-」是消磁 。
但我的試的情況是用起子插入「+」 是可充磁
插入「-」後大部份是不會消磁的,
只有少數機會才會消磁,要多試幾次才會成功...
但心裡的os會
可能我買的這個 ...

....這用硬碟的強力磁鐵就可以做到拉~~~
硬碟強力磁鐵...有分2種極性....
把+字放上去隨便一顆充磁...消磁在放另一顆就可以了....

目前我還是搞不定其中一個原理~~那原理要是能搞定~~~永恆發電機就可以實現...
而那搞不定的原理~~~是目前所有科學家最頭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