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nf939開機無法進入bios

楼主(2010-06-15):
小弟有一塊k8nf939開機無法進入bios,但是開機偵測測的到光碟機,但是案del後就會跳到一個畫面   一直在detecting array
試問這是屬於哪個地方問題阿 已是過換cmos電池  硬碟  該如何解決呢

   最新情況   經過多次努力不懈的重開機  bios突然能近了  ,但是    已經完全無法偵測到sata硬碟
   感謝一樓大大提供見解,但是又有其他問題啦

网友:
我有K8NS939...應該差不多啦...
所有的介面卡裝置都先拆掉...
保留CPU,記憶體,顯示卡...再開機看看...
另外,你之前有做磁碟陣列喔???
detecting array是偵測磁碟陣列...偵測不到,會停很久.....
進BIOS確認一下RAID有沒有關閉,
如果關掉了還是如此,換條排線試看看....

楼主:
   最新情況   經過多次努力不懈的重開機  bios突然能近了  ,但是    已經完全無法偵測到sata硬碟
   感謝一樓大大提供見解,但是又有其他問題啦

网友:
檢查SATA的線路有沒有問題,SATA外部線路並不複雜,追到最後,會直奔整合橋。
NF4的工作溫度高,可能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