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SLI-S4(rev1.0) 無reset

楼主(2010-06-15):
外觀看來都無電容破損....
上假負載,cpu電壓0.9v
除錯卡reset燈恆亮,所以無reset,將板子上面的各個MOSFET都量了一遍,大致上都有電壓輸出
不過紅色圈起來的地方的MOSFET(40T036H) D極電壓3.3  G,S電壓都是0,解焊後量測的結果D極3.3
G極10.98V  S極當然是0V,這樣應該G極的電壓控制有嘗試著拉高S極電壓吧.....
隨便代換一個MOSFET上去....手上只有70T03H跟APM2054N,結果都相同
D極3.3V  G跟S 都是0 V
難道這個MOSFET不是整合橋供電?.....把DDR2跟PCIE阻值卡都插上,量測G跟S極也都是0V
想不出為什麼會這樣了

网友A:
把散熱片拿掉,看1117是否有正常工作。

之前修一片是壞那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整合橋供電,那可能是VTT或是HT供電。
暫不理會,會有上電時序,一但某個時序卡住,那邊的電壓會出不來。
整合橋的供電在您的紅框圈起來的上方,有兩顆電感,那邊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散熱片拿掉,看1117是否有正常工作。

之前修一片是壞那邊。

謝謝,應該量是BIOS電池旁的1117吧?  那個量測的結果是輸出:1.5v  adj:0.25v  輸入:3.3v  應該正常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整合橋供電,那可能是VTT或是HT供電。
暫不理會,會有上電時序,一但某個時序卡住,那邊的電壓會出不來。
整合橋的供電在您的紅框圈起來的上方,有兩顆電感,那邊才是。 ...

我以為那顆也是供電之一     看到Wish大最近發的p4p800-x實例,應該G極有被控制
PCI-E 旁那兩個MOSFET應該是上下管的關係吧 靠後方擋板那個是上管(D:5v G:4.4V  S:1.68v) 旁邊的電感兩端都是5V
另一個MOSFET(D:1.68v  G:2.5(有點忘了)  S:0v) 旁邊的電感兩端都是1.68v   覺得應該正常
Crystal 兩腳電壓 1.45 0.75

PCI上DEBUG卡有頻率F-33顯示
結果又量假負載上面的PG....0v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顯然clock有出現了。
目前已經量測過電壓也正常,就剩那顆疑似VTT的MOS怪怪的。
量一下CPU的VID有沒有正確,是否還是0.9V?找datasheet查表。
記憶體電壓是否正常呢?
可以的話,拿CPU上電看看,不要用假負載。

剛剛去露X找了一片K8N壞板,下星期應該會到貨,期末考完來修看看。

楼主:
板上的PWM IC 應該是這顆吧? 腳超細的...算一算應該有40支腳
型號應該是ISL6565 CR2
不過找datasheet: ISL6565 只有28腳?
ISL6565的VID定義...

腳位不同..不知道要量哪隻腳了.....
這幾天一直在想,該不會又是電路都正常...給我壞那個SPI BIOS
BIOS上面我只看得出MX兩個大字....其它字真小...欺負老人家嘛
附上ISL6565的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找錯了,封裝不一樣。數一數,似乎是QFN-40封裝,找到與照片上的型號類似的,是ISL6566。

多出來的腳位,是因為該晶片已經將其他「從晶片」與主晶片整合。
找VID有一個方法,因為您有假負載了,就能用這招了,上了假負載,不要上電,打阻值,抓線路...猜到是什麼了嗎?(就是抓假負載上的VID測量點,找出與該點連接的線路,間接找回去直到PWM晶片結束)。
要用放大鏡喔,不然會找到頭昏眼花。
BIOS壞掉也是有可能.............如果真的是BIOS更新失敗...真的就中獎了。

楼主:
在不斷的滋滋聲中測量了pin腳的電壓
VID1:    0.0018
VID0:    0.0018
VID12.5: 0.0018
VRM10:   似乎也是接近0.0018的值,忘記抄下來,只記得是低電位
VID2:    0.0416
VID3:    0.0416
VID4:    0.0416
ENLL有3.34左右的電壓
PGOOD:   0.1773

查DATASHEET的結果VRM10以及VID12.5PIN都是LOW表示採AMD HAMMER
不過AMD HAMMER的電壓範圍是OFF(0)~1.550V(VID0~4: 0 0 0 0 0)
昨天又量了一下VCORE.....是 1.8  VTT是 0.9V  這...是因為連續阿斯所以VRM終於掛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麼帥?有Vcore?1.8V..........這時候VID有沒有正確?
如果沒有,準備殺掉ISL6566。

楼主:
很帥的vcore呀....根本找不到對應此電壓的VID組合哩 AMD HAMMER的最高電壓只到1.55V
這個電壓只有VRM9才有,不過VID12.5跟VRM10的腳位電壓又不對

看到s大發的實例,趕快跑去測量記憶體,DRR2的3.3v跟1.8V都有輸出........

對了..忘記寫上,正想來補上,這塊板子插上4pin的話,電源供應器就會有高頻音出現
不插上4PIN就沒事
電源供應器插其他478的板子不會有高頻音,本來以為是power supply的問題
看來應該VRM的問題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