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EPC 701SD缺件

楼主(2010-06-16):
http://www.coolaler.com/picture.php?albumid=178&pictureid=1248

http://www.coolaler.com/picture.php?albumid=178&pictureid=1247
請各位幫個忙~小弟有台EPC 701SD 紅圈處 的黑色SMD組件(不知道是電阻還是什麼...整個黑色的)燒毀 (我老弟 差錯變壓器 整個燒掉 已無法辨識型號)
顯示器接頭那邊的那一顆...是我自己不小心弄掉了....煩請有此機種的大大~幫個忙~協尋一下這個東西~~或者是有替代料件可以使用的~感恩
位置在 主機板上標示 U24兩顆電阻中間 有個黑色小小顆的東西...很像電組...
另外一個 是在 主機板VGA插槽 標示 BOT的哪附近...有哪位好心的大大 幫忙察看一下>"<...小弟有些重要的東西放在裡面...急著用

网友A:
插錯變壓器,會把前面的元件打穿,通常後面電源管理部分已經傷亡慘重。
跑一下與插頭正負極相連的線路,若是並聯,應該是電容,若是串聯,通常為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錯變壓器,會把前面的元件打穿,通常後面電源管理部分已經傷亡慘重。
跑一下與插頭正負極相連的線路,若是並聯,應該是電容,若是串聯,通常為電感。 ...

感謝大大的回覆...我只是想知道他的編號- -"
這台目前的狀況是 無法充電、少了背後的那一顆 是開機會啟動 但無畫面

网友B:
電源進來的地方會不會是二極體
拿掉應該還是能開
但是接錯變壓器可能要查查看有沒有mos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進來的地方會不會是二極體
拿掉應該還是能開
但是接錯變壓器可能要查查看有沒有mos燒掉

可以開機 (但是要電池有電)...但vga那一個掉了 就沒畫面了
目視...是沒怎樣...一個個測...得花點時間...我直接問出那個缺少的零件 焊上去...就知道能不能充電嚕

网友B:
請問圖二無線網卡下面那顆ic標號多少?
建議先查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圖二無線網卡下面那顆ic標號多少?
建議先查那顆

那顆 沒問題哦~~@@!!
我圖中 紅圈的地方 本來上面有東西 但燒掉...無法辨識編號....所以才上來求助@@

网友(2010-07-31):
請問你的問題解決了嗎?你那兩顆都是二極體
網路下方編號 P85  兩顆電感中間是編號 B4
我也要請問你一顆 IC 編號..
在電源插座下方有一顆 NS0013 的左邊那顆編號是 G???3S 我的這顆燒毀看不出編號
有勞你告知...感恩

网友:
怎麼這陣子EeePC 701這麼多人出問題了....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 ORz....

我那台是不開機.... 測開機開關一端只有0.95V左右, 正常應該是3V左右才對....

沒辦法, 又沒圖紙... 南橋又是BGA的....

查了一下 82801FBM 的 Datasheet.... PWRBTN# 線正常是經10K電阻上拉到 3.3V Standby 的...

就依樣畫壺蘆, 在板子上找到3.3V Standby的位置 (SORRY, 因我沒數碼相機, 上不了圖....), 打一10K的電阻飛線到開關機開關那裡.

一發OKej~~!! 機子馬上恢復青春....

此時實測開關端電壓為2.15V左右, 雖然比正常的3V還低, 但總算正常, 就沒再改了 (因不想把上拉電阻改的太小... 且手上也沒別的歐數的..... 再說, 偶只是一個業餘的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