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研華ADVANTECH 12吋小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16):
這顆螢幕是在回收廠收的,當初我以為這是台觸控的小電腦,但是買回家之後我才發現原來這只是一顆小小的螢幕而已...........
拆開看並沒有異樣,這是高壓板  A/D版
送電之後是點的亮的,但是會閃爍,且偏紅,所以應當是燈管的問題,繼續下去~就是過好幾天之後的事情了~~
這天就開始拆了開始維修,看到了嗎?這個燈管端已經將固定的塑膠部分融化了,很明顯是燈管故障
這面板是日本做的不過不知道品牌,知道的大大麻煩教一下~~
連背光板都融掉一個缺口了
買了一根新燈管正12.1吋的筆電燈管,還帶線的喔
其實因為她傷的很重,修好也是殘障,不過想說丟著更沒有意義所以還是買了一根燈管修復他了
固定好之後試點燈  右邊透光處  左邊透光處
,
OK回裝後試訊號  右上角變成黑黑殘缺了
而且這個螢幕解析度只有600*800所以送1024的訊號給他是無法顯示的
就這樣打完收工~~我想這台螢幕就是只能用來當我試主機板的螢幕了,Shunxing大好像也有差不多大的吊在牆上,因為這個的優勢就只有(小)  而已~~~~~

网友:
TORISAN是SANYO的產品~
不過能在回收場撿到研華的產品也不容易,研華在國內工控算有一定知名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狼大的教導,原來這是三洋的面版ㄚ~~記起來!!
這個小螢幕現場有三個我買了一個,其中兩個都有貼友達什麼的~~
也就是說這個原本的主人是友達的啦~~他們公司報廢的吧~~~

网友:
哦~如果是研華的機子應該就是儀器上拆下來的喔~
三年前也有修過4吋研華的單色液晶~就是工業儀器上拆下來維修的~
那台滿軟的~爆三顆電容而已~
大大這台真的是重傷了~燒尬安捏~呵呵...

网友:
man188大~

請問你燈管買多少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燈管買80元
感覺很貴‵
不過筆電的好像都比較貴
是因為小的關係吧

网友:
為什麼會燒成這樣 接觸不良嗎

网友:
咦~~~~我漏看了這一篇文章阿...
燒成這樣還把他給修好~~~~
不過畫面不漂亮......
我吊在牆壁的那一台...還可以看電視....
不過我家沒第四台...頂多只有數位....
那台上次居然給我燒高壓...
剛好找到一快類似的板子直接換上去~~~
懶的找故障點

楼主:
回复 网友C:

燈管老了就會發熱~~就像你家日光燈兩邊用久了會黑掉然後你再換燈管的時候摸到就會阿阿叫
因為很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只是想說如果沒修其實也是丟著
因為他也不會有什麼用處了~~想想它者有修好可以吊著~~修主板時可以用~~就這麼單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說如果沒修其實也是丟著
因為他也不會有什麼用處了~~想想它者有修好可以吊著~~修主板時可以用~~就這麼單純~

如果機器是有生命的...
經過大大的巧手,延續了它發光發熱的生命
即使是最終殘存的一口氣
我想它都會感謝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