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4S8X-X 鍵盤/滑鼠 PS/2埠不斷壞

楼主(2010-06-16):
各位好
小弟對於維修相當有興趣,近來也反覆研究了本論壇內許多文章,獲得相當多的知識,很感謝有這群不求回報的網友們分享各自的經驗及所長。

我最近碰到一片主機板,華碩P4S8X-X,問題就是PS/2埠的鍵盤無法使用,立即想到排容有問題,拆下排容後,仍舊沒作用,再來繼續追查排阻,發現472(4.7K)及680(68歐姆)排阻異常,從廢板拆下同規格之排阻更換,680使用440及850測試(找不到同規格),鍵盤已經可以使用,很高興的測試,進BIOS、DOS等等所有按鍵皆無任何問題,就裝機使用
沒想到一進Windows沒多久,右上角的指示燈閃一下熄滅後,發現鍵盤又故障了
再次發現472排阻又掛了,又更換一次,又進一下Windows,沒想到還沒有到歡迎光臨的畫面時,鍵盤指示燈又閃一下又熄滅了,進去後,果不其然,鍵盤還是沒作用
換了三次472這顆排阻,只要在DOS或BIOS測試不管多久都沒問題,只要進Windows,一陣子或一下子就掛了
請問這到底是有可能什麼問題?我要朝哪部分偵錯?
三次分別更換不同的POWER、Keyboard
以下為目前更換排阻後,暫時可使用之狀態資訊
VCC------5V
Clock----5K歐姆
DATA-----5K歐姆
接地-----0歐姆

网友:
大大您好,當您檢查排阻,排容也要順便檢查喔!
當排容有故障,不管您換多少排阻,故障可能還是會發生。

网友:
當你檢查更換完了 , 排容排阻還要確定焊接是否正確 !! (使用放大鏡觀察)

並測試有無短路不良情形發生 , 並檢查一下鍵盤是否正常 !!!

p.s : 請使用正確的數值的元件更換 !!

        排容記得一定要安裝 , 否則就容易發生再一次故障的情形 !!!

楼主:
確實
我把排容拆掉後,並沒有再焊上去
一直都只更換排阻而已
我有空會試試看將排容焊上去,有機會再觀察看看
有最新狀況,會上來回復
感謝您們的建議
希望這次真的是排容沒裝導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