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眾大大

楼主(2010-06-16):
以下的POEWER除了七盟有貼購買日期外,其他的都沒!
可幫忙看看是不是還在保修內?

网友A:
曜越那顆,原廠保固一年,推估出廠時間,已然過保。
另外那一顆...........真的沒看過這樣的牌子n_040| 可能也過保了。

楼主:
那七盟的ㄋ?

想知道可不可以自拆來修看看,POWER的保固實在霧煞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剛剛查了一下,七盟那顆可能還沒過保,原廠記載,依照購買日期起,三年保固。

网友:
保固一般都貼在外殼測邊,如果拆封貼紙就不保固了,看一下應該看的懂通常都會打西元2008.....幾月
七盟應該都有三年免費保固,要找代理商,一般無名power幾乎都是依年免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曜越那顆,原廠保固一年,推估出廠時間,已然過保.............

有曜越的嗎???
第一顆是安耐美吧...

第二顆不知道是哪家的...又不是Hamer的...

如果不確定,打電話去問原廠不就知道了...

Enermax 安耐美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經國路888號15樓之2
維修組:桃園市經國路888號1樓(接受一般使用者寄送維修)
電話:03-3161675

七盟有三年免費維修,而且它全省都有客服中心...
參考它的網頁:http://www.seventeam.com.tw/qa_contentx.php?theme_select=2tchinese&qid=9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啊!ㄟ害!保銳變成Tt了。
謝謝您!整個早上寫簡單的單晶片,已經頭昏眼花了.......

网友:
資工的學生要是個個都像您這樣用功就好了...
已經看過太多什麼都不會,條件還開很高的畢業生了...
我公司就有一個電子科畢業的,連三用電錶都不會用...更不用說叫他查線路了...
來公司已經快3年了,也沒人想敎他,
修個LED模組,焊個電容,焊點可以大到比一粒飯還大,
工具給他用,不是抱怨吸錫器吸不起來,就是抱怨烙鐵太爛,再不然就是抱怨日本原廠機板做的不好,
空焊,相趴電,在他身上常常看到,
被他修過的模組常常都是報廢...
又愛跟人家爭辯一堆五四三的...
搞不懂當初誰面試他進來的???

楼主:
這樣還能瞎了3年?

記得以前上班時,也有5專畢業的,把電錶量到冒煙,跑來問我,我看電錶在歐姆檔就壞事了!
謝謝眾大大的回覆!3顆POWER的狀況如下:
1.七盟的只是散熱風扇故障。
2.那HUMMER的清理灰塵過後好像也算正常。
3.剩下那顆是燒保險還沒檢查?

网友:
HUMMER可以問CYBERSLIM(大衛肯尼)是否在保內。

楼主:
找到了!

保銳的POWER應該是這顆爆掉加碳化短路的關係吧?

楼主:
沒錯是它!

可是電壓會不會太高?

网友:
電表沒電囉~測出電壓都較高~

楼主:
是噢!

最近常把電錶擱在歐姆檔整夜沒關,應該就是這樣!謝謝狼大指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過像這樣的情形
後來我拿另一顆\測才知道那個電表不對~~又想到我也是開歐姆檔一整天沒關
電錶沒電了就會產生這樣的狀況~~馬上換電池就正常了~~害我以為POWER哪裡壞了~~

网友:
數位表只要不關掉營幕尚有顯示,無論在哪個檔都會耗電。

楼主:
再次感謝狼仔大的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