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eeePC螢幕維修(未修復)

楼主(2010-06-16):
這台NB畫面會跳動...
但只有進BIOS和在XP狀況下幾個切換畫面才會有此情況
客人一開始拿去華碩
客服人員連拆都沒拆就說是螢幕排線有斷線
上網查也有人遇到此情況
顥然這是這台NB的通病
開始拆....
不好意思,因為拆的太開心了,所以拆的過程忘了拆
拆完後才有拍照,所以圖片中的順序是不對的," />" />
順序用文字說明,
1.把底部的螺絲6棵拆掉
2.把鍵盤拆下,鍵盤上方有3個隱藏的卡筍用小隻的一字向後推就可拆下,如紅圈所示
3,把鍵盤底下的螺絲全都拆下既可把上面的外縠拆下
4.螢幕上的6棵螺絲拆下.就可以把螢幕的縠拆下

狀況找到了
如華碩維修人員所說
把排線(紅圈)壓一壓,畫面就變好了
把排線塞上小紙條狀況就ok了

但是好景不常,在裝上去後狀況又來了
反覆做了n次後,不管怎麼塞
狀況都維持不久
最後放棄了,退修還給客人
搞了一晚,半毛錢都沒賺到n_058|" />" />

順帶一問
請問有人有辦法拿到這條排線或是有人有二手品嗎??
客人是跟我說華碩報價更換那條排線要3千元
以這台筆電來講值得嗎???
我對這台筆電的評價很低
不知道各位大大們的意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幫你找看看如果有找到再打給你你再過來拿騙肖一條屏線要3000找到我送你

楼主:
沒問題的啦...
謝謝殺蟲劑大大~~

网友:
手上的EeePC還正常,等故障再來看看處理辦法~

网友:
華碩搶劫啊???
一條排線要3000???
有這麼好賺的話,那我也要改行來賣排線了...

网友:
之前我還有修過一台ASUS的M5,是硬碟的排線斷了!
客戶原本拿到皇X俱X部去,
結果工作人員跟客戶說:不好意思哦,這種排線沒有料,沒辨法修哦!
意思就是M5的硬碟排線壞了,就是丟掉的意思!
真夠扯的!
後來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在賣,就買了一條來修,一條含運費要價$1600元!
真的不便宜!

网友:
有些筆電(尤其是日系小筆電)的硬碟及光碟排線很特殊也很脆弱,拆裝時特別小心。

网友:
筆電出的太快常常會有缺料的情況

网友:
應該說廠商要賺錢所以不想修也不願意幫你換,要你買

新的他們才願意......好個奸若磐石

网友:
排線真是貴死人~~
如果找不到就只能等了~~因為總不能因為一條排線把他殺肉了吧~~

网友:
那是接觸不良吧 ,先將排線拆下,再用電表量排線(或目測)那一迥路斷線,用美工刀輕輕刮下耐熱絕緣膠層,直至銅鉑層,再於斷裂處加焊油上錫即可
 重點,若是在活動部分,請將排線刮長一點並用漆包線(Relay的線圈)作連線焊接,再用膠帶固定即可(或高壓耐熱絕緣膠帶(可省3000)

楼主:
目前的情況是可以確定排線有斷線
但是斷在哪看不到..
仔細看都找不到
但是把排線搖一搖...
就時好時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