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上電腦很多時重新敫動 求肋

楼主(2010-06-16):
電腦已用了七年 裝xp 開著機 有陣時一天重新啟動二至三次 有陣時連續boot 7至8次先停 是不是很大機會壞火牛嗎 請各位高手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
先檢查Reset鍵有沒有卡住

楼主:
謝謝你指點
已檢查RESET製正常

网友:
請教一下,"火牛" 是什麼?電源嗎?

有沒有交叉測試過?

网友:
Reset鍵的線路
連接到主機板那個座有沒有短路?
火牛不穩
好像直接當機
不會重啟
要不然先移除一些少用的設備
如印表機,光碟機
先減輕負擔
再測試看看

网友:
1.測兩電壓是否正常 例如 3.3V 5V 12V,使用軟體監測軟體準確度還好,可以的話直接測量POWER出線電壓。(如何測量麻煩爬文,謝謝!)
(電源供應器(火牛)測試方法→請參考 ez6129 大大 發表的 同樣是新手加減看希望也對你們有用(POWER輸出電源圖))

2.假設進入作業系統後過一段時間會當機,要不要試看看軟體測試。
先使用EVEREST監看電腦溫度,再使用OCCT電源測試軟體測試10分鐘看看,假設溫度正常卻在測試過程中會重開或關機,火牛(電源供應器故障機率較大)

3.簡單的方法就像 rex560810大大說的,假設電腦原本有兩台光碟機,那暫時拆掉一台,測試電腦穩定度。

网友:
如果對基本電路不熟的話,
最基本的檢測方式,
主板+CPU+內存+顯示卡
上火牛運行,不要硬盤和光驅,以最低負載看會不會重啟.
如果你有兩顆火牛,也可以交叉測試看看.

如果你有光驅版的Linux (不需硬盤可直接由光驅使用 ex.knoppix),可以接上光驅,
直接運行光驅版的Linux,看是否仍會一段時間就重啟...

网友:
案del鍵.到bios裡去看cpu的溫度是不是太高.如果超過60度以上就會有這樣的現象

网友:
會不會是電容壞了,看主機的電容有沒有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