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F - 9無法正常關機

楼主(2010-06-16):
原本是不開機回焊晶片就可以了,但是無法正常的POWER OFF
不知有人有修過嗎?=="

网友:
怎樣子的無法正常Power off???
很模糊的問題...

楼主:

當在開機畫面的時候觸發power switch,它不會關閉電源,而且cpu的風扇還會轉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要看BIOS設定,試看看按著開關超過4秒後,會不會關機。

网友:
最好在散熱片上加風扇,我今天剛處理了一片也是預熱台好之後,裝回去熱機,發現操完程式後晶片很熱,加上風扇情況改善不會關機卡在RESET橫亮
還有回焊之後區域的零件最好用香蕉水清乾淨,還以為排組有問題查了全部都正常,不然又演變成硬碟抓不到,真是囧

网友:
今天又試了很久,發現K9NF9只要關機,電源就會卡住偵錯卡停在RESET位置橫亮,電源座附近變得有點怪怪
有遇到很多技嘉的不同版都有類似情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當在開機畫面的時候觸發power switch,它不會關閉電源,而且cpu的風扇還會轉動

進入BIOS
找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後按ENTER進入
找到Soft-OFF by PWR_BTTN [Suspend]  <---把框框裡的字改成Off就可以了
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進入BIOS
找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後按ENTER進入
找到Soft-OFF by PWR_BTTN [Suspend]

應該不是這個問題,一般預設值都是OFF多

网友:
按power開關超過4秒了仍無法斷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慘!真的要走到重新植球的地步?
可能是某些時序狀態錯誤造成的。

网友:
這情形 應該是沒做好 BGA ~.之前有遇~過  再做一次看看 ~

网友:
值球~沒工具,難道真的要玩下去嗎,

网友:
不過我有用pcie 測試卡查整合橋訊號都是亮燈,應該不是橋的問題吧!?有其他元件問題?
顏色不一樣那顆不是壞掉,而是弄斷了我找不LED剛好主機殼有些有拔下來的.因為太難弄本來HDD紅色那顆被我弄壞了,
綠色也弄破了,白色那顆吹飛了,只剩下這棵黃色.

网友:
AMD 的板不關機通常都是電源時序的問題,可以檢查看看有無撞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