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50BKV 維修電阻值請教

楼主(2010-06-16):
小弟剛好也有一顆七盟 ST-350BKV 的power壞掉,壞掉的情形就像維修實例裡面的情況一樣,很多電阻都燒焦了,跟著維修實例一步一步分解以後,把壞掉的零件都換下來了,但是有兩顆電阻看不出來他們的電阻值,便來這裡向大家請教。
這張圖是wish大維修實例裡面的圖,在這邊借用向大家請教一下,請問圖中用綠圈圈起來的電阻分別為多少呢?謝謝

网友:
附件檔是論壇某前輩原作,七盟 ST-350BKV零件表 ,請服用~
本想找出原post來連結,但找不到~~
所以...

9.65 KB, 下載次數: 2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blackfox大,很有用的資料! 謝謝!

网友:
這個資料很好,我正需要,不知是否跟ST-300KV一樣

网友(2010-08-02):
這很有用  我推推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  blackfox (大) 的寶貴資料 ! 我現在正在用的的電腦正是 七盟 350W BKV !

网友(2010-09-24):
引用 楼主:
小弟剛好也有一顆七盟 ST-350BKV 的power壞掉,壞掉的情形就像維修實例裡面的情況一樣,很多電阻都燒焦了,跟著維修實例一步一步分解以後,把壞掉的零件都換下來了,但是有兩顆電阻看不出來他們的電阻值,便來這裡向大家請教。

如果power還是正常工作. 表示那些焦黃的電阻沒有壞. 色環看不清楚的話. 焊下來量阻值就知道了
不想讓它發燒就把瓦數換大點. 不然換原規格電阻. 它日後還是會變色
除了494 ic 12腳那支22Ω 1/8w保護電阻不要更改瓦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