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螢幕裡面的高壓電容 ?

楼主(2010-06-16):
昨天收到一台朋友送來的螢幕
發現電源板上的5707燒毀
換上新的之後還是燒毀

想說應該是旁邊的高壓電容作怪
笨Q都是用0.22u的規格
這顆不太清楚是多少的耶
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
謝囉

网友A:
0.18uf/250v 要把附近零件焊點全面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8uf/250v 要把附近零件焊點全面補焊

請問一下這電容哪裡買的到呢?

再拍賣上沒有人在賣

光華店家還沒去過

网友:
這一棵我也是一直找不到喔

网友:
QQ

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  上下換同一個電容  也是可以
把上下都換 .22 不知這方法可行??

楼主:
今天來去光華問看看

網路上是有看到0.18u的

但是只能撐到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