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MAG 19吋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0-06-16):
狀況:不過電
檢測:電源板損壞
維修:改公板

拆開外縠
14v和5v都沒輸出
經由ttc77大大指點
經過一翻努力,還是不懂怎麼修n_058|
客人趕著要,身邊二手螢幕剛好賣光
沒東西借給客人用

所以只好拿出我改公板的功力
拿出內置12v電源和dc-dc5v模組

把PI板上該拆的都拆一拆
12V和5V接到AD板上
再接12V至高壓板
(照片上沒有,因為裝上才知道忘了接這條線n_068|
所以一開始沒有背光,又重拆接線,但忘了補拍照n_029| )

接好後蓋上蓋子

完成了~:on_047|

這塊AD板雖然是吃14V的電壓
但是12V去點還是可以用
經過整整1天開機測試
公板電源板無任何異狀,溫度也沒特別高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

网友:
讚啦,能完修才是最重要的啦n_116|
看了您的問題應該是電源管理PWM IC沒有動作造成的
但客戶在趕就沒有辦法囉

這一塊PI板的電容外觀都很正常,但是會有容值不足的問題
建議如果有修到這一張PI板時電容全部都要拆下量一次
另外也常有錫裂的狀況,問題多多啦,建議也要全部補焊才行

題外話:這台的零件跟asus vw19都一樣,建議也可以找華碩的代用唷

网友:
修飾一下吧~~~感覺說明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歹勢...
不懂您的意思
我對這方面來講還是菜鳥
這是我我PO的第二篇實例??
您指的修飾是指哪方面呢???
請指教..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又一個改板案例.學到囉~~

网友B:
請問所謂的公版,不是下面這個?公版還需要焊接其他的線嗎?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26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所謂的公版,不是下面這個?公版還需要焊接其他的線嗎?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261

原是要修power板,追不到問題(應該是不難修換MOSFET.電力電容),現用一般外接12V/power+5v穩壓轉板,我也納悶沒用上面類似P+I公版,可能是手邊有就先改造吧!

网友D:
厲害厲害居然這樣搞定....

我很不明白ㄝ,既然這麼趕時間客戶怎不如乾脆買新的算了?

還在那邊限時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厲害厲害居然這樣搞定....

我很不明白ㄝ,既然這麼趕時間客戶怎不如乾脆買新的算了?

還在那邊限時完修..

就是買不到才要用改的n_0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是要修power板,追不到問題(應該是不難修換MOSFET.電力電容),現用一般外接12V/power+5v穩壓轉板,我也納悶沒用上面類似P+I公版,可能是手邊有就先改造吧!

老實說,我也覺得那個不難修,但我對電子就是不懂n_030|
我本身不是本科系,完全沒有電子基礎n_029|
所以我真的不曉得如何測量大大說的問題
我有找過想直接用PI公板裝,但是那台的PI板尺寸比起一般PI公或不同廠牌的PI板小的多
塞不下,只能用改的,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能完修才是最重要的啦

网友:
雖然現實上 賺錢比較重要...不過這樣的完修看了有點......
建議您  PWM原理  交換式電源原理 稍微K一下  對你往後的維修日子..無往不利~!

网友:
能完修就是成功啦~~
維修是要慢慢來經驗也是慢慢累積的相信總有一天你也會變的很厲害的
加油~~

网友E:
給 LZ "歐肉" 一下..

很多即使是讀電子的,也是要重學的,電子進步的滿快的..

知不足所以學,相信 LZ 了解了問題所在,更能知道學習的方向而加強,這才是維修的目的啊..

人是學而知之的吧.. 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給 LZ "歐肉" 一下..

很多即使是讀電子的,也是要重學的,電子進步的滿快的..

知不足所以學,相信 LZ 了解了問題所在,更能知道學習的方向而加強,這才是維修的目的啊..

人是學而知之的吧.. 對吧..  ...

電子進步滿快的????我怎麼還停留在電阻電壓與電流????
感覺在怎麼進步~~也只不過是在技術上的突破~~~~基礎東西還是那幾樣.......

不過能修好確實不錯拉~~

网友:
1..怎樣的device...在維修上最基本就是需要電子學.電路學...
    在測試領域內  全部的測試機台都一樣...AC DC funtional  這幾種的方法下去verify.. good or  fail ..
    維修電子也一樣吧????.........
2  最近工作上接觸到的就是  聯發的 的DTV IC....聽說是使用載 VIZEO 4X 吋以上的機器上...五年保固!!
    這樣維修市場真的越來越....難熬的感覺
3  我只是建議  多看一點相關的書 沒別的意思...因為我懂的也不多

网友:
降壓版!!
POWERㄧ顆
書童你太花重本了.

网友:
電子技術進步的蠻快的
不過進步的地方可能也沒法修理
都是模組化的整塊換新品

譬如TFT LCD
它是由肉眼幾乎分變不出來的上萬個小點構成整片螢幕
一個點寬約0.5~0.6mm
每一個點都有一個薄膜電晶體TFT跟電容在控制顏色
這摸微小根本沒辦法修理

但是電源端及控制電路的部分就可以著墨啦
雖然如此
進步之處多多瞭解應該是有幫助的

网友:
進步以後就是開始把TCON+AD,高壓+PSU通通做在一起,節省成本外也增加維修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