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除錯卡顯示沒見過的代碼 26 27 29

楼主(2010-06-16):
有點傻眼了...
翻遍資料,不知道Award BIOS除錯卡顯示 26 27 29代表什麼意思???

放假日無聊,又去樓上翻箱子,挖出一塊以前技嘉G-MAX準系統的板子出來玩,
板子上無型號(印象中以前看到型號好像是張貼紙貼在上面,早就不知道掉到哪去了)
PIII的主機板,南北橋上都"黏"有散熱片,黏很緊,覺得不好挖不想挖,
上電不開機,除錯卡顯示我翻不到資料的代碼...卡在26或27或是29...
卡26或27比較多,不知道代表啥意思...意思就是不知道要從哪裡下手查...
換了兩片除錯卡都一樣...

請諸位大大們給點意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有修過P3主機板,只能提供資料
代碼26
1.測試保護方式的例外情況。
2.查CPU及主板中的記憶體等。
無致命性故障,VGA顯示正常,若有非致命性故障則在VGA顯示幕中顯示其錯誤資訊,否則引導作業系統,此時“26”既為“OK”碼,診斷卡再也沒有其他代碼可顯。

代碼27
測定超高速緩衝記憶體的控制或遮罩RAM。
查主板中的Cache控制電路及記憶體條。

看起來應該是顯卡或記憶體方面的問題
裝上蜂鳴器試試看有沒有警報音

楼主:
正常開機嗶一聲,
沒畫面顯示,然後就卡在26或27不動了...
記憶體換過4支以上,確定都好的,從128M試到1G,都一樣,
顯卡換過3張...TNT2,RADEON 7000, MX4000...
目視機板元件看起來都正常...

网友:
技嘉的板子,只要南北橋上面黏的散熱片,千萬不要硬拆(也忌用撬的),會死很慘。(手上一塊技嘉K7的板子,就是這樣死在我手上。)
電池先拆掉,放電一下,BIOS設定值清掉,看能不能回復。

网友:
顯卡~~~有問題~~~~
26.27 就是卡在顯卡
給你參考~

网友:
此代碼和顯卡、BIOS有關聯

网友:
嗶一聲應該就是正常開機了
AGP的倍數你也都注意到了,想必金手指插槽應該也都有清潔過了吧
再不然找塊PCI的顯卡試試看吧

网友:
你的記憶體插槽壞了你可以試插一條看看應該可以開啟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個人淺見 你可清潔 顯卡槽  檢測 顯卡邊的MOS 我僅提供個人維修方式 你可參考看看  卡26 27 也碰過BIOS刷過後正常 主機板太髒 也會短路 引起不必要的代碼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