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用最經濟的方法洗電路板

楼主(2010-06-17):
一般製作小電路 通常都會用萬用版(洞洞板),不過做起來不美觀,若是線路比較複雜,焊線就會很雜亂一層疊一層
若你比較龜毛 追求完美 想自己洗電路板,現在教你用最省錢的方法洗電路板

必備工具:
電腦一台
彩色噴墨印表機,最便宜的機種就可以
小電鑽+鑽針組,四五百元那種
主要材料:
投影片(噴墨印表機專用),感光電路板、氯化鐵、顯像劑、黑色油性筆

選購:
電路板保護劑 一瓶約200 元左右

建議購買
數位游標卡尺,最便宜的大概四五百元
用來量零件的尺寸,設計電路會用到

製作小電路 不需要去學OrCad、Protel DXP  這些大型的設計軟體,無疑是殺雞用牛刀
DipTrace 是一個免費而且容易上手的設計軟體`, 免費版有300個焊點的限制,
這樣已經夠我們製作小電路了
DipTrace 下載
他有提供教學文件檔,以範例的方式帶領你熟悉操作
你對電路製作有熱衷的話,設計電路板還蠻有趣的

電路設計完成,將電路板線路圖用印表機印在投影片上,將解析度調到最高,這樣印出來才會夠黑,遮光度較佳,
一張可能遮光度不夠可印兩張重疊起來, 對著燈光撿查看看有沒漏光,漏光處用黑色油性筆補一下,
固定在裁好的感光電路板上,就可以進行曝光
接下來的曝光及洗電路板的步驟就省略了 學電子的應該都知道
焊完之後最好噴上一層保護劑,可防止銅箔氧化腐蝕

因為這是經濟的作法,沒辦法上一般電路板那種綠色保護漆

下圖是敝人最近做過的一些電路,這只是一部分 有的丟掉了沒辦法拍給各位看
http://www.badongo.com/t/640/9648850
當然這只能做單面,小電路用單面製作已足夠了
若你有更好方法歡迎提出來, 當然前提是要經濟 !

网友A:
那張電路板真的洗的很漂亮..

受教了..

另外有關 "最好能在電路上噴一層保護劑,可防止銅箔氧化腐蝕 " ,是在銲完零件後還是沒上零件之前噴的..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張電路板真的洗的很漂亮..

受教了..

另外有關 "最好能在電路上噴一層保護劑,可防止銅箔氧化腐蝕 " ,是在銲完零件後還是沒上零件之前噴的..

THKS.. ...

只是拙作~ 你太誇獎了
焊前焊後 都可以噴~ 這種漆是可以焊接的
我都是焊完再噴,這樣可以連焊錫都覆蓋到

网友B:
鑽孔作業會影響完成板的美觀,無經濟條件限制的話,買一台鑽床可以有瞬間昇級的感覺,配合微型鑽針(頭)更好,幾乎是兩面都無毛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鑽孔作業會影響完成板的美觀,無經濟條件限制的話,買一台鑽床可以有瞬間昇級的感覺,配合微型鑽針(頭)更好,幾乎是兩面都無毛邊。

當然囉 ! 錢砸下去就有美觀
不過我們是以省錢為出發點,畢竟不是大量製作電路板
偶而做個小電路~買一台高級鑽床是比較不划算

毛邊的話,焊上去就看不到了
要求美觀的話~可以用小剉刀磨掉

网友:
我都買透明手噴漆噴耶~~不知道效果會不會比較差.因做板子機會很少.透明手噴漆可用範圍較大也比較便宜.如不適合的話.大大們要告知一下.我好改正n_086|

网友:
鑽孔手感好壞直接影響整個PCB好壞,尤其是鑽 排PIN 的零件。
除了鑽床之外,可以搭配 X Y軸 虎拑 ( 露天有賣 ) 可以鑽得很美觀。

网友C:
下面都勸敗阿n_081|

基本上我覺得至少要能做出洗兩面的,有空的話真的想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都勸敗阿n_081|

基本上我覺得至少要能做出洗兩面的,有空的話真的想試試~

基本上DIY 都是做小電路~ 單面就足夠了 ~

你要洗雙面也是可以~ 只是兩面的孔位不好對
比較複雜~失敗的機率也高!

或許你可以想出用最少的錢 洗出漂亮的雙面板

网友:
雙面版洗的方式.可以先畫兩個定位孔對角.鑽洞定好位在感光.這方法有人試過嗎n_079|

网友:
雙面板的曝光要點在包裝內附的「金電子感光電路板說明書」裡就有寫道:

  雙面板製作時請先將雙面原稿對準貼好後再貼於感光板上,(在板外緣)選4個不太對稱位置鑽4個定位孔,拆下膠紙,將一面原稿與感光板之孔位對準後,以透明膠紙貼好曝光,同法再曝另一面。

我的習慣是:

1). 上層(零件面)原稿在列印時要左右反轉(Mirror)列印。
2). PCB要預留板邊約1~1.5cm以方便定位與蝕刻時有地方可給夾具夾板。
3). 原稿(底片)四邊剪裁得比PCB小約0.5cm,當原稿與PCB準確定位後,透明膠帶即可同時貼住兩者。
4). 感光板說明書提到的4個定位孔孔徑鑽0.9mm,再取4支線徑0.9mm的"別針"來輔助定位。(文具店賣的別針線徑約在0.9mm~1.1mm範圍)
5). 其它作業細節可由說明書內容得到"靈感",如此這般。

Kinsten_Manual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說明書上有寫喔.我好久沒洗過板子了.有20幾年了.最近突然想玩.改天來玩playx大跟legion大那個電容錶n_135|

网友:
很好又實用的教學文。。。。
(讓人想到科技進步,讓以前不好做的變得可能又簡單。)

网友E:
原帖由
原來說明書上有寫喔.我好久沒洗過板子了.有20幾年了.最近突然想玩.改天來玩playx大跟legion大那個電容錶n_135|

哦,那個電容表很簡單的,又是只有單面板就可以了,
純DIY的話,其實也是蠻有趣的,可以玩玩看..

网友F:
最最經濟的方法是用貼的。
以前有人在賣各式的銅箔貼紙,直接貼在電木板上。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最經濟的方法是用貼的。
以前有人在賣各式的銅箔貼紙,直接貼在電木板上。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這方法我沒見過
感覺簡陋了點,大概只能做比較簡單的電路而已
實用性不高~所以失傳了

楼主:
噴墨印在投影片  遮光性不是很理想~  每次都要印兩張來重疊 比較麻煩
描圖紙印出來的遮光性應該會好一點~ 但曝光可能要久一點
沒用過描圖紙~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我用EPSON噴墨投影片,是幾年前在網拍便宜撿人用剩的,實際效果還不差,遮光性不理想可以調整光源強度或距離,再以曝光時間來補償,最近洗的板子拍一張特寫:

网友G:
我比較想問一下,
畫線路圖的軟體(指寶藏文獻那種的線路圖),那個軟體比較容易上手...

希望是電子零件的圖庫很齊全...

會想問是想說...日後有修不好的機器...可以查線路,po到討論區問大家...

网友:
依我的經驗:1.洗好板不要擦掉感光層(綠色或藍色),就可以保護銅箔不氧化。
           2.描圖紙也很好用,只是曝光時間要長些,約17-20分左右,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投影片  遮光性不是很理想~  每次都要印兩張來重疊 比較麻煩
描圖紙印出來的遮光性應該會好一點~ 但曝光可能要久一點
沒用過描圖紙~不知道效果如何 ...

我以前看過的,這種方法遮光性應該就很理想又便宜。

就是用一般紙噴墨印出來,再拿一般投影片用影印機印出來,就很漂亮了。
(如果嫌不夠黑,把對比調高就可以很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比較想問一下,
畫線路圖的軟體(指寶藏文獻那種的線路圖),那個軟體比較容易上手...

希望是電子零件的圖庫很齊全...

會想問是想說...日後有修不好的機器...可以查線路,po到討論區問大家... ...

嗨!ㄚ游,只要有自訂零件與編輯零件功能的都是好選擇,最重要的還是要經常對它"上下其手"摸熟了才有助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那個電容表很簡單的,又是只有單面板就可以了,
純DIY的話,其實也是蠻有趣的,可以玩玩看..

legion大.再看了一次那個電容錶.您說第六段您已改一半.不知後續會給他完成嗎. 因UT61E可以測到22000uF.電容錶目前只能到9999.9uF.日前找到一片16*2LCD正想好好利用他n_109|
我燒錄器已DIY好了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比較想問一下,
畫線路圖的軟體(指寶藏文獻那種的線路圖),那個軟體比較容易上手...

希望是電子零件的圖庫很齊全...

會想問是想說...日後有修不好的機器...可以查線路,po到討論區問大家... ...

可以用看看我推薦的Diptrace
就算是零件圖庫很全~ 也不見得合用~我還是比較喜歡自己設計

网友:
原帖由
legion大.再看了一次那個電容錶.您說第六段您已改一半.不知後續會給他完成嗎. 因UT61E可以測到22000uF.電容錶目前只能到9999.9uF.日前找到一片16*2LCD正想好好利用他n_109|
我燒錄器已DIY好了耶~~n_120 ...

由於這陣子身體不妥,所以都在裝死中
至於那個電容表,因為原設計者的預設是第六段是到99999uF所以本想補上
但因為後來大家都在買UT61E,且一般量測電容值也都在使用範圍內都到2萬UF了
所以之前的那個DIY的程式只有改到一半便停工了,
反倒是可以去DIY個LCR表,那就可以補足UT61E不足的地方,
但是一般人又很少使用電感,所以對你可能也沒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身體不適阿.legion大.要小心照顧好身體阿.
我還是找時間把這個電容錶做起來不然那個lcd不知道該用在那n_098|

网友:
受教了..謝謝大大

楼主(2010-11-29):
雖然設備簡單~~但做出來的電路板 還蠻漂亮的
最重要是省錢 !       可以說是窮人的洗板法

网友:
好久好久沒有洗電路板了試看看現在的新玩意3Q

楼主(2011-04-03):
DipTrace  出到 2.1 版了  還有Windows 64 位元版  真不錯
很容易上手 ~ 不像 一般的電路設計軟體那麼複雜 !

网友:
大家用過的氯化鐵~都怎麼處理呢?
小弟以前的作法是加水稀釋倒在水溝~後來聽說這樣不環保~
問問大家的意見~

网友:
回覆 31# jerrykan

我和同學最近也有在洗板,前幾次用氯化鐵,結果洗個幾次後,在蝕刻時,都會看到一粒一粒的銅沙,已經失效了,那一整罐還好好的裝回去罐子內,還在傷腦筋怎麼處理,而後來改用環保蝕刻液了,加入還原劑反還原後,現在正在曬乾結晶塊,再想辦法處理。

有聽說過可以用雙氧水、鹽酸、水,可以調出蝕刻液,似乎廢棄處理上會比較不會太汙染。

楼主:
洗小板 量不多,   氯化鐵 我都是倒在 馬桶內沖走
應該不會考慮還原,因為洗板頻率不高,而且氯化鐵也不貴 !

楼主:
金電子感光板的包裝袋有說明: 板子放一年以上要延長曝光時間
我照做結果過度曝光~~ 線路變細了

這家品質還真不錯~~我拆封放了好幾年 效果還是一樣好!  不用延長曝光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