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對於 "痞酷網" 的一些建議..

楼主(2010-06-17):
從今年一月發現這個網站後,惠我良多,站上高手如雲,真的是受教了..

現在 Wish 大也在籌劃新的網站,雖然沒時間表,但我認為很讓人期待..

在使用這段期間內,有些美中不足之處,這些是個人一些小小建議,也望站上各位大大提供自己的看法,集思廣義,我想對 Wish 大再版時的參考..

1. 加強搜索功能,我有點一直想不透,為何要限制只能搜索標題,這樣的考量是?怕影響效率嗎?
2. 是否可加強精華區功能?里面的東東真的很欠缺..
3. 這個站雖然是論壇方式在架,但可否加入 WIKI 功能,定期、定時的將一些好文加入,以供大家參考

TH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今年一月發現這個網站後,惠我良多,站上高手如雲,真的是受教了..

現在 Wish 大也在籌劃新的網站,雖然沒時間表,但我認為很讓人期待..

在使用這段期間內,有些美中不足之處,這些是個人一些小小建議,也望站上各位大大提供自己 ...

關於第一點...我認為可以搜尋標題已經不錯了~~~因為~~要看論壇的格式設計...
如果標題有另外一個搜尋的對映表~~~那自然不會影響太多的系統資源...
如果是內文搜尋(資料庫DB也才一個檔案..太多人這樣查下來..會把資料崩潰..懂資料庫的人都知道)~~~
那會照成系統很大的負擔~~~~但這功能..對有特殊權限的都可以使用...
沒有特殊權限的~~~積分夠高~~~~好像也可以使用...
第2點~~精華區...我在對岸論壇..很少人會去看..大家的習慣..都看最新的文章..不管是我們國內或國外...
所以這點有在思考的餘地..畢竟我本還也想請W大在各版面內加精華區..但感覺~~~又不太必要..

第3點???我看不懂那有什麼用途???

网友:
第三點,加入維基需要額外且具有相當程度之人來維護,更新.....,當然這裡有許多熱心無私的先進們想必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只是也許架站目的另有一番用意.
畢竟論壇有論壇的規格,網站則是包羅萬象.
說真的,我也試用過一兩次搜索,最後還是選用(酷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說明一下,WIKI 是國外的東西,有點類似精華區,但是強調的是 "整理" 及人人參與的精神..

像有些論壇,會把一些好的文章,有專人的分門別類、定期的加在 WIKI 中..

這樣做的好處在那呢?就是有系統有條理..

以 "痞酷網" 來說,可以講論壇所學到的是片面的,是點狀的.. 雖說我們可透過自己的整理及再搜索將之擴充成面,但總是有點花時間..

所以若能以 WIKI 的方式,一進入就能有條理的學到很多相關的資訊..

舉例來說,在本站中顯示器中的 PI、AD、T-CON.. 就沒一個完整的說明,若能在 WIKI 內整理出來,那麼一般初學者,很容易就了解顯示器的架構了,這對推廣顯示器維修打基礎時,有很大助益..

雖然說在學習方面,自己的主動性決定學習的成果,但若有基本的論述,可讓很多初入此領域的人少走很多路..

以我來說吧..

剛入此站時,連 BGA、AD、PI、T-CON,ATX Power 的一次側、二次側是什麼都不了解,雖然在網路上可找到這方面的資料,但實在.. 要花不少的時間..

所以我以為,站上資料真的很多,但一直缺乏一個有條理的整理,真的很可惜..

想想,把這些分散的 "寶物" 集合起來,而且是有條理的,就成了一個 "寶庫"..

网友B:
觀望此篇許久,幾次想著手附合些意見,但都打到一半按了取消
這種不是歌功頌德的文,這種不討喜的文…唉~我在這論壇碰了兩次釘子

清楚分類有助於搜尋
若分類夠條理,也夠落實,搜尋也不必非得全文檢索不可
整個論壇資料庫全搜當然耗資源,但分類作好
僅依該分類為一部分的全文搜尋,換來的是「效率」
好用的hack、模組,未必是華而不實的,
反之,正是因為論壇原生的功能不足,才會衍生出解決方案
還是一句老話,別的更具規模的,使用跟本論壇一樣的程式,為何他們可以?

在一鍋高濃度糖水中,加一塊方糖,理論上會更甜,實際上嚐不出來,沒影響
這是糖尿病患者,身上會備一塊糖止暈
這塊糖對他的病情不致惡化到哪,但卻能危急時救他一命

話題轉回來~"~
目前有些子版是多餘的,有些是定義模糊的,有些是有必要再細分

倘不認同這段的前輩們,麻煩請您們也去爬爬文後再回文(我終於有機會請前輩去爬文了)
爬自己發過的文就好,是發在什麼分區?發在該區是否恰當?
再,以「電源供應器的維修實例」為例,各位再去看看我所指為何

不是要抱怨,這種建言往往被誤會是找碴,若不是為了論壇更好,實在也不想發這種顧人怨的文~
個人為自己為別人也架過若干個論壇及CMS過
不是憑空亂嘮叨,也不是憑僅僅少數的例子就以偏概全下定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觀望此篇許久,幾次想著手附合些意見,但都打到一半按了取消
這種不是歌功頌德的文,這種不討喜的文…唉~我在這論壇碰了兩次釘子

清楚分類有助於搜尋
若分類夠條理,也夠落實,搜尋也不必非得全文檢索不可
整個論壇資料庫全 ...

不會顧人願拉~~~~
我會想維持現狀也有幾個原因~~~~~
1.台灣人的習慣..管你論壇資料有多少~~~~就是喜歡發文就問已存在的東西~~~
而這點的主因~就是很多人都不想去爬文~~~就算爬文會認真去看去學的~~我看也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不會認真去看的)
2.以目前的版面來說..逤要讓這論壇的人氣夠好~~太多的細分~~~~反而會造成過多的空白討論區~~~
也會形成~~~大多看一下就離開該版面..畢竟~~很多人都不想去看舊資料....
3.說真的~~我在搜尋都只找標題...畢竟~~這論壇並沒有限制要多少字才能找阿~1個字也行~~
找相關的主題~~因該不難吧..學習東西~~有必要每次都尋找完整的型號嗎?
我到是建議~~大家把問題或維修的物品標題打上相關的類型名稱~~這樣尋找功能才能派上用場..
4.至於發文的位置~~~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放錯版區~~~~但我只知道~~~我發出來的文~~~只要有完整流程..就是直接進實例區..
雖然也看過有很多的實例..在個大版區出現....這點~~~我就無法評論..畢竟~~~大家的觀點不一~~~
個版面也有實例區...而各版面的實例區~~~我通常都是發~~~圖少都文字敘述的~~~

其實論壇是靠大家維持~~只靠W大~~不太可能~~~大家要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這樣W大才有辦法進行整合大家的意見
畢竟我也是架過論壇~~~想要人氣~~~~版面不可過多~~~要多可以~~~內容相對要豐富~~~
但我可以跟大家說有問題~~要提出~~要不然~~大家怎麼知到你在想什麼?

网友:
維基百科我有帳號,也編輯過一些知道的資訊(您看我是不是真的吃飽太閒n_136| )!
事物有效分類當然有其相等效率.
最近找主版線路圖才發現還真難找,只好慢慢跑線路n_100|
再來去跑線路n_09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你的聲音,大家都有聽到..

順天道盡人事,為與不為,看.........

to shunxing 大..

我是覺得版面有些該整理了.. 另除了狼大外(大家給狼大鼓掌),其餘版主的效用真的很有限,熊熊冒出來,才知道有版主耶.. 版主的功能該加強了..

現在都是靠網友們自律,及 "雞婆" 網友們的勸解,但畢竟有點不便.. 不在其位,不謀其事..

to wason 大..

滿欽佩你的學習精神的,真是我的偶像..

你的向學精神及專業,我想以後若有WIKI 功能,捨你其誰..

不過你的時間夠用嗎.. 又要當義消、又要賣雞排、又要 STUDY.. 真的是能者多勞啊..

------

另外我這兩天也想到一個小小的建議..

加強搜尋的功能,是否可加上像一些網站的今日文章或過去 24 小時文章的功能,DISCUZ 的 cookie 及  session 真的很怪(應該說這是 HTTP 協定的缺點),查看文章真的不方便..

若能仿效一些網站有這個功能,就很完美了..

精彩的文章也不致有遺珠之恨..

网友:
其實cremaker大您提到的......加強搜尋的功能,是否可加上像一些網站的今日文章或過去 24 小時文章的功能<-----------是搜尋條件嗎?
其實若以瀏覽今日文章或過去24小時內的文章,論壇的機制都已經有了,小弟我是這樣認為。以下圖來看,只要標籤為黃色的,都是自己沒有瀏覽的文章,如果瀏覽過或是回文過,通通會變成白色的標籤。

伺服器的效能,是非常寶貴的,尤其後續W大將轉移伺服器,新的伺服器效能是否能夠承受,確實是一大考驗。
其實論壇文章的分類,我想最大的管理者,並非版主、管理員,而是我們!常常會看見,有朋友們不知道狀況,PO文PO錯地方了,以大分類來講,就已經發錯了,那如何談細項分類呢?
目前看到,確實,討論板管理最完善的,當屬狼大管理的顯示器維修,分細項,求助LCD、求助CRT....等,以這樣的功能,確實很好了。
若其他版主們能夠以此為鏡,小弟我想,論壇內也不需多一大堆花俏的搜尋功能,也不需要什麼百科分類,應該已經非常好用了。
當然,細項建立完成後,還需要使用者配合,這才能讓這樣的舉動發揮最大的功用,否則我想,若PO都沒去分類,那麼管理者做再多的動作,只會疲於奔命,永遠做不完。

网友:
搜尋功能  其實我都用GOOG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s10274chen 大..

我想那是使用 cookie 在做的.. 也有可能配合使用者的 session 使用..

"今日文章"  在程式是抓今天日期和昨日比較,例如今天是  18 日,則在程式內選將 18 日有更新的主題全 PO 出來..

而 "過去 24 小時文章",則是以現在時間,如 2010-06-18 20:23:48 和新的主題做比較,若在過去 24 小時內,都會秀出來..

所以 "今日文章" 有個很大問題,若現在是 2010-06-19 00:00:01 ,也就是剛過一天的一秒,可能連一篇符合的文章都沒有..

而 "過去 24 小時文章" 就沒這個問題了..

有人可能會以為這很佔資源,其實不會,因為對同一時間每個使用者都是提供著相同的資料.. 而且善用 cache 的話(例如每 10 秒才更新 cache),可更省資源..

這兩種方式和 "快樂媽咪" 首頁的 "查看新帖" 有著類似功能,但由於 "查看新帖" 是使用 cookie 或是  session 的方式在操作,很容易出現錯亂.. 明明有新文章但沒顯示,明明看過了但一直存在..

這種方式,可依個人存在的 cookie 不同顯示不同的內容,但嚴格說起來,系統吃的資源會比我提的那兩種來得重..

而這兩種方式是用時間比較的方式,所以就沒有 cookie 或是 session  的問題了,永遠顯示的都是正確資料..

----

另外大大附的圖型,如果對某個分類有興趣,是個好方法,但有人可能興趣很廣泛,或是想看新的主題或回文時,這種方法會很不便..

----

PS:

可能有人不太了解 cookie 及 session..

cookie 是存於使用者的電腦之上,記錄著一些使用者資料,如是否使用自動登錄功能?最近登錄的時間... 等..

而 session 則是存在於主機的記錄,每一個使用者都會開一個 session,作用和 cookie 類似,但存在主機上,而且會定時清除(除非使用資料庫存起來),如在 "快樂媽咪" 首頁的使用的名單,就是個例子.. 還有當你登入時,記錄你的帳號(這一定會記)、密碼、登錄時間.. 等

這個懂寫網頁的人都了解,說起來有些複雜,可自行查一下相關資料..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啊!每過一天,隔天一看當今日文章的計數又歸零了。
標籤的顏色區別,好像是session來做的?剛剛清了一下cookie,標籤還是白色的。
若真是每個使用者的瀏覽資料都一樣,那就對伺服器輕鬆多了。

那個小標籤,對我在瀏覽文章,幫助也蠻大的,有沒有看過,有沒有新回文,一清二楚。

網頁的程式架構,還不夠了解.....之前學JSP學的馬馬虎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每過一天,隔天一看當今日文章的計數又歸零了。
標籤的顏色區別,好像是session來做的?剛剛清了一下cookie,標籤還是白色的。
若真是每個使用者的瀏覽資料都一樣,那就對伺服器輕鬆多了。

那個小標籤,對我在瀏覽文章,幫助 ...

s10274chen 大附的那張圖,我搞錯了,那個應該是抓當天的日期而不是使用 Cookie 的..

以 sql 資料庫作法,當顯示某一個分類時:

select count * as [次數] from [資料表格名]  where [分類=???] and [日期 = ??] ....

這樣就會顯示該日新資料的筆數了..

所以當到了新一天過一秒,自然都會被歸零了(如果沒新的資料)..

所以,這也是吃系統資源的做法,因為每進到首頁一次,若沒特殊作法(例如沒設 cache),每一個 USER 點擊首頁資料庫都要 "操" 一次..

网友:
關於狼大管理版面...那功能~~應該只有管理員才能控制吧....
主要還是要看板主有沒有在整理文章....
但你們少說了一個人.....電源供應器維修版的版主....
他可是天天在整理文章喔~~~~~該移的都有移喔~~~
只是他很少參與話題就是了~~~~

另外SQL的最大敗筆....就是當資料越大..耗費系統資源越是嚴重.....
這是常有的事情.....只是我不知道為何越來越多人使用這類的資料庫系統...
以我寫的程式~~~~都是採用分散式管鋰~~~讓資料分布在獨立檔案~~~
製作索引~~~以方便系統找尋~~~也省得系統負荷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