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的插座(插頭)安全嗎??

楼主(2010-06-17):
容易被忽略的小問題
插頭 & 插座用久了,難免會有表面氧化的情況
特別是在浴室 & 流理台週邊,較潮濕的場所,更容易發生
本次處理實例,是跑歩機的電源插頭 & 插座
因長久以來受使用者的汗水洗禮,加上高電流的加持
使得插頭與插座的接觸面,產生了那薄薄的一層膜
在接觸電阻與高電流的惡性循環之下,行成了今日的維修實例
特發此例提醒族友們,多留意自家的電氣設備

网友:
感謝雄爸.看來要去巡一下插座囉~~

网友:
看起來真的很可怕.. 建議大家定時定期的檢查一下你家的電源插座及插頭.. 及多多注意用電安全.. 這是不能開玩笑的..

我因為工作關係,常常要到客戶廚房裝修淨水設備,在廚房的插座更是可怕,為什麼?

廚房油煙大,同時油又是易燃品,插座難免有因油氣而沾上油,而廚房又大多是用電量兇的電器,想想後果..

所以一定要注意..

网友:
受災戶災情慘重

以前偶的汽車線路
燈座部分接觸不良
在接觸電阻與高電流的惡性循環之下
電池常沒電
最後
一團電線燒到焦黑才知道

网友:
這不算什麼拉~~~~
我遇過最嚴重的~~~~6個插座...
有4個插座都燒成這樣...只有2個還正常...
跟客戶反應~~他只跟你說~~~沒錢換...
襪靠~~沒錢換還叫我來修東西~~~大約看一看~~
我就跟他說壞了很嚴重..修好要不少錢~~
他就說要考慮~~我就東西收一收就回家了...
並不是我不幫他修~~而是客戶根本沒有能力付維修費..我也要賺錢生活~~~
只好放棄維修~~~也跟客戶說了那些插座不能在用了.....

网友:
空插座最好用 插座蓋 蓋住,防塵'防小孩'防金屬物掉落

网友:
冷氣.乾衣機.電暖器.微波爐,電熱類的產品是重點

网友:
一般很多是使用者用電觀念的問題,
所以要靠我們懂得人來教導並巡視了~~

网友:
雄爸感謝您的提醒,我也趕緊把鬆的插座全部更新,
看到這圖檔才知道,有這麼嚴重性,謝謝您~

网友:
還有延長線插頭也容易燒掉,如果插不順的就要有警覺

太鬆也不行容易打出火花,用電安全學問真大,還好我們有加入痞酷網

真替沒用電安全知識的人擔心

网友:
 好恐怖阿~~~~要是燒起來了怎麼辦n_033|
最近又這麼熱....緊來巡巡看家裡的插座去~

网友:
自家用的東西還是要用好一點.老舊的東西要常檢視....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0-07-24):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