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電腦中毒,但卻掃沒有!(已解決)

楼主(2010-06-17):
如圖,圖中最上面少了一些選項,且開始中少了很多的東西,一直搞不定!
請人有人曉得問題點在哪?
有用掃毒可都沒有掃到耶!!

网友A:
開始
設定
工作列及開始功能表
然後找找看

楼主:
您說的這個方式我先前有試過,可是沒啥用耶!
歹勢,有件事忘了說了,我會出現這個問題是因為上次有掃到一些蠕蟲,但木馬沒有,之後就開始變成這樣了說

引用 网友A:
開始
設定
工作列及開始功能表
然後找找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還記得蠕蟲的位置嗎?遭到感染,被刪除掉,應是某些系統檔,才造成這樣的怪現象。
若知道原始位置,可以透過其他系統來修復。

楼主:
位置嗎?
應該是還在的,當時掃到時有想要刪除,可卻刪不掉,一直留在隔離區內!
其他系統?XPE行嗎?等會來試試看!先謝了,若搞不定再來請教您!

引用 网友B:
還記得蠕蟲的位置嗎?遭到感染,被刪除掉,應是某些系統檔,才造成這樣的怪現象。
若知道原始位置,可以透過其他系統來修復。

网友:
大陆有个 360修复软件

360系统急救箱(原顽固木马专杀大全)简介
360系统急救箱(原顽固木马专杀大全)包括各种流行木马的查杀工具,可以快速、准确地查杀各类流行木马,如:犇牛、机器狗、灰鸽子、扫荡波、磁碟机等。新版系统急救箱搭载了新一代的云查杀引擎,拥有强大的木马查杀能力。

适用场景:系统紧急救援,各类传统杀毒软件查杀无效的情形;电脑感染木马,导致360无法安装或启动的情形。

主要功能 紧急救援,系统恢复
系统感染顽固木马或新型未知木马的情况下,利用急救箱进行紧急救援,清除一切可疑木马和程序,恢复系统的运转。

顽固型木马查杀,被感染文件修复
可查杀机器狗、U盘病毒、磁碟机等数十种顽固型木马;并修复360安全卫士及360保险箱。

木马监控及强力压制
在查杀木马后开启木马监控功能,可以防止木马再次启动,在重启前有效。

漏洞检测与主动防御
调用360安全卫士最强主动防御类功能,对系统进行全面检测。

http://www.360.cn/killer/360compki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