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 3.3v 輸出不足 問題

楼主(2010-06-17):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手邊有一個 雜牌 prosonic atx power

3.3v 輸出 只有 3.0 多 ~ 不知道是那裡問題  穩定電路 那的 tl431 、 733 晶體 週邊的 電阻全都量過了 ..
就是只有 3v 有大大能可以幫我解答疑惑嗎?
還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网友:
可能你還沒把一些相關的文章看過..

建議你先想辦法弄到積分 10 以上,就可貼圖了,注意在 800 X 600 之內,大小最好在 100KB 以內..

貼圖是本站最具代表性的方法,一圖勝千文..

另外, 471、733 和 3.3 伏有什麼關連?

你應該要強調的是 3.3V 外,12V 是否正常?5V 是否正常?

加上負載時是否正常?沒加載測是不準的..

建議你,先把外殼拆了,看看 3.3 V 處輸出端的電容是否有異樣..

楼主:
CreMaker 謝謝你。
嗯嗯~~ 我會努力把積分到10的!~
我看到在wish  po 的一遍文章很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8541-1-3.html
12v 、-12v 、  5v 、-5v 都正常 ..
只有 3.3v 只能輸出 3v
你說的負載 3.3v可以加裝什麼裝置  在來載測 呢?
power 3.3v  不是 最低 3.1 - 3.4 之間?
電容我以經全換了,精密穩壓電路TL431, 取得升高的采樣電壓送到TL431的G端. 使733導通  升高的3.3v 通過 ec 極。
我知道 3.3v 如果 沒有正常輸出 一定是有 R L C  部份出了問題,所以零件量了數次,所以我想更了解 3.3v 部份的工作原理 。
請求跟大大 能幫小弟解個答。 小弟最近才摸索power  非常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強調一下,我不是專修 ATX Power 的,算是業餘的..

你先看一下附圖,這是一個 "簡單" 的 Atx Power.. 注意到沒,在黃點處只有一組線圈.. 也就是說 12V、5V、3.3V 都是用這個線圈.. 而一般大多是兩個,一個是 3.3V、12V 共用,一個是 5V 使用的..

這也是我說要先測 12V、5V .. 的原因了..

因為這類的 Power 電壓值很不穩定..

至於加負載的方式,是因為 3.3、5、12.. 在沒加負載之下,很多都是正常的,但加了以後就很容易現出原形了..

加的方式也很簡單,用 1-2 個硬碟接在 4P 接頭上,量一下 3.3、5、12 .. 值,就知道有沒問題了..

楼主:
原來如此~~
好明天我來去加個硬碟試試。
感謝CreMaker 給我明燈。感謝!!!
請問 加負載後 3.3v 會正常出現嗎??
我也是不太專業 剛好手邊有一個壞power 就想說 試試看。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