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真空幫浦維修

楼主(2010-06-17):
冷氣抽真空的真空幫浦(故障原因:馬達會轉,但幫浦不轉)

10年的機器

馬達與幫浦的傳動接座破了(簡單,換個接座就好,但是材料行報價好貴喔,只好改用替代方案)

馬達與幫浦分解

用塑剛土將破掉的接座黏接

套在軸上加以固定

等硬化取下後發覺不夠堅固,隨時會散掉的感覺(用AB膠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乾脆外面在套個套子,就用塑膠管套住增加強度(本想用鐵管,但找不到內徑可以剛好套住的)

套上去剛剛好

組裝起來(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搞定收工
下次再買一瓶幫浦油來換,做個保養

現在增加換油保養的照片
加油孔(旁邊小顆有GAS字樣的那顆不知道是什麼作用的)

太久沒用再加上沒換油,視窗都卡上油垢了

洩油(那油好髒喔)

將近800CC

加入新油,透明的晶瑩剔透,才發現我以前加錯油了,我加了冷凍油

邊拍照邊加油,加過頭了

再把多的洩掉,正常的油量

換油邊拍照,真是難啊,搞到油都滴到地上了(油真的是很髒)

搞定收工

网友:
這個方法真的不錯。。。。

网友:
竟然能找到這麼剛好的,厲害

网友:
這個接套是有保護作用的,不可以弄得太堅固喔!不然屆時壞更大的 ,它會壞掉,可能內部有卡卡的或滋潤不夠

网友:
......挖~~~這樣也被你修好了~~~~~

另外這因該是過熱脆化的....
畢竟大家都很喜歡給它跑一整天....

网友:
ㄏㄏ~~塑膠管   可以這樣強化~~~~
這招不錯~~~可以吸收起來~~~

网友:
厲害..
看來修東西也要用點頭腦才行

网友:
真是厲害阿  可以用車床車一個剛好大小比較堅固

网友:
這招厲害.在看實例時剛看到塑鋼土.心想怎可能可以用.又看到AB膠.心裡也想撐不了10分鐘.套上這個.至少撐很久了.厲害.學起來n_116|

网友:
這是一個好方法..

我以前有碰到過類似情況.. 提供自己的經驗..

將各部份用塑鋼土接合起來,再用粗銅線繞在外面(1 MM 左右的銅線),再把粗銅線用銲鍚銲好.. 這就好像在外面用個金屬套加強一樣,效果還不錯..

网友:
原來真空泵是這樣的阿...:)

网友:
PVC水管套
厲害厲害
有沒有烤一烤

网友:
外面用PVC管套住的確可以撐很久了~~

网友:
GAS Ballast是氣體調節,用來調整幫浦內壓用。

网友:
真的很天才
這種方式都想得到
太伋佩服了
好好的學起來,受益無窮

网友:
大大真厲害,連材料都可自己修理,真佩服。

网友A:
真是鬼才n_116|
可是PVC管可以耐高溫嗎?會不會時間一久溶化黏住卡死了?
不是加冷凍油那是要加那一種油呢?(花生油或沙拉油)

网友B:
聯軸器,主要是在改善馬達與泵浦間,因軸心對不準而產生的振動,所以,它是以類橡膠類材質製成,若増加其強度,我想若軸心對的準,就不會產生太大的振動,否則太大的振動將損及馬達與泵浦的軸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鬼才n_116|
可是PVC管可以耐高溫嗎?會不會時間一久溶化黏住卡死了?
不是加冷凍油那是要加那一種油呢?(花生油或沙拉油)

加的是幫浦油
你沒有注意看喔
我上面有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聯軸器,主要是在改善馬達與泵浦間,因軸心對不準而產生的振動,所以,它是以類橡膠類材質製成,若増加其強度,我想若軸心對的準,就不會產生太大的振動,否則太大的振動將損及馬達與泵浦的軸承 ...

原來有這種功用
還傻傻的想說越堅固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