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數位相機內部時鐘電池

楼主(2010-06-17):
如圖
直徑6.7*1.4(厚)mm
正極接腳有 42f 印記
請問有人知道正確型號嗎

网友:
三洋MA601充電式鋰電池,不過保證買不到
小弟我都是從不要的BB CALL或手機上殺肉

楼主:
(maxcell tc614 有一點吻合 像停產了
等待殺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cell tc614 有一點吻合 像停產了
等待殺手機)

看一下以下網址..

http://www.maxell.com.tw/eb02.htm

是否有你要的東東..

我有看到 TC614.. 但不知和你想要的是否一樣..

网友:
應該有代用品吧
電壓相同的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