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西屋WT-3226S(H)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橫線條紋)

楼主(2010-06-18):
這是朋友家中的液晶電視,型號是西屋WT-3226S(H)。

  原先的故障情形是有背光無畫面,換了T-CON上的保險絲後,有畫面了但是卻變成了這副德性,而且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側邊還會漸漸的泛紅,感覺就像是要燒掉似的。

  由網路上搜尋到的相關資訊,有百分之八十也都是說T-CON故障了,在加上之前是燒了T-CON上的保險絲,所以T-CON壞的可能性最大了。

  花了一千多買了塊T-CON來更換後,故障卻依舊。至此一度曾想放棄,因為手邊沒有多餘的零配件可供測試,也不可能再花錢買零配件來試,所以後來的一些維修都沒有拍照做記錄了。

  在排除了T-CON的問題後,維修的方向就集中到AD板上了,期間拆換過AD板的記憶體,當做是花屏處理,也做過補焊的處理,還有一些我想的到的,有可能性的,只不過這些都是多餘的,因為答案是在我萬萬想不到的地方......

 AD板上找不出原因,只好怪罪到面板上了,把面板拆了,沒想到還真量出了問題(面板玻璃內的線路),其他的測試點都是導通狀態,唯有VGL這個測試點阻抗變大,導致負電壓無法順利供給,因此液晶無法關閉,所以才會殘留在面板上,找了一段漆包線順著玻璃邊將VGL的兩端連接起來,送電測試,負電壓已經正常了。(對VGL負電壓的解釋是維修之後參考資料的,維修時我並不了解VGH、VGL的作用)

  總算完修了。

PS:本例中的照片有些是事後補拍的,大家湊合著看吧。

事後查的資料:
VGH - Gate IC 開啟液晶的控制電壓 (說白話些:就是讓面板可以透光)
VGL - Gate IC 關閉液晶的控制電壓 (說白話些:就是讓面板不可透光)
VCOM - Gate IC 共用基準電壓

网友:
感謝樓主詳細的圖文維修過程解說..
對我助益甚大!!

网友:
這個要有很深的功力才行,恭喜維修成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喔難道這就是傳說中QDI面版的通病十分鐘含拆機就可以完修還好我那台西屋26寸還沒拿去賣等一下我把拆開修看看謝謝精彩實例分享

网友C:
.......好強的電路研究精神.......
居然把面板故障~~~也給修好了~~~~~~
我也一直再懷疑SONY的日製面版也是因為其中一條線路阻抗過大影起的畫面不良.....

修這台肯定花了樓主至少快7天以上的時間吧...

网友D:
真厲害!
可以找到線路開掉。或許當時可以先找到這條線,T-con的錢可能就可以不用花了。

网友:
哇這樣也修起來.真是高手阿.感謝chi大分享吸收到知識.恭喜完修喔n_116|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沒關係拉s大,chi大有說是朋友的液晶電視,這樣最好了,朋友出錢,那chi大有液晶電視可玩練功力,真好,萬一不小心給修好了,朋友感謝之餘可能又請一餐,"有吃擱有略"^^
chi可完修這台電視除了有相當的功力還要有相當的耐心啊!真是利害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啊!......呵呵!可以從這樣的經驗學到不少東西,收穫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朋友家中的液晶電視,型號是西屋WT-3226S(H)。

  原先的故障情形是有背光無畫面,換了T-CON上的保險絲後,有畫面了但是卻變成了這副德性,而且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側邊還會漸漸的泛紅,感覺就像是 ...

厲害~~這不是一般人可以的!!
學起來!!

网友H:
重點是chi大的耐心...一般人到T-COM壞了換良品還開不起來後大都棄修了~~
能追線路追到面板這地步還真不簡單~~~~

网友:
恩恩 ~的確利害 ~連 面板部分也有研究 ~挖 `謝謝 CHI 大大提供這種 面板維修 ~ ~維修資料 ~很少有這方面的資料可以看 ~

网友:
真的一般液晶螢幕面板級維修就很難看到,何況是液晶電視,一些面板的電路經版大的解說豁然開朗,感恩喔

网友I:
VGL VGH Vcom 是面板必備的電壓.
而這三個電壓常常把我搞得暈頭轉向的
仔細看, 其實在T-Con 上就有這些測試點了. 但每次量都只量到T-con
我很少會去量到面板上面去. 今天終於上了一課n_125|
通常能夠查到面板上, 只能說是~ 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難道這就是傳說中QDI面版的通病十分鐘含拆機就可以完修還好我那台西屋26寸還沒拿去賣等一下我把拆開修看看謝謝精彩實例分享

有這個可能,當初開始修的時候,網路上很多說是通病的,但就是沒有人肯說個明白
可能是商業機密吧!
如果你那台西屋26吋,也是相同的問題,那就可以確定是通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強的電路研究精神.......
居然把面板故障~~~也給修好了~~~~~~
我也一直再懷疑SONY的日製面版也是因為其中一條線路阻抗過大影起的畫面不良.....

修這台肯定花了樓主至少快7天以上的時間吧... ...

哈哈...你猜錯了!
我花了6天的時間......連同等網拍的T-CON寄來

遇到了幾次面板的問題後,讓我感覺到好像面板只要不是亮線,應該還是有修復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厲害!
可以找到線路開掉。或許當時可以先找到這條線,T-con的錢可能就可以不用花了。

就如同playart大說的"傳說中QDI面版的通病十分鐘含拆機"
如果不是有經驗的,我想沒有人會先拆面板的
這T-CON的錢也算是買經驗啦...
本來還想叫朋友再買塊萬用的AD板來測試的,當然...被拒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關係拉s大,chi大有說是朋友的液晶電視,這樣最好了,朋友出錢,那chi大有液晶電視可玩練功力,真好,萬一不小心給修好了,朋友感謝之餘可能又請一餐,"有吃擱有略"^^
chi可完修這台電視除了有相當的功力還要有相當的耐心啊!真是利 ...

會有這耐心是有原因的...
因為修不好,朋友也打算不要了,讓我留著拆零件
想說拆了有點可惜,修好了,自己就多了一台電視了
結果...真的不小心給修好了...電視呢...當然還是物歸原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點是chi大的耐心...一般人到T-COM壞了換良品還開不起來後大都棄修了~~
能追線路追到面板這地步還真不簡單~~~~

是啊...本來也是要放棄的...
擺在桌上看著有點可惜,也沒想到還真的給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我是覺得是運氣好!
亂槍打鳥...剛好給打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VGL VGH Vcom 是面板必備的電壓.
而這三個電壓常常把我搞得暈頭轉向的
仔細看, 其實在T-Con 上就有這些測試點了. 但每次量都只量到T-con
我很少會去量到面板上面去. 今天終於上了一課n_125|
通常能夠查到面板上, ...

說的是...這三個電壓如果搞懂了,想必修面板的功力會大增的。

网友:
相當不簡單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是的,如同版大所言,網路上很多說是通病的,但就是沒有人肯說個明白,真是佩服您的研究精神,給您鼓鼓掌.

网友:
汗顏看了真是汗顏!
這不能說是亂槍打鳥!
沒有深厚功力是修不好的!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N:
這的確不是亂槍打鳥能修好的

有耐心才能修好~  VGH VGL  VCOM 這些電壓必查~

懷疑T-CON有問題,請查POL GOE或GCK等波形有沒有出現~

网友:
VGH VGL  VCOM 原來還有這些東西,小弟都還沒接觸到這種東西
chi大真是好功夫阿~~小弟今天又學到知識了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真是太強了,佩服佩服n_034|

知道找這個點~~不是一般維修人員是做不到的唷

我也學習學習了~~~~

媽咪已變成了維修液晶的教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這的確不是亂槍打鳥能修好的

有耐心才能修好~  VGH VGL  VCOM 這些電壓必查~

懷疑T-CON有問題,請查POL GOE或GCK等波形有沒有出現~

suneku大想必是這方面的高手吧
你提到的 POL GOE GCK 這三個信號我還不知道是什麼呢?
VGH VGL VCOM 這三個電壓就比較好查了,量量電壓而已
查信號波形,那就需要有示波器才行了
感謝大大提供的檢查方法

网友:
好強的功力,能夠將面板的部分搞定,
要是我,也會棄修,當殺肉材料,
chi大恭喜您完修~

网友:
大大很利害

网友:
利害,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N:
這的確不是亂槍打鳥能修好的

有耐心才能修好~  VGH VGL  VCOM 這些電壓必查~

懷疑T-CON有問題,請查POL GOE或GCK等波形有沒有出現~

你每次在說這些的時候~~~我都有點頭暈~~~~雖然我都會去量...
尤其是再修液晶的時候就亂量一通~~~~~增加一些電壓的映相...
就是怕以後遇到這種狀況...

PS:現在換你改頭像...害我以前都認頭像~~差點認不出來.....以後都要認ID了(頭像比較好認耶)..

网友O:
chi大還有沒有一些t-con的資料可供學習,網站上很少這類的資料,或是能提供比較好的網站,真的很想再這方面更上一層樓

楼主:
引用 网友O:
chi大還有沒有一些t-con的資料可供學習,網站上很少這類的資料,或是能提供比較好的網站,真的很想再這方面更上一層樓

液晶螢幕我修的並不多,都是朋友的,面板故障的就更少了。
論壇上發表的就這一篇,還有另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1497-1-1.html

論壇上這方面比較有研究的應該是suneku大吧...
看看28樓我給他的回覆。

网友P:
請問大大,不知道來得及麼? 請請你拍一張T-CON板連接到面板上的另一端接點,是怎麼接的? 需要做特殊處理麼?

楼主:
引用 网友P:
請問大大,不知道來得及麼? 請請你拍一張T-CON板連接到面板上的另一端接點,是怎麼接的? 需要做特殊處理麼?

那條跳線是面板(上)連接到面板(左),沒有連接到T-CON

网友(2010-08-11):
好利害的電路查修功夫,佩服~~~

网友(2011-02-05):
歡迎加入"中華民國愛修協會"或"中國愛修協會",舉凡身為中華民國國民或中國國民,年滿3~100歲,男女不拘,身高不限,只要喜歡維修或是認同維修事一件好事者,就可以就地成為愛修協會的會員,不需會費,不需註冊,沒有頭銜,只有認同,各位的發言已經是基本會員了,經驗分享者更是資深會員,本人在此向各位致上萬分的敬意,各位的舉止實為地球的環保愛護者的最佳典範!!  萬歲!!

网友:
真利害~佩服

网友:
超難修的問題
維修除了知識經驗也要靠運氣
謝謝分享

网友:
寶貴的實例分享,謝謝咯

网友:
又學到一課了,真是感謝分享....

网友(2011-03-30):
超厲害的維修經驗阿,大開眼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