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2701FM面板影像與按鍵問題討論

楼主(2010-06-18):
請教各位先進師父長老大哥們^ ^
日前進了一台東元TL2701FM的機型
故障點在於面板畫面與按鍵問題~
按鍵有時選台或調大小聲都會跳到選單畫面~
畫面如下~

畫面故障問題已經排除排線接觸不良點^ ^
應是T-CON問題佔大部分
但是按鍵選單問題又擔心是A/D的問題ˇ ˇ

請教各位先進大哥長老師父們^ ^
應對它從何下手從哪開刀呢?
以下為T-CON及A/D圖
該換哪顆器官元件才能讓它恢復活力及健康的身體呢?

希望能不必換到公板或良品
煩請各位先進前輩大哥長老師父們
我想一定能很快交件的~感恩~功德無量~

楼主:
看來似乎沒那麼簡單~
因為拆下了穩壓IC-APL1117測得之後結果並無故障與燒毀
但還是換了一顆
結果還是一樣沒變
請求先進長老大哥前輩們
是否還有再研究的方向呢?
功德無量~感恩喔ˇ ˇ

网友:
"已經排除排線接觸不良點^ ^"
有沒有排除按鍵接觸不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前輩的指引
按鍵選單問題已排除按鍵的接觸不良點了
但~依然沒變

楼主:
這應該是油畫像
再補個A/D板背面圖

网友:
面板畫面 跟我遇到的問題一樣  若亮度跟對比調到最小  狀況就會解除  這是哪裡出問題   已經排除  AD  板 ( 因為換過還是一樣 )   有人知道原因嗎    跟電源供應器有無關係   開機會基基叫

网友:
這問題A/D那顆大IC虛焊..因這我看過幾台(不是這型號)圖面都會變這樣~

网友:
我有一次將CLAA32吋面板的驅動板移植到LG42吋,第2組訊號線+.-接反.圖面就像這樣 .改正後影像很漂亮.

网友:
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