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O B089AW01 V.1 面板型號代換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6-18):
B089AW01 V.1 面板型號代換
原本撞擊壞掉的面板型號為AUO B089AW01 V.1
            調了一片    AUO B089AW01 V.2
換上畫面偏暗 對比變強
請問一下這兩片相容性問題?

网友A:
可以先檢查屏線接點是否連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檢查屏線接點是否連接正常~

請教狼大
因小弟已經確認屏線連接狀況也清潔過
若排除屏線問題的話有可能是面板本身問題嗎?
還是其他狀況

网友:
若是懷疑面板問題可以交叉測試看看。

楼主:
更換一片V.3面板就OK了
因為原本的機器是配鏡面的
V.2霧面好像不相容
更換一片鏡面的V.3測試OK
在這裡再次感謝狼大

网友:
感謝分享,不過可以嘗試找看看有沒有V1/V2/V3等資料手冊,有些改版只是改亮度/反應時間或是機構,改到電氣特性的應該會在資料手冊中註明。